問.....AV端子轉D-SUB..

楼主(2009-08-24):
想請問族人.我有一電子產品是AV端子畫面輸出.但我顯示器是用一般電腦用液晶螢幕.而液晶螢幕一般只有D-SUB輸入端.而在拍賣網有AV端子轉D-SUB的線材.我看線路就只有直接轉接並無再經過晶片轉接.所以想自己動手.想請問族人是否可教導一下.因為我看D-SUB的線路主要是垂直.水平與RGB等重要訊號線.是要怎樣改接成AV端子的訊號.希望族人指導囉..

网友:
AV轉D-SUB的是有看起來像沒晶片的.(上千塊不如買電視盒)
沒晶片能AV轉D-SUB的真是沒見過,不知道拍賣網頁在哪?請樓主分享一下n_071|
只看過沒晶片能D-SUB轉AV的線(這靠顯示卡本身的功能,也不是每張卡都可以用)

网友:
那個東西和開版的認知觀念有點差異,
那是色差轉D-SUB的,
而且還是有條件的,
就是只能色差轉給投影機使用
因為信號的轉換電路部份只有投影機才有
那條線色差直接接給一般LCD幕也沒用
一般LCD營幕或電視是沒有的

楼主:
經過2位大大解說.所以應該是沒有這種東西囉..
多謝大大指導喔..我找到再把拍賣網的圖片PO上給大大看看喔..

网友:
找電視盒是比較快且有效的方法。

网友:
剛剛在網路上某個論壇看到這段話:
如果要把 VGA 轉 AV 的話,現在市面上有賣一種「PC to TV」用的轉接器,幾家有出數位電視棒的主要廠牌都有出這種東西, 3C 賣場都可買到,價格大約 1.5 張小朋友左右,可以把 VGA 轉成 AV 端子、 S 端子、色差端子等,還有一些額外的附加功能。

要把AV端子的訊號轉成d-sub的訊號,光靠線材應該是不可能達到的,要有轉換的電路。

楼主:
原來還是需要有轉接的晶片才行.想說真的這樣改接的話.到底線路是要怎麼改?
所以答案就是需要有專用轉接器才行囉..多謝各位大大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