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簡易陽春版的電源供應器(轉貼)

楼主(2009-08-25):
有這個電源供應器,在實習電路時,幫助可大的很,不用在因為電源的問題而傷腦筋
詳細情形可詳細閱讀該連結:
http://forum.jorsindo.com/viewthread.php?tid=8111

网友:
網站上提到容昜發熱,在低電壓不好用,原因是採用線性降壓.

這可能比較適用在音響,不適合用在低壓的數位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gc.digitw.com/Circuit/LM317-PROTEC.pdf

有必要像LM317那樣做個保護嗎?
免得 vr 暴走, 造成遺憾

网友:
這個電路和PC的交換式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是用了電晶體來做回授,主要是用來做誤差檢測,的確可達到一定的保護效果。

PS:不知道有沒有講錯了,因為小弟只是憑著高職學的穩壓電路殘缺的印象來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同樣也是可以用在數位電路啊!
用線性的穩壓方式的缺點是容易產生不必要的功率消耗!散熱要比較注意!
功率晶體除了大型的散熱片散熱外,最好能在補上風扇,增強散熱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穩壓電路 實用性非常高 歷經25年依然套件到處充斥
加一點小改 就可變出各種規格

网友:
若長時間用低電壓輸出,也可以透過降低變壓器二次繞組電壓,來達成降低功率晶體廢熱的效果。

网友(2009-11-15):
30年前的套件.還有機箱兩個錶頭孔

网友D:
....見鬼了...我居然看到2007年的資料中
有港都狼仔的身影.......LOGO圖也依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見鬼了...我居然看到2007年的資料中
有港都狼仔的身影.......LOGO圖也依樣.....

狼大好像在網路上好像蠻久了,只是我最近才知道他.....強啦~

网友:
有興趣的話,等我下個月把東西歸定位好,我們開專帖來製作一台如何?

网友:
在這論壇一段時間
努力得看各位先進的大作
只 知道一些電子 元件名稱
尚無基礎可以討論各種電路的應用
看到W大的大作更是佩服至極
橫跨數種領域
看到W大的提議覺得很棒
期待諸位前輩的教學
努力學習中
辛苦啦 向站上前輩致意

网友(2010-02-04):
回#12

絕對有興趣,
不知道開了沒
我看了另一篇用ATX改裝的
感覺也是很實用的一篇

网友(2010-11-04):
我也對這個很有興趣…
有去高雄的電子街中…想買套件回來自已弄一個電源供應器來用…
小可以充機車電瓶的電,大可以測試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實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