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高壓板替換

楼主(2009-08-25):
請問原三星高壓板是 12 pin ;1.NC/ 2.BRIGHT/ 3.NC/ 4.BL_EN/5.NC/ 6.GND/ 7.5V/8.GND/ 9.GND/ 10.12v/ 11.12V/ 12.NC , 同時有BRIGHT/BL_EN/ 12V/ 5V 如換用公板高壓板要接那幾 PIN ?? 一般只有 12V 無 5V 輸入!!

网友:
....一定要接  12V   5V(ON/OFF)   GND 才會亮  至於亮度  看你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