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面板'' 經查修'' DC-DC模組有問題'' 上來請教各位

楼主(2009-08-25):
奇美面板'' 經查修'' DC-DC模組有問題'' 上來請教各位
面板是M170E1-02
爬過LEO大大的文章..經測量 DC-DC模組的電壓有問題

因為小弟沒很少遇到修這個''  來根大大們討教..這塊怎麼修??
還是有料可以換??
我的MSN  levis123123@hotmail.com

小弟將這塊拆下來了..經上網查了一下9743A這顆瞞常壞的?? 它會是原凶嗎?
因為16PIN腳很小低 小弟怕把它焊壞了  整個模組買的到嗎?

電壓有問題的

電壓有問題的

正常的

正常的

网友:
你去液晶工坊買代用品吧
我常見都是奇美17寸常壞

楼主:
有代用品嗎??再哪...我找不到呢

网友:
要500大元 修起來也不划算

网友:
先整片拆下送電空載有無輸出,或是先加電流表試機,面板上的DRIVER故障造成 HOLD DOWN 的機會很高 至少我碰到類似狀況很高,至於9743A應該隨便閹都醃的到

网友:
先量旁邊的電容和電阻是否已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9743A應該隨便閹都醃的到  是什麼意思呢~~!!
先整片拆下送電空載(請問一下那塊板子哪幾隻腳是輸入 根輸出呢~)

网友:
從報廢面板上的T-COM拆吧!這是PWM不難找

网友:
應是5v輸入
12v 30v -5v三組輸出
如圖
對岸網站有人聲稱經常斷路的地方
我用放大鏡都看不出來
參考一下就好
不用太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