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IBM X23 加記憶體卡28(已解決)

楼主(2009-08-25):
大家好
小弟有一台舊筆電,最近拿出來整理
這台X23是P3-866內建128MB的記憶體,筆電本身可開機無故障問題~~
擴充記憶體是PC133規格
拿好的記憶體128或64MB開機都會卡POST 28位置不開機
板上好像也沒筆電PC133的腳位圖也尋~~
有前輩可給小弟一個方向嗎~謝謝

网友:
有可能是記憶體插槽金手指氧化,先清看看再測試!

网友:
麻煩 大大 如果修好 ~把修好的方式~提供 遇到這樣問體的 人參考 好嗎?

楼主:
抱歉crazy大,因為記憶體除錯後在整理其他問題
這台要感謝小龐兄的接腳定義圖
檢查接口P電源3.3正常,所有訊號接點阻值皆OK
在確認主板OK後往記憶體更換測試,後來有試到1條成功開機並正確抓取
研判為系統相衝完修

网友:
印象中P2/P3的筆電很挑RAM ,尤其是SDRAM ! 可能沒問題的RAM在別台NB可開機在你的卻不行~早期筆電在擴充RAM時最好問一下客服~這台NB的RAM擴充上限~建議用什麼廠牌/顆粒/單面/雙面 相容性才會高~才不會造成不開機或進系統不穩的情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