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例主機板維修實例(轉)

楼主(2009-08-25):
1、MS-7021(KT600)主板跑FF維修一例

一塊7021的板,KT600的北橋,8237的南橋,接到手時是跑FF(編者注:指Debug卡的代碼,FF表示CPU未工作),CPU的主供電,頻率(編者注:指CPU時鐘,作者此處可能為筆誤),復位都正常,各個測試點的電壓也正常,北橋到CPU座間無有短路和開路。幾乎可以說一切工作的條件都滿足了,一般來說,這種板無外乎幾個毛病,BIOS坏,北橋空焊,83697坏。南橋坏,可是這些故障點都查過。沒有故障。於是再仔細的目測一下這片主板,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在N分鐘的凝視中,發現在MS-7的散熱片下,發現有一顆位置號為R115的102電阻被磕掉了。補上這顆電阻后,此板OK,后來查電路圖。發現這個電阻是MS-7發出的VID_SEN信號與地聯接的而這條線路是為CPU通過一顆351小場管提供VCCA_PLL信號的。這個信號不正常,導致CPU不工作

2、MSI-6712主板插VGA無復位維修一例

此主板故障為不插VGA的話可以正常跑碼,但是如果插上VGA卡的話,就會單步卡(編者注:一種專業Debug卡)。跑單F,即全板無復位。開始以為是VDDQ電壓的管子不正常導致加上顯卡后VDDQ電壓被拉低,導致北橋無法工作,引起單F。不過更換管子后並無效果,后來又更換了AGP槽。還是沒有作用。后來仔細想了一下,只有插VGA的時候才會有跑單F的現象,所以判定與AGP方面有關。后來查詢電路圖,發現Q30管子不正常,有輕微擊穿的現象。Q30一端是3V電壓,一端是AGPEND,另一端是通往南橋,MS-5的SUSB#信號。此管短路后,當插上AGP顯卡時,3V電壓便通過AGP卡,直接與AGPEND相連,導致SUSB#信號不對,以至南橋工作不正常,引起全板無復位,更換后OK

3、MS-7144主板不加電

測量PWSW(編者注:指連機箱開機按鈕的跳針)上電壓正常,5、3、1.5Vsb PSON#正常,32.768KHz(編者注:與南橋的相連的實時晶振)正常。在查ms-6時發現42pin rsmrst# 為低電平,因為此信是號聯接SB(編者注:Sourth Bridge,指南橋)、I/O(編者注:Ultra I/O,指超級I/O,Ultro I/O掛在南橋上,管理一些更為低速的設備,如串並口,紅外)和LAN的,它將SB、I/O和LAN始終在復位狀態下無法工作。使用斷線法先將sb與ms6斷開,現象依舊,在斷I/o還無變化,當斷開lan端后信號正常,更換8201cl后 OK

4、MS-7144主板開機后自動斷電的維修

MS-7144的主板,K8-754的CPU架構,故障現象為插CPU正常加電,15-20秒左右后自動斷電。插假負載后開機也是一樣。並且斷電后短接開關不能加電,量測主板上的所有電壓,發現3VSB電壓被拉低為1.8V左右,於是更換產生3VSB的Q32,型號為7313,無作用,更換產生3VSB取樣電壓的MS-6,還是無效,接著更換8237R的南橋,仍然與原來一樣。這時就感覺無從下手了,后來試著不加假負載也不加CPU加電,發現沒有了自動斷電現象,於是懷疑故障出在CPU供電方面,於是不插小12V插頭加電測試,也是沒有自動斷電現象,一般不插小12V正常,說明供電的MOS或電源IC有故障,先更換電源IC,ISL6569,然后加電開機,一切正常,此板修復

5、MS-6797主板維修一例

朋友拿來一塊MSI準系統的主板,MS-6797,865G的主板,剛拿來時是CPU座空焊,他自己用風槍和錫爐換了一個,不過加熱不太成功,有很多空焊的地方,接到板后,用935(編者注:指銀狐在線產FONTON 935 BGA返修站)換了一個CPU座,換完冷卻后加電,發現單步卡跑單F,全板都沒有復位,CPU電壓,時鐘,PG,RST都沒有,14.318也不起振,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這塊板子是準系統的,板型細長,北橋與CPU座離得很遠,而且用力掰板子的一角,各個測試點的信號和電壓就變正常了,於是懷疑北橋空焊,上BGA機加熱北橋,下來以后現象依舊,這時仔細觀察主板,發現PWM晶片ISL6556的PIN與主板的焊盤之間吃錫似乎不夠,所以懷疑6556的PIN因為數次加熱所以導致虛焊現象,用烙鐵重新加了一遍錫,加電后OK,此板修復

6、K7主板不加電的一個小經驗

有的時候,在修NV和VIA的K7主板的時候,一切工作條件都正常,電壓無短路,晶振起振,可是就是不加電,遇到這種情況,會感覺到無從下手,其實可以看一下主板上是否有ATTP1這個8腳的IC,這個原件的作用是作系統監控的,也就是常說的燒不死功能,系統偵測到CPU溫度超高后,這個IC就可以自動的把PSON#信號拉高。使主板自動斷電,避免CPU的損坏。因為有PSON#信號在這個IC上,所以如果這顆IC有本體不良的話,就會導致主板不加電。
3 y! }, Z6 _9 u- e' C如果朋友們在維修中遇到一切都正常而卻不加電的K7主板,可以看有無ATTP1,如果有的話,看看ATTP1的第六腳的5V電壓在触發開關時是否有拉低的動作,如果不能拉低,基本上可以說明此元件有故障,一般更換后都會OK的

7、K8加電馬上斷電一例

入手一片K8主板,故障是加電后DEBUG卡的燈閃一下后,馬上熄滅,經驗推斷,這一般都是由於供電有微短造成的,或是產生3VSB的MOS被擊穿5VSB供替3VSB(編者注:VSB指待機械和電器壓,.即指插電未開機時就開始輸出的電壓,ATX的紫色線就是5VSB,3VSB是5VSB通過MOS管轉換過來的)再就是CMOS跳線插反所至。排除跳線及3VSB的方面后,量測ATX上3.3V,5V等電壓的對地二極體值(編者注:指對地阻值,即數字萬用表打二極管檔,紅筆接地,黑筆接測試點測量出來的值),發現3.3V的對地值僅為135,這是不正常的,明顯的偏低,於是查有3.3V輸入的IC,換過網卡,時鐘晶片,音效卡,BIOS塊等,還是短路,這時準備殺南橋,但突然想到,是不是有的MOS管短路了呢?於是查所有與3.3V有關的MOS管,終於在記憶體槽下發現給DDR供電2.6V的兩個3055底下已經出錫珠了,於是更換,加負載測后OK,此板修復

8、865PE主板加電無復位,南橋過熱維修一例

朋友拿過來一塊聯冠的865PE主板,被換過83627HF-AW,故障現象是加電單步卡跑單F,即全部無復位,並且南橋過熱。本來以為是南橋內部電壓有短路的現象。但量測各個電壓點,以及南橋的AD線,均沒有發現有短路的現象。南橋周邊也沒有電容短路。我的經驗是,一般如果南橋有電壓短路,多數是待機械和電器壓短路,1.5VSB或3.3VSB,這樣的話,一般在插上電壓后,不開機,南橋即應發熱,可這塊板不加電的情況下,並不發熱,於是不一定是南橋損坏。本著先電壓的思路,加電后查各部分的供電,這時在AGP左側看到有兩個3055的管子,下面的管子看線路,是VDDQ的供電,量各個腳的供電,發現S極沒有輸出,而G極有控制電壓,於是推斷此MOS管損坏,於是更換一個新的3055LD,換后加電,VDDQ電壓正常,南橋也不發熱,此板修復

9、一雜牌810主板,故障現象開機測試卡“FF”,經測量為CPU 無主供電輸出

檢修思路:先找到給主供電供電的場應管Q1、Q2並將其控制極斷開,測量電源管理晶片(RT9227A)22針與24針,仍無電壓輸出,查5V經112電阻進入晶片20腳,12V經100電阻進入1腳,此兩點電壓均正常,故確定為RT9227A坏,更換后有主供電輸出。加電上CPU、記憶體測可以點亮機器,可是加上硬碟測時,畫面只顯示第一屏,第二屏(顯示CPU、硬碟等資訊)沒有,游標一直在閃動,撥掉硬碟可以顯示第二屏,於是確定故障出現在IDE接口附近。找同樣的主板測IDE附近的電壓,發現正常主板此處在4V左右,而故障主板在1.5V,因此判斷為供電不正常,經查發現此主板的反面有斷線,客戶自己連上,顯得有些粗糙,於是把線重新補一下,開機再測此處電壓正常,加硬碟測故障消除。在點復位時發現主板不復位,查復位開關處,復位進14門電路,測其輸入電壓僅為1.3V,在門電路中1.3V是低電位,由此想到復位針腳的電位不對,故找了處2.5V供電經飛線后與復位針腳相連,再測有2.5V,開機測試,復位正常。致此主板一切正常

10、一TNT2顯卡,故障現象為測試卡代碼走26,開機不亮

故障分析:這種情況首先是用對地打阻法來判斷接口的三基色和行、場信號是不是正常,如果都正常,接下來看看晶振的兩腳的對地阻值,正常時應該是一邊為500左右,一邊為700左右。結果測得都正常。接下來考慮的就是供電了,插到主板上測晶振有1.?V的起振電壓,給晶片供電的由TL431給3055一個控制級電壓,測得有12V,然后測3055的D極發現只有0.5V左右,這里正常時為3.3V左右,無意間測到D極下的電路板上有3.3V電壓,至此判斷為3055與PCB板虛焊,經加焊后,D極供電恢復正常,S極有2.5V輸出,此時機器也能點亮,故障排除

11、主板型號:TU815EP主板(主板基色為紅色,一長型板)

故障現像:進系統死機。維修方案:針對這種現象,根據以住經驗,懷疑可能是記憶體供電不足、時鐘頻率不對、電容濾波不良、主板虛焊等造成的。排除過程:按照維修方案中提到的,先測量記憶體供電,發現3.3V正常,用頻率計測記憶體時鐘為44MHZ左右,用萬用表測量電壓為0.9V,懷疑時鐘晶片的供電有問題,經測量發現供電3.3V正常(此主板沒有2.5V供電),再查記憶體與時鐘之間相連的排阻為22歐姆,其阻值正常。用二極管檔測量與其相連的貼片電容,發現其兩端阻值只有6歐姆,時鐘晶片有輕微的發燙,更換此電容,故障排除。記憶體時鐘恢復到100MHZ,電壓為1.5V。(四)
故障現象:一雜牌810主板,插上電源后主板自動開機,測試卡上的復位燈常亮;偶爾重新插上電源后,測試卡代碼可正常顯示,到“26”自動關機,代碼顯“FF”復位燈常亮時不關。排除思路:一般出現這種故障首先想到的是復位電路,有可能是PG相連的元件穩定性不好,經查它過了一個14的非門,通過邏輯電平測量排除14損坏的可能性,於是想到會不會是監控電路出的毛病,因為有時它能正常跑代碼,就是跑到一半自動關機。再看主板上用到的是W83627HF-AW的I/O,這款I/O是一個多功能的晶片,它集成監控功能,於是將其更換,加電測試故障排除

12、主板型號:雜牌AMD板子,黃SEPCB板.   故障現像:復位燈常亮,主板無復位信號

排除過程:根據這種現像,先查主板供電電路,特別是CPU主供電,發現其為1.75V屬於正常範圍,再測記憶體及主板各晶片的供電,沒有發現什麼不正常現象.用頻率計測各時鐘點的頻率,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可能故障在復位部分,測量復位開關只有0.45V,發現明顯不對正常應該是3.3V以上.這樣低的電壓相當於短接復位鍵,所有復位一直常亮.沿著此條線路搜尋,它連接一個472電阻,一頭進14門電路,另一頭通過472電阻連接紅線.
首先判斷門電路是否好坏,更換門電路,故障依舊.472電阻另一頭5V正常,但是出來之后只有0.45V,在實際維修當中這樣的電阻是很少坏的,有可能是某個東西把它拉低了,仔細查線路發現另外還有一條線連接著三極管C極,E極是接地的,B極有1.2V電壓.故障已確定是因為這個管子把它拉低了.再順著此三極管的B極搜尋,發現此三極管的B極又連接CPU座旁邊一個三極管E極.經測量發現其E極與C極擊穿,造成前面的三極管導通把復位鍵拉低了.更換此三極管故障排除

13、一PCI1600-F主板不亮

首先進行目視檢查,發現電源控制ICU24(AIC1569)表面有燒毀的痕跡,焊下U24,檢查外圍電路未見異常。更換U24后該板恢復正常。據使用者反映該板這一問題較普遍,AIC1569的購買比較成問題,我從資料中查到可以用HIP6004直接代用它,大家不妨一試

14、一PT-694X-A1主板不亮

首先進行目視檢查,未見異常,之后在檢查對CPU的供電時發現Vcore為0V,且電源開關管柵極無激勵信號。該板電源控制ICU5採用了LM2637,由它控制電源開關管,用示波器檢查它的激勵脈沖輸出腳無波形,而其Vcc腳的電壓正常。在檢查了U5的外圍元件沒問題后判定它坏了,更換U5后,該板恢復正常。左圖是該板上的LM2637

15、一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是連電源的風扇也不轉,該板曾有人維修過

檢查電源開關管沒有擊穿,將機箱電源的PS-ON端與地短接以強制開機,電源仍是加不上。測5V****端及電源啟動端(POWER?ON)電壓正常,從而懷疑電源的某一路負載可能短路,造成電源保護。在與其他BX主板對比后,發現+12V組的阻值異常偏低,估計問題就產生於此。一番檢查后發現U1(HIP6004)的18?腳(VCC)、17腳(LGATE)對地在線電阻很小,將其焊下,測得這兩腳對地離線電阻也是如此。更換后,這塊主板恢復了正常。下圖是一只坏了的HIP6004,它的11腳被我掰起來了,以示它已經坏掉

16、一810E主板接電源自動開機,幾秒鐘后自動關機

換IO晶片和電容后OK

网友:
謝謝 a大資料分享,感恩!

网友:
很珍貴的維修文,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您的分享!
從昨天就在修一塊462的板子,步跑碼,reset燈恆亮,P R C三步驟就R部分找不到是哪邊出問題,到現在仍找不到問題,量復位排針,都處於低電壓狀態(邏輯0)看完這篇以有頭緒下去了!希望能修好,不過修不好也沒差了,跟人家ㄠ來拆料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試過在待機時檢查 南橋 跟 IO 附近的 相關IC 有無發燙嗎 或是 南橋 or IO 本身已損壞
還有 36.768晶振 以上 檢查點 先進大大們都有PO文 希望你會找到修的方向

加油 你一定可以修好滴

套一句W大大的名言讓我們一起防礙資訊業蓬勃發展

网友(2009-12-26):
謝謝您的用心~~~~

网友(2010-03-02):
:) 感謝分享,我的電腦最近常當機,發現南僑有發燙現象,也許是MOS管有問題?只是MOS管有點遠,不知是否有關聯??馬上是看看

网友(2010-04-30):
謝謝您的分享資料,讓我更上一層樓

网友(2010-06-10):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及用心~~~

网友(2011-07-09):
STEP BY STEP ,才能鍵入佳境

网友:
不錯的修理心得...可以記錄下來...
謝謝...

网友:
謝謝資料分享
有了這個可以做参考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