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K8VM800M 偵測不到記憶體 維修

楼主(2009-08-25):
故障描述:
               裝上記憶體會不斷長聲(B~~ B~~)...是記憶體無法使用
修理過程:
               量測電壓...正常...關機量ad訊號阻抗...第98PIN阻抗只剩40歐姆....由於AMD K8是CPU內建記憶體控制器...拔掉CPU量...ok
               故障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是cpu壞掉...不會吧這麼容易喔....

R大有機會再露幾手來瞧瞧,順便請問一下你們有用阻值卡嗎?還是土法煉鋼慢慢量...

网友:
what !raymond69大,就因為CPU掛彩,記憶體就偵測不到,CPU還是掛一點點,POST還可以到偵測記憶體才掛了?
要用三用電表慢慢量....累!

楼主:
1.沒有用阻值卡...花的時間倒是還好...
2.因為有BEEP聲..所以我沒用POST卡
   是CPU壞了...沒錯...算是超級軟的

网友:
因為記憶體控制器是CPU內建麻,直接量出阻值太低代表控制器壞了..

換記憶體控制器=換CPU...

I7、I5、AMD家族這些都把記憶體控制器內建於CPU了,使用上要
小心,否則超過頭可能得折兵又賠上夫人..

网友:
若是記憶體電壓加過頭,很容易傷害CPU的內建記憶體控制器。

网友(2009-11-06):
請問各位前軰們

這是只有AMD系列的CPU才會有的狀況嗎?
INTEL的會不會也有一樣的情況?
我之前曾有INTEL P4-478 2.4G的CPU掛點
但那是因為12V短路造成的
結果我把CPU做成吊飾....XD

网友:
AMD的處理器平台,在Athlon 64開始,即把記憶體控制器與CPU包在一起;Intel平台則是最近的i5、i3、i7才把記憶體控制器與CPU作在一起。
由主機板可以很明顯發現,記憶體的A/D線都直接直奔CPU,並未再經過北橋。

网友:
不會吧..
CPU內藏記憶體控制器....
我怎摸還沒遇過這類的CPU故障???
這兩年太少幫客戶裝新主機都沒注意去看相關規格資料....

网友:
以下面inte平台的架構圖,可以很清楚看到,現在記憶體也完全交由處理器來控管(將記憶體控制器與CPU製作在一起),可以使CPU更快速的存取記憶體。
這是AMD的架構,拿790GX的方塊架構圖來PO。

网友B:
記憶體控制器內建於CPU內可以減少記憶體==>北橋==>CPU,的延遲與增加資料傳輸速度..

AMD從K8核心(Athlon84)開始這樣做,INTEL則是最近開始仿效的...

現在INTEL更誇張把繪圖核心都給內建了.....以後不用擔心GPU虛焊了...有問題CPU整顆

換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控制器內建於CPU內可以減少記憶體==>北橋==>CPU,的延遲與增加資料傳輸速度..

AMD從K8核心(Athlon84)開始這樣做,INTEL則是最近開始仿效的...

現在INTEL更誇張把繪圖核心都給內建了.....以後不用擔心GPU虛焊了.. ...

...乾脆把整台電腦的電路整合成一顆IC更快.....整台主機不用太大...約20CM X 20CM....
說不定以後就會出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INTEL把繪圖核心內建於CPU的作法, 其實很早期的MAC電腦就已經採用了.

网友:
換cpu比換北橋簡單多了

网友:
我也有遇過一台
機率不算太高

网友(2011-06-08):
剛遇到一台 一樣的 問題  跟 CPU 我把 CPU 加焊後 起來了 可以使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8304-1-1.html
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