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3秒暗屏

楼主(2009-08-26):
請教各位先進開機電源燈有亮綠燈
但是過了3秒劃面一片黑但是電源指示燈還是亮綠燈
抱歉因為是新手不會貼圖
有拆解高壓板用三用電表開路檔測量電路一切正常
而且各部組件無異長
拆下面板看燈管發現兩組燈管兩頭都有黑黑一點
測示燈管有一組燈管由橘色變白色然後燈管不亮
請問有可能是燈管壞了嗎還是電晶體故障
能幫我解答嗎

网友:
請把機型,型號,量測位置,拍出來.

楼主:
抱歉我不會貼圖
廠牌:MAG
型號:XP911W
剛剛有開機測示
用LED手電筒照面板
可以看到桌面
請問是不是燈管壞了

网友:
若是燈管點燈初期很暗或呈黃/紅色,過一段時間才會增亮的,表示燈管電極已老化。

网友:
多回文積分超過10分就可以貼圖了,超過10分時再編輯本文,在下方就會出現貼圖資訊了,
不然没圖真的會瞎子摸象,摸不着頭緒!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文我會繼續努力
我現在假設燈管及電晶體故障
目前正在尋找零件
可是很頭痛的是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一家有賣電晶體的店家
可是它们沒有賣LT6223H.SBL1060CT
及LT5251.MBR10100CT兩種電晶體
查了電晶體規格表也沒有這種型號
詢問店家有可以替換的嗎,店家說沒有看過這種型號所以也不知道
真是很傷腦筋
請問有那種型號可替換的嗎
請告知我. 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抄下來的零件編號對嗎?
小弟根據大大您PO的型號去查,有幾個型號根本沒有相關資料。
大大您可以到時也順便把零件拍一拍照,PO上來大家可以互相討論喔!

网友:
那兩晶體應該是這個吧 !!!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SBL1060CT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MBR10100CT

不過他的網站暫時有問題 !!!

無法點選 !!! 可能要等他們修護吧 !!

楼主:
感謝W大的指點
小弟會進快將圖片貼上請大家指教

网友:
這兩顆都是二次側整流用的SBD,一般故障機會較小。

网友:
燈管問題+1
準備一隻好的燈管,然後交叉測試,查看上下哪一支故障

楼主:
LCD已修復

跟據大大的說法我沒更換應為買不到:還好沒有買
問題不是這兩個電晶體

楼主:
問題是燈管故障

楼主:
引用 楼主:
[/im
g]
問題是燈管故障

楼主:
.更換燈管後雖然已修
復不過得到一個慘痛的經驗
就是維修心思要細匿不能過於心急不然就會{岬近弄破碗}
這是小弟第一次維修LCD心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換燈管後雖然已修
復不過得到一個慘痛的經驗
就是維修心思要細匿不能過於心急不然就會{岬近弄破碗}
這是小弟第一次維修LCD心得 ...
.
.

网友:
拆裝時真的要小心....面板及其連接的軟排是很脆弱的,一有傷害無法挽回。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面板破裂! 一失足成千古恨。小弟也有拆過燈管的案例,那台原本也是以為高壓故障,後來小弟拆掉燈管,測量出有高壓出來,於是找了一台燈管接口相符的螢幕,嘗試點亮,結果燈管還是沒亮,更確定是燈管壞了,確認後便著手拆燈管,結果拆的過程中,一不小心壞掉的燈管應聲折斷,現在那台因為找不到燈管更換,就一直躺在旁邊「納涼」。

网友:
請問一下,燈管那買?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樣的問題.

楼主:
我是在yahoo拍賣買的
買之前最好先詢問你要的尺吋
因為我沒有買過拍賣的東西這是第一次買
燈管大了1mm有點給它勉強
我是將它配給的燈罩拆下換上原本的燈罩裝上
還是可以使用
ps:我是找了好久才找到我認為可以的價錢
我的是19吋寬螢幕雙燈管有燈罩含線一隻100元>可不是裸管

网友:
MAG通常是燈管問題居多,學費是一定要繳的啦,經驗就是這樣來的

网友:
我也要來找看看,看能不能救回來。
謝謝分享

网友:
MAG通常是燈管問題居多,深表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