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維修步驟--逛街找到的

楼主(2009-08-27):
我是新手這逛街找到的,有些我也不懂.希望對大家有所助益,若有侵犯著作者權益請告知我將刪除此文.謝謝

           主機板維修進階
1. BIOS作用:BIOS是開機初始化,檢測系統安裝設備類型,數量等。
  2. RESET的產生過程:PG→(門電路,南橋)→RESET複位(ISA槽B2腳,PCI槽A8腳,AGP槽B4腳,IDE的確1腳)
  3. CLK產生過程晶振 門電路 南橋 ISA 20腳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時鐘 開電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沒有OSC 則時鐘發生器壞
  4. 主板不能觸發 電源排線的灰線經過一個三極管或門電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橋,再從IO 和南橋到PW—ON 插針。(ATX 電源可以強行短路8腳與地來觸發主板)
  5. 判斷主板的故障時,一定要測CPU 三組電壓3.3V 1.5V 2V RESET,SCLK,內存供電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 實時時鐘的晶振壞 只是時間不走.
  7. CPU旁邊的兩個大管當不上CPU 時,可能無電壓輸出,插上CPU,應有3.3V和1.5V給CPU 剩下的2.0V 內核由旁邊的一個小管子供給.
8. 有些SCLK 信號不經過南橋,直接到CPU 腳和AGP.PCI
  9. 電源插座(主板上)各電壓通向哪裏?掌握RESET、CLK、READY、PG信號產生RESET、PG→時鐘發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線曲曲折:是為了滿足信號同步的需要。
  10.BIOS的22腳CS(片選)由CPU產生→北橋→南橋→BIOS的22腳。
  11.若診斷卡跳C1-C6,U1-U6表示不讀內存
  ①首先看內存是否有短路,接觸不良。②查內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觸發,查灰線→經過電阻,電容→7414門電路→南橋→ISAB02,PCID8,CPU。
  13.若橙線性3.3V對地適中多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時鐘發生器,④電源IC。
  14.DBSY(370CPU上就有)→數據忙信號:拆下BIOS,插上CPU,測若無波,北橋壞,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備。CPU上的CLK是時鐘發生器經過北橋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電源IC②I/O芯片③BIOS。舊板故障多在①南橋(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顯示①電源部分②時鐘發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檢測→多是IDE口旁邊小排壞了。
  18.開機不顯示→CPU可工作(即POST顯示到達26)→BIOS壞(換)。
  19.PⅡ,PⅢ死機①主芯片散熱不良②時鐘發生器或晶振壞③CPU供電不正常④CPU座接觸不良。
  20.電源插座上綠色線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經過門電路到南橋。
  21.待命電壓由電源紫色線→電容,電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橋,一路到北橋。
  注:待命電壓5V,只要是電源插頭插到主板上,北橋,南橋或I/O芯片就有5V電壓,主板如果不觸發它,南北橋不應有溫度。
  22.I/O芯片也有幾腳連接到北橋。
  23.CPU發出CS(片選)信號→北橋→南橋→BIOS22腳,當BIOS的22腳收到CS信號後,24腳就輸出一個OE(允許輸出)信號。
  24.檢查RESET複位信號故障時,不但要檢測時鐘信號產生電路,還要檢測PG信號和RC電路。
  25.①內存二排二行10腳CS片選是由北橋提供的。②BIOS22腳上的CS產生過程是由CPU→北橋→南橋→BIOS的22腳。

网友:
感謝你資料分享..

网友:
又多吸收一點知識了...對修理又有進一步了解囉..

网友:
多謝分享! 雖說看不懂的部份居多,就以這些內容當作學修主板的步驟及項目,應該也不錯吧!

网友:
粉棒的參考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是很不錯的資料

网友:
不錯的資訊感謝分享!!

网友:
很不錯的基本功..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你提供資料分享~

网友(2009-09-28):
這些資料因該是機版公司的維修資料把
不然就是電子工程師才會知道的東西

网友(2011-08-23):
謝謝大大提供這麼好的資料!

网友(2011-10-04):
感謝分享 很難看到此技術資料
應該是工程師的
雖然很想學 就是不知從何下手
因為把伊個好的POWER 量一量 結果燒掉了 零件買回
接回去 還是 不理我 信心遭受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