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入門

楼主(2009-08-27):
Proteus ISIS是英國Labcenter公司開發的電路分析與實物仿真軟體。它運行於Windows作業系統上,可以仿真、分析(SPICE)各種模擬器件和積體電路,該軟體的特點是:①實現了單片機仿真和SPICE電路仿真相結合。具有類比電路仿真、數位電路仿真、單片機及其週邊電路組成的系統的仿真、RS232動態仿真、I2C調試器、SPI調試器、鍵盤和LCD系統仿真的功能;有各種虛擬儀器,如示波器、邏輯分析儀、信號發生器等。②支援主流單片機系統的仿真。目前支援的單片機類型有:68000系列、8051系列、AVR系列、PIC12系列、PIC16系列、PIC18系列、Z80系列、HC11系列以及各種週邊晶片。③提供軟體調試功能。在硬體仿真系統中具有全速、單步、設置中斷點等調試功能,同時可以觀察各個變數、寄存器等的當前狀態,因此在該軟體仿真系統中,也必須具有這些功能;同時支援第三方的軟體編譯和調試環境,如Keil C51 uVision2等軟體。④具有強大的原理圖繪製功能。總之,該軟體是一款集單片機和SPICE分析於一身的仿真軟體,功能極其強大。

Proteus 入门教程.rar (924.5 KB, 下載次數: 216)

軟體網路上一推,請自行找找,我的版本....

範例:閃爍的燈

网友:
謝謝分享...又多認識一個模擬軟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咦!你的音響是弄好了沒?好像沒下文~~~

网友:
嗯,好奇怪,之前說要送電自爆,
結果看了好久一直沒下集

楼主:
慘了...被抓到了,其實早就好了,只是第一次做的很爛,朋友給我的資料不太對,

我會找時間po上來(卡在無法公開求助),雖然用料很爛但足以打死我家一些爛日本機,

假以時日我若能把單晶片融入音響.......哈哈..好大的白日夢...

网友:
單晶片融入音響???
還好啦. P大只要對 PCM/PWM 有所了解. 利用 D 類放大器就可以了.
只是, 在家玩玩可以, 要當產品, 可能 EMI 會過不了.
據我的了解 D 類放大器. 目前只用在小玩具上(如手機, mp3...)
大型的音響, 因為它的頻率太高. 容易"飛"出去,造成干擾,
送檢都不會過.
在家自己玩玩, 可以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逃兵兄,好奇怪的帳號不知如何呼?我都隨便亂想(白日夢)隨便學,還真的

可以喔,我只是在想我家這台是怎麼做滴?

這種是用單晶片設計的嗎? 這樣問不知會不會鬧笑話..

网友:
用MCU作主控制,包含上面所有按鍵的功能
頻率的部份用PLL控制,
最後再解調輸出.
而上圖的面版是VFD
音響里,單晶片是作為主控制部份,
負責功能動作啟用
一套音響里是控制核心,
但卻只是一部份,和音質倒沒什麼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輩真是高手,能跟喬治站長搞"麻吉",一定是武林高手,真高興能認識前輩...

論壇來了好多高手,我都有做記號喔,真希望能從你們身上學到東西,不過自己先要加油..

网友:
麻吉??
沒有拉,單純只是因為在養病無聊,
上去喬治網順便把站上的東西作了一些
才發覺站上少了主控制這一部份
就花了點時間去作了控制這一段
剩下的就看廖兄什麼時侯LAY完板子
然後測試看功能的BUG是否需作增改,
然後一個完整的綜擴就能完成了,
之前的討論區內容,playx參考看看.
http://61.70.96.216/phpbb2/viewtopic.php?f=1&t=2054
不過說實在的,因為只是隨興而寫
我快忘記自己寫的程式了,
再不快DEBUG可能再過陣子就全忘了.

楼主:
哈哈...前輩別挖苦偶了,有看沒有懂,目前小弟慢慢深入電子圈,稍微懂更覺得自己越來

越渺小,加上我的積分值越來越高就更不想發言了,不知何時才能當好人?這不是白日夢是真滴(下輩子看看..)

网友:
不會啦,看看積分能不能破萬,
電子這條路,雖只是兩個字,
但其實細分很大
有時更是算是隔行,
光是維修和設計,
同是電子但是差異很大
更別說軟硬體靭體和數位類比之區隔
很多人在電子路上走了一二十年卻還是只能專精某一區塊
所以在很多情形下,大家都是新手.

网友:
我也在等 P 大的自爆,看爆完後還有沒有零件碎片可撿。
好像 P 大家裡的音響機器也不少,可能沒差自己 DIY  的這台,可能純粹只想自己裝一台過過癮。

能多學數位電路與單晶片是好事,在現代的電子電路中畢竟要比類比音響電路要有用的多。
數位與類比電路如果都懂能夠活用那就太好了,電路能夠很省又耐用在功能與性能都能更上一步。

L 大做的主控部分看了一下,個人也覺得好玩與實用,大家都是隨性的做電路而沒有商業的考量,所以也不能要求太多(例如完工時間)。
在這個主題下不想離題太多,以後有機會我們再研究。

网友D:
是啊,談這個主題應該就要移到音響區去了
畢竟那是音響的主控部份
不過雖是隨興而寫,現在看看還寫了快1800行的組合語言
最糟的是昨天看了一下,發現有看沒有懂,
自己怎麼寫的全忘了,看來要找個時間重新復習一下.
有趣的是自己突然覺的是不是半夜夢遊寫的,
不然怎麼全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過雖是隨興而寫,現在看看還寫了快1800行的組合語言

大大您真有耐心寫那麼多行,而且還是組合語言,小弟寫組合語言都算「肉腳」,看到那麼多行程式碼就頭暈了!
一般大型單晶片程式還是用C語言居多,用組合語言開發真的很累人!

网友:
在單晶片的世界里,
C和組合語言各有利弊,
但是由於C為高階語,在教學及新手使用入手也比較方便,
但最後C還是要轉成機械碼,同樣功能但程式會變大多了
所以程式一大或是需要計較速度和工作週期有要求時,
C還是有缺點的,
加上DEBUG和某些C在指令上的缺點,
有些時侯還是很多人必需遷就於組合語言的,
以前在PC上有用C寫一個OS,大概1萬多行,
每次為了要DEBUG也是快神經發作,
所以每種東西都有適用位置
只要能達成目地,
並非一定要用什麼語言才能作
用組語也只是一時隨興寫的,
還害我重新復習看了三天組合語言

网友:
回复 网友E:

"PC上有用C寫一個OS,"Q大真是利害.
請問可以用組合語言寫成類似c 的 libary.
那以後要用就call 之前寫的程式就行了,
不過在一些pin 的定義上是否可通用就不知了~
以上只是小弟的突發奇想~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把原始的code留下來,做好註解,基本上也可藉由複製、貼上來加速寫程式的速度。
但他沒辦法像C一樣可以include library。

网友:
用C來CALL組合語言的LIB其實並非不行
但受限的條件比較多,
大部份的人寧可重寫這一段
因為C的傳出遞回參數定義上較組語嚴謹
記得全華有本書有寫這一段,但是內容不多
可以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難啦.
一般而言 C 語言在編譯的過程. 會先變成組語. 然後才進行組譯.
所以, 大多有參數可以讓編譯器幫你變組語給你看.
你可以利用它的架構. 自己去改它的組語, 然後再去組譯. link 就可以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卡緊來盛

网友(2011-06-25):
這軟件沒可能找到!
真的很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