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卡電容焊接請教

楼主(2009-08-27):
影像卡電容焊接請教

想請問各位先進

影像卡上的鋁殼電解電容 如何焊上  一定要錫爐嗎 ?? 使用普通工具  有特殊方式 可以克服嗎??

還有使用電容表量電容時通常是要取下 可是如果不取下準確性如何 ?

因為有時外觀無法判斷 哪顆電容  容量下降 總不能全換吧 ??  如果不取下 如何測量 比較準 ??

最後請推薦 便宜又好用的電容錶

中國 VICTOR 大家覺得怎樣 ??

LCR 和  電容錶不同嘛 ??

抱歉問題很多  ^_^"

网友:
使用60W的烙鐵, 將烙鐵頭的斜面加錫貼附到電容的接點上加溫, 使用斜面的目的是接觸面積大加溫快, 錫才會溶掉, 然後用尖嘴鉗先移除一腳, 然後同樣方式再移除另一腳, 便可拆下. 如果你的烙鐵頭有不同款式, 也可嘗試拆焊.

電容還是拆下量測比較準! 如果機器已經使用很久, 多換些電容可以淘汰電容老化的問題.

電容表買量測容值越大越好, 至於精確度要看品牌且是否通過檢驗. 某版有教如何自製電容表, 你可利用搜尋找一下.

加油!

楼主:
感謝回應

再請問焊接鋁殼SMD電容的方式 謝謝

网友:
同樣的動作,準備60W的烙鐵,以方便大面積的錫熔化,先焊電容的一腳,等牢固後,再焊另外一隻腳。
注意吃錫的掌握、整個錫面的錫是否完全熔化,這是焊接的好不好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