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的定義

楼主(2009-08-27):
之前我有看到一篇,有某大大對變壓器的稱呼
而我之前在POWER的公司待過,她們對變壓器又有細分
如下:

Converter 和 Inverter 其實都是將某種能量的形式轉換成另一種的轉換器.

一般而言, DC/DC converter 是一種將直流電源轉換成另一種直流電源的轉換器, (昇壓..降壓......等等);
其他如變壓器, 我們會稱它為 Transformer (AC/AC Converter);
變頻器: 我們稱它為 Frequency Converter (AC/AC Converter);
整流器: 我們稱它為 AC/DC Converter.或adapter
AC/DC Converter.或adapter  使用在手機充電器或筆電的整流器(變壓器)上
不過, DC 轉 AC的轉換器, 我們會用 DC/AC Inverter, 而不用Converter!
DC/AC Inverter  使用在液晶螢幕高壓版等~~~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其實是因為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製造 AC to DC converter, 提供DC電源給我們的一些電器使用, 後來在製造 DC to AC 轉換器時, 我們特別以"invert"(逆變) 來稱呼它, 所以我們稱之為 DC to AC inverter (逆變器).

网友:
感謝分享, 沒待過 POWER 設計公司的, 對這些知道的不多! 長知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些術語你懂後,面試找同性質的工作,很容易被錄取

网友:
變壓器, 我們會稱它為 Transformer (AC/AC Converter);
變頻器: 我們稱它為 Frequency Converter (AC/AC Converter);

看起來都很像 沒什麼分別n_064|

网友(2010-02-16):
又學到一門知識  感謝!!!!!

网友(2010-07-23):
以前就有聽過dc to dc那時覺得 不是很懂,現在又看到
你的分享,恍然大悟,感謝

网友(2011-01-16):
>變頻器: 我們稱它為 Frequency Converter (AC/AC Converter)

變頻器的功能: 稱為 Frequency Converter 或 Frequency Changer,如果以中文的字面意義來看,變頻器若用Frequency Changer來稱呼,可能較適配,而Frequency Converter,可能要用頻率轉換器或換頻器較適合.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quency_changer
http://www.ieee.org/organization ... sep/peshistory.html

>整流器: 我們稱它為 AC/DC Converter或adapter

整流器的英文名稱是rectifier,指的是將AC變成DC,且是單向的單一電子零件,如一般用的1N4001~4007整流二極體,若用4個則可構成橋式整流器(簡稱橋整),如KBP206 - 600V/2A,一般它們都不稱為adapter.

一般在電源方面,adapter指的是將AC110/220V轉換成DC的一個轉換器成品,adapter可算是一個組件,並非單一電子零件,以前是以變壓器為主件,體積大又重,現在則多用線圈和震盪的Switching方式,體積小又輕.

rectifier - 整流器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ctifier

AC adapt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_adapter

网友(2011-04-18):
好文章...像我做安規沒幾年,這些算不錯得教材...謝謝分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