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變壓器呢

楼主(2009-08-27):
有人問如何拆,今天先用文字敘述改天補圖

變壓器都是經過超音波封裝過的,如果要拆外殼99%是無法再接回去的
如果確定不要變壓器,而想要拿來研究可以這樣做
1.用斜口鉗把變壓器的四個角剪開,封裝線那邊的四的角
2.用一字起子搭配鉗子扳開

如果還想保有外殼完美的話
1.使用小鋸子慢慢鋸
2.拆完之後會比較平整還可用膠帶黏起來

网友:
報告. 是用高週波封口.不是用超音波.
超難開的. 我的做法是拿去"羅來把"然後把它當木魚.死命的敲,它自然會由高週波封口處裂開。

网友:
自己用小型圓盤鋸片從溝槽切開,這樣修好還可以用膠帶黏回去。
不過要小心不要下刀太深,以免切到內部元件或散熱片,可以淺淺的下,分多次切。

网友:
的確是不好拆
不過  目前的我在  "爆力美學"的誘惑下,也是以 "羅來把+鐵槌"來完成拆解的工作,
待以後添購新工具時,再來購買  "狼大"  所說的"圓盤鋸"回來玩玩

感謝大大們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們是說超音波融接,高週波用的地方定義不同

原理:
        利用超音波振動頻率,接觸摩擦產生熱能使塑膠熔融而結合,依目前較普遍的,即為每秒振動二萬次﹙20KHZ﹚與每秒振動1.5萬次﹙15KHZ﹚二種,另外尚有數種特殊振動頻率, 因受限於篇幅,僅介紹15KHZ和20KHZ二種較為普遍性 之熔接。而依其方式又可分為直接與傳導二種熔接法。 直接熔接:即先使材質如線或帶相互重疊﹙例:鉚合、埋植等﹚,固定於塑膠熔接機上之治具,讓其能量轉換器﹙HORN﹚直 接在上面產生音波振動效能而熔接。 傳導熔接:即熔接時,離超音波振動,隔一段距離,藉其音波振動傳導熔接﹙例:塑膠殼熔接等﹚。

特點:
A、可熔接除鐵氟龍以外的熱可塑性塑膠。
B、熔接時間極為短暫,通常範圍0.05秒~1秒。
C、可經由介質如水、油等熔接於接合面。
D、熔接效果,可達實用程度。
E、可做直接與傳導熔接。
F、材質熔接能量可因塑膠材質而異,而且並非超音波振動全部材質, 只選擇合合適的面振動生熱,所以產品表面無傷痕之顧慮 ,此為傳導熔接之特色。在較硬的塑膠熔接時,更能發揮其熔接效果。
G、超音波熔接不會產生如化學藥劑之毒性,為一安全性的熔接加工。
應用:
  超音波應用範圍極廣,一般我們均熟悉被應用於醫學上,而於工業領域中,大家對本身之產品, 或可發現超音波也是本身所屬產品的應用範圍內,能讓超音波提高您的效率與品質,也將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其應用範圍有1、熔接;2、埋植;3、成型;4、鉚合;5、點焊;6、振落﹙切除﹚;7、熱熔。除第七項熱熔為超音波熔接變化外,其餘均屬超音波主要功能。

另外你用敲的會使變壓器內的零件或焊點損壞有可靠度的問題

网友B:
不知道你們說的是哪種變壓器 ,
如果是塑膠外殼那種充電變壓器 ,
我都是更換成刀型烙鐵頭 , 加熱割開 ,
然後處理完後再用平頭烙鐵頭封起來
沒人跟我一樣嗎 ?

网友:
燒塑膠的味道不好聞,所以一般都是切開(不過切開時也會使塑膠融化產生異味)

网友:
如果要破壞可以,可以使用夾具,大力擠壓,上下蓋接合處就有機會破裂,如此就可以拆掉。

网友(2009-09-27):
這樣拆嗎

工具

用一字起子插4個紅色位置在用鐵鎚敲進去,拆開後內容

已經黏死了,想修也沒輒

网友:
小弟之前修D-Link的變壓器,也是"羅來把"雙支齊下

才把變壓器給拆下來~不過粘那麼死做什麼啦...

這樣以後要維修都沒辦法的說~

网友:
我是直接拿鐵鎚從兩邊接合處來回小力的敲打幾次,外殼就很容易用手扳開:)

网友(2009-12-31):
小弟都用吹風機慢慢吹,自然就會退膠,然後就可以拔起來
到實在用ab膠黏回去

网友:
太利害了

我是新來的,各位大大都是強手,利害利害,請多指教

网友:
圓盤鋸

羅來把+鐵槌

吹風機

......筆記中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來店長說的是一般的ADAPTER,我還以為是在機器裡面的變壓器transformer,還一直想說矽鋼片及凡麗水是如何用超音波來黏合,如何用斜口鉗把四個角剪開(哇!一值在想說我的斜口鉗豈不很快就報銷了),還用小鋸子慢慢鋸開,直到看到9樓的回覆才知道我的理解力有待加強了,真是辜負了店長的一番美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店長說的是一般的ADAPTER,我還以為是在機器裡面的變壓器transformer,還一直想說矽鋼片及凡麗水是如何用超音波來黏合,如何用斜口鉗把四個角剪開(哇!一值在想說我的斜口鉗豈不很快就報銷了),還用小鋸子慢慢鋸開,直 ...

如果說有鐵片組是transformer
有的ADAPTER裡面也是有transformer的

网友:
要抄就抄重點就好.....
版主沒PO上變壓器圖片哪知道是傳統型還是PWM行的變壓器,如果是我  拿不要用的和槍 周圍話一圈也可以  但會有臭味  解決方法 在後面開電風扇吹走菸味就好了

网友:
我是用一字起子慢慢撬開
修好後用兩條束線帶綁起來
下次要再維修就把束線帶剪掉就可以再打開了

网友:
用 毛筆 沾 三秒膠"快乾"溶解劑 分解....
用 一字烙鐵 分離,但...不好操作ㄟ。

网友(2010-05-11):
可以用熱鋒槍是是看,但是要小心預防燙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請教:小型圓盤鋸是刻模機嗎?要不要開個新版介紹一下?

网友:
我雖然也有拆過變壓器,不過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黏到這麼死的變壓器,不明白為何要這樣子黏?

网友(2010-06-12):
報告各位"先拜":
小弟我都是用小一字羅賴把外加木槌或橡皮槌給它繞圈圈慢慢敲...
敲出有縫隙之後,再用信用卡慢慢刷卡...邊敲邊刷...
時間或許比較久,但是外殼的完整性會比較佳,
裡面的封膠,可以浸泡在環氧樹脂溶解劑中去除...
不過也是有去不掉的,去不掉的我大多會放棄...
維修完再用熱熔膠封回去,外殼則用快乾膠點死...

网友:
呵呵...原來大家都用差不多的絕招....我也是一樣用羅拉肉+鐵鎚 ko 它們...之後再用快乾點回去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小型圓盤鋸是刻模機嗎?要不要開個新版介紹一下?

gi0001tw大.圓型鋸不是刻模機喔.圓型鋸的鋸片叫圓鋸片.如木工用的圓鋸機.刻模機是像高速電鑽體積比較小.高轉速.

网友:
把美工刀卸下, 刀口對準 adapter 接縫處, 用鐵鎚敲往刀背敲下去,
四個邊都敲一次到兩次, 等開口笑了之後用一字起子掰開就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封超音波比鎖 螺絲的工時還省時,
且可省螺絲的成本
維修時須拆開等於說報廢了外殼
轉賣不容易,很少人會買外殼壞掉的東西
各有優缺點

网友(2010-09-25):
用鐵鋸四周慢慢鋸,不會太暴力又不會傷到裡面的元件。

网友:
在下提供一個自己的經驗.
一般的變壓器,用"萬力(桌上型虎鉗)"夾住,稍微用力夾,就會聽到高周波接合處裂開的聲音.然後就"開口笑"了.
此時就可以用一字起子或大支美工刀輕易打開.這是到目前為止在下發現外傷最少的方法.
在下試過筆電的,液晶螢幕的都有效.

网友(2010-12-19):
羅賴把+暴力美學 我沒太多耐心在外面殼上面@@

网友(2011-03-09):
封超音波比鎖 螺絲的工時還省時,
且可省螺絲的成本
維修時須拆開等於說報廢了外殼
轉賣不容易,很少人會買外 ...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在做水塔用液面控制器,本來也是考慮要用超音波來熔接,主要是想省下工時
但設備實在不便宜,詢問幾家開發商,每台都報價2~30萬,尤其還不是全自動
還有每個要熔接的東西就要訂做一種製具,也要硬質塑膠才可以

螺絲的成本其實還好,有配合的廠商在做,價格不高
所以現在還是用ABS或PVC膠在黏,成本低但速度慢,味道又難聞,聞久了又傷身n_141|

楼主:
小弟有在做水塔用液面控制器,本來也是考慮要用超音波來熔接,主要是想省下工時
但設備實在不便宜,詢問幾 ...
引用 网友H:

    沒錯成本低....也可搭配速立康....AB膠等

网友:
最近學到一招也用在省電燈泡上,利用迷你電鑽在黏合處鑽一個洞,然後用銑刀的方式沿著黏合處銑出一條0.5~0.8公分的長洞,接下來用一字起子放入,把他撬開!!這應該有效吧!!

网友:
原來變壓器的維修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的意見

网友(2011-04-21):
我還是習慣用暴力美學~~~用一字起+鐵槌
不過沒一次拆開後外殼能看的~~~
再來公司翻一堆變壓器帶回家裡練好了~~
繼續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們說的是哪種變壓器 ,
如果是塑膠外殼那種充電變壓器 ,
我都是更換成刀型烙鐵頭 , 加熱割開 ,

我也是用【刀型烙鐵頭 】~融化3~5個點 【再對這些洞    ~用一字起子    撬開】!!^-^

网友(2011-05-23):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我都是用自己做的這隻利用機殼檔板前端磨薄插在接縫處
翹開變壓器需要用點技巧加上一隻橡膠頭的槌子輕敲變壓器的接縫
只要一點縫隙插入就能撬開

我連液晶螢幕也是用這隻幾乎不會有傷痕

网友:
B&Q有賣小片的圓型鋸 使用雕磨機驅動 切朔膠還不錯

网友:
看完之後  鐵槌+一字起子拔得頭籌

网友(2011-07-06):
我用這個剛買來的小工具,俗稱雕刻機
第一個試驗品,廣寰電視盒的變壓器,有5年歷史了
拆開後的樣子
還好剛才鋸的時候有抓深淺度,不然就內傷了,使用圓盤鋸時,四周鋸一圈,然後用一字起子加工就OK了。不過黑色塑膠小顆粒到處飛揚,鋸完還得清理現場。

网友:
小型圓盤鋸片+1
桌上型虎鉗+1
( 有機會  再敗進家門 )
之前崇尚暴力美學 又敲又撬
見縫插入一字起子之後 再敲再撬
結果"手路" 不好  APDATOR 內一堆零件腳斷了
貼黃膠帶的主變壓器腳斷也掉了 週圍帶白色固定膠零件 都斷頭了
喝~~ 誅殺九族!!
下次有工具再玩
圓鋸剝皮  虎鉗夾指
發揮暴力美學

网友:
allen388399的雕刻機方式漂亮喔!

网友:
像是手機充電的那種最難拆了...
一般這種的直接放棄不修...

LCD或NB的變壓器我都先用鋸子先鋸開一點點再用一字起子翹一翹...

网友:
我也都是用一字起子+鐵鎚,施力得宜的在熔接處敲打,就像在雕刻般的小心
一有裂縫即可插入一字起子,循線翹開外殼就可完成拆卸
未有傷到內部機板及零件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