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7吋-高壓板故障!

楼主(2009-08-28):
這台剛拿到插電電源開關按下去.都沒反應.判斷高壓版出問題!

後來把高壓版拆起來.發現到大電容突起.右邊也有一個470uF也凸起!

現在打算把全部板子上的電容都換掉.再插電測試這樣對嗎?

還是要檢查哪裡?

請問現在該如何做才可以比較安全的修!

最新發展.今天要換電容發現一個零件裂開.圖中黃色有散熱的那顆!

因為紅色這一型的保險絲我沒遇過!

4個問題:
1.請問裂開那元件是何種元件?有編號就可以買的到元件ㄇ?
2.請問保險絲我用電表測量都不通是不是斷路!這類型保險司我沒遇過.請高手說明好嗎?
3.這個高壓版好像燒壞好多東西.但我又怕判斷不好.不知電路旁邊的各個元件還有可能壞掉的嗎?
4.以前修過CRT電視.發現保險絲燒掉.橋式整流就會燒掉.可是我量橋式整流的兩個交流符號的腳位不通.應該算正常吧?

拜託大家回答!狼大板主~救救小弟阿!

新發展:增至新圖那顆散熱的晶體.腳位都燒焦拉.燒到裂開真屌阿!照好幾十張才照到這張漂亮的!

保險絲確定燒壞掉!

如狼大所說那顆裂開的整合元件我去嘉義的電子材料行根本找不到!

現在是不是要買一塊電源板+高壓板合一的板子來換!

可是又不清楚該買哪一類型?去哪買會比較便宜?

改線路是不是12V接到12V.5V接到5V.接地接到接地?

請問腳位排序!

+12V
GND
+5V
ADJ

請問ADJ腳位的功能?

网友:
保險絲一般都是F開頭的,找到先用蜂鳴檔量看看有没有嗶的聲音,即然爆容了當然要先換掉,狀況一步步的排除,若有電容表可將電容都拆一來量一量,没爆容不代表没問題,
昨天才修一台benq fp756ms 有時没背光,按照benq常壞的修法還是找不到原因,後來將電容一一
拆下用電容表量結果發現有一顆1000uf/10v的電容只剩670uf没爆容,換新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時高壓部分的焊點接觸不良也會造成此類狀況,小弟之前有一台BENQ Q5T3也是同樣狀況,後來經過地毯式的補錫動作後,現在還是活龍一尾。

网友:
紅色圓桶狀那個就是保險絲
有問題的電容一定是先換了再說

网友:
你這塊高壓板居然跟我的 viewsonic vx922一模一樣真的太神奇了
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生產的,我的故障是電容器爆漿全部換掉但換掉後依然暗屏
最後查出來是連接到昇壓變壓器一次測的ic脫焊接觸不良補焊後就ok了
1.建議你先把電容器全換掉
2.保險絲當然會通如果不通就是燒斷了找到電流一樣的就可以了沒記錯應該是5A吧
3.換好之後送電量一下連接到AD板那4隻腳12v 5v adj 的電壓有沒輸出
4.橋氏整流不是這樣量的這塊版子只有蕭特基跟二極體沒有橋氏整流
5.先這樣處理有問題再提出來

网友:
黃圈內爆開那顆比較麻煩,那是一顆功率開關+控制電路的整合元件(類似PI的TOP系列),不是很好找。

网友:
由四支二極體就可以構成橋式整流了!應該是綠色圈起來的那四支二極體!
可拆下來量,順向導通、逆向截止。

网友:
正面的圖在AC座右下方 不是很清楚,由背面的pcb板推斷 我猜:

橋式整流(扁平4pin)應該在正面圖的黃色圈圈的那棵零件左邊,緊貼著 扼流圈(黃色電感 4Pin像小變壓器)的下方跟散熱鐵片的中間.

网友:
變壓器高壓側旁一群二極體主要有截止時吸收繞組反向電勢的TVS或是快速二極體搭配電阻及電容,以及提供PWM電路16~18V電源繞組的整流用及穩壓用二極體。

2.請問保險絲我用電表測量都不通是不是斷路!這類型保險司我沒遇過.請高手說明好嗎?
3.這個高壓版好像燒壞好多東西.但我又怕判斷不好.不知電路旁邊的各個元件還有可能壞掉的嗎?
4.以前修過CRT電視.發現保險絲燒掉.橋式整流就會燒掉.可是我量橋式整流的兩個交流符號的腳位不通.應該算正常吧?

2.這也是屬於一種一次式保險絲,在歐規電路比較常見,只要是空間不足就會裝這種保險絲,有需要也可以用一般管狀保險絲套接線帽或是用電阻保險絲。
3.拜所使用的控制+功率整合元件,電源端周邊電路很簡單,可以慢慢巡過來,各元件能檢查就檢查,確定都正常再上電。
4.通常爆輸入端高壓整流電容的,因為電容喪失平滑功能,橋式及PWM電路元件被脈流打穿的機率比較高,橋式因為是四顆二極體組成,有時只會壞其中一個,所以最好把AC/DC腳都一起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不是要買一塊電源板+高壓板合一的板子來換!
可是又不清楚該買哪一類型?去哪買會比較便宜?
改線路是不是12V接到12V.5V接到5V.接地接到接地?

請問腳位排序!
+12V
GND
+5V
ADJ
請問ADJ腳位的功能?

找輸出電壓及組數符合原先板子的就可以。
ADJ一般是指背光亮度調節。

网友:
功率開關
參考看看

楼主:
這台壞的東西.大電容.保險絲.D565R!

我網拍買到D565R裝上後.其實還沒修好.會變成跟我另外一台AL1916.畫面會閃爍!

ACER找不到相關文章.也確定不是燈管故障!

ACER會閃爍的問題.困擾我很久!

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