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靜音王 WTX-350

楼主(2009-08-28):
使用簡易測試器 PG無燈號/測試器發出鳴叫聲
請問有人知道拿裡故障謝謝

网友:
這裡都是DI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5VSB根本沒出來,先爬文,這樣問根本就是沒爬文想等答案的啊!
會沒有人理你的!

网友(2009-12-07):
阿 這樣就沉底沒下文啦
我剛好也有同牌子不過是400W
我有爬過ㄧ堆文  可是還是解不出來
我的有5VSB; 我把第14(PS-ON)腳跟第13腳短路
但是沒量到3V;12V
接下去就不知道該怎麼做
正在研究基本電學
量測一支二極體( 1N5822)
它的情形是我把電表打到二極體檔位把正極和負極交叉量
一側有導通電壓是0.184v
請問諸位前輩我接下去該怎樣進行

68.9 KB, 下載次數: 49

网友:
你應該先照張內部結構相片,讓大家幫你研判。
基本有5VSB的話查低壓。
1.先查電容是否正常(電壓不正常會啟動IC保護)。
2.查那些功率管-FET、共陰蕭特基、是否燒毀。
3.查二級管是否極穿雙向導通(一般板子有燒黃現象先查)。
4.查基納二極體(ZD)及穩壓管。
5.查431、945電晶體。
6.查871(大多是)光瑀合。
7.查PWM電源管理IC,一般為(TL494、KA7500)。
8.最重要的是要多看裡面維修文章。

如果是連5VSB都沒有的話....請詳讀W大精彩文章
(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