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 NEO4 故障問題

楼主(2009-08-28):
報了5顆電容KZG 3300FU 6.3V 在CPU附近通換掉了
風扇會轉

但是用MSI檢測燈去量 都是1011或0011(0綠1紅)
記憶體檢查那邊就卡住了 重複測試
有時候100次裡面有幾次可以到開機畫面
可是重開機又回到那個時候~ 是BIOS要掛了嗎?????

Award BIOS~ 要用啥工具去把他夾起來
才不會傷害到BIOS   阿 >< ???

网友:
先暫時不要管是不是BIOS的問題!並確定記憶體是正常可以使用!
大大您先把記憶體金手指、主機板記憶體插槽的金手指都先清過一遍!(用橡皮擦清潔記憶體金手指時需嚴防靜電,以免晶片被靜電擊毀)
最好能用POST除錯卡!微星的除錯四燈小弟也有用過,老實說不太好用!
既然爆過電容了,最好能將記憶體供電、北橋供電的大顆看的到的大顆濾波電容也一併更新!
等能正確通過POST程序,再去微星的下載最新的BIOS、更新軟體(好像要在DOS底下執行)進行BIOS的更新動作!

大大您最好能PO上圖,大家更能夠方便提出些建議給您!

楼主:
紅色圈圈是暴了5顆電容 已經換新!

*記憶體確定是好的別台測試OK.金手指也沒問題
微星檢測燈都卡在~1011檢測記憶體模組.0011載入BIOS
這2個,有很小的機率,可以進入到開機畫面,可是只要重開機
又會回到1011.....= =""進入BIOS改完,又會一樣!!

記憶體供電、北橋供電的大顆看的到的大顆濾波電容也一併更新!
^^^^^^^^^^^^^^^^^^^^^^^^^^^^^^^^^^^^^^^^^^^^^^^^^^^^^^^^
是指哪邊呢???

网友:
小弟先前沒做好功課,忘了這是整合式的橋!南北橋已整合在一起了。
小弟先暫時改一下大大您的圖,綠色圈起來的看要不要考慮換掉!感覺是沒有爆!
若還有CPU,小弟覺得大大您可以考慮換CPU試看看,因為記憶體控制器以整合到CPU內部了,小弟覺得有可能CPU掛了!
記憶體可換幾個插槽測試看看!

若更換過CPU還是同樣狀況,那就開始要修主機板了!
往記憶體插槽開始打AD線看哪邊有問題!

楼主:
還有個問題!只要POWER接上去 開關打開
CPU風扇就會自動轉.電源自動啟動 免押PW針腳
也是南北橋那區供電出問題嗎???

*OK 等等買電容來換看看 ~
*供電部份680FU 10V*2顆(W)WH電容
1000FU 6.3V KZG 3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小弟看您的圖片,主機板好像還鎖在機殼上吧!再換電容之前,先做下列的動作好了!再嘗試做一下測試!
像要針對主機板做debug,小弟建議您把整個板子拆下來,除了CPU、記憶體、顯示卡之外,最好不要在掛上雜七雜八的零組件,另外提供BIOS記憶電力的電池最好也直接先卸下來,暫時不要用!

裸機是最好的測試狀態,拿一本書將主機板墊著,就可以上電測試了,周遭環境最好先淨空!
剛開始先不要裝顯示卡,直到POST可以過記憶體,再斷電裝上顯示卡在重新上電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先不要換,連ncc的電容都會爆,不知樓主換好後有沒有檢查cpu供電,記憶體供電是否

正常?我手上沒有這板子,有個真實案例給你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千萬別跟我說沒電錶要修主機板..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2651

网友:
目前已經修過兩張,都是MSI的K8N NEO4爆VRM輸出端電容(NCC KZG 3300uF 6.3V五枚)
有一張技嘉的K8VM800M的S754 K8,VRM輸出端"只用"兩顆3300uF 6.3V,也是難逃被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的大開眼界,不知狼大換過電容就搞定嗎?有沒有發生樓主同樣的狀況,如果是我還是會先

查核心電壓跟記憶體電壓,畢竟cpu內建記憶體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大開眼界,不知狼大換過電容就搞定嗎?有沒有發生樓主同樣的狀況,如果是我還是會先

查核心電壓跟記憶體電壓,畢竟cpu內建記憶體控制....

上面那張換之前不開,換之後可開並順利進OS,主人帶走後似乎沒有返修發生。
(上面的油漬是主人自己天兵,用WD40噴風扇)

下面爆兩顆那張可順利開機,也無當機情形,只是在災情擴大前趕緊處理,以免惡化。

另外技嘉那張只用兩顆電容的K8VM800M原本會當機,更換後當機情形消失。

楼主:
沒錯....被猜對了
萬用電錶哪種好ㄚ???

*電容"攏"換了無效......(記憶體附近~ 跟南北橋供電的)

网友:
有需要的話,換組CPU及記憶體測試看看。

楼主:
RAM 確定是好的.... 939 CPU = ="" 沒多的!!!
當然這一組是撿別人剩下壞掉的 來練基本功

能修好就是賺到了 不過目前已經花300了...
電容100..南北橋微星買風扇200... 哈 都快
可以買2手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剛開始都是這樣,剛入門建議買個200~300的普通電錶就行,

有些經驗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現在我最怕那顆電源ic壞掉...

楼主:
新手交學費~~~哈 這也是DIY的樂趣!
跟賭博一樣 賭贏了會很爽
當初拿到這張板可能已經很嚴重到無畫面了

*ㄜ 顆電源ic是哪一顆???
不過POWER一打開 CPU風扇會自己轉倒是真的.....
話說有沒有幾百元又好用的電表可以介紹的?

网友:
跟賭博一樣 賭贏了會很爽

哈哈..千萬別這麼說,應該說拿去做公益買樂透..

我剛入門時是買這顆電錶,好像才260元,很好用但被我操爛了,蜂鳴檔有點不靈,現在拿來測電流用..

買個電錶在手可以有很多用途,不只在主機板上....

電源控制ic如圖..

因為有時可以進入系統,我大膽推測應該是記憶體方面,例如供電不足或太高,記憶體相容性,建議換槽或換記憶體看看,

bios設定也有影響..會自動開機就比較麻煩...

ps:剛剛查到的,不一定是問題核心,因為我也無法悟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MS-7125

网友:
如果焊接的技術好..可以試著把DIMM槽旁的終端電阻加一下錫看看
看一下DIMM槽的金屬彈片是不是髒了..歪了
一上電就自動開機看一下pw switch的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
好多前輩們都下指導棋了,小弟也不知道要怎樣幫這位PO文的大大!
要修電子,三用電表是必備的工具。
前輩們竟然有想到要查供電的電壓,小弟都沒想到,只是想說這位大大的問題應該是AD線接觸不良、CPU掛彩、記憶體不相容之類問題,相較之下,小弟又遜了一大截了!

网友(2010-06-10):
引用 网友E:
麻煩大大們解答了,感恩!

單橋的問題....!!

网友:
這個故障狀況感覺似曾相識...
如果你有除錯卡,
跑碼可能會和我之前測技嘉的板子一樣,
卡在26,27...如果按reset會卡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