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1GX 19吋LCD

楼主(2009-08-28):
原本是有時候會自動進入黃燈狀態..
在另一討論串有前輩說是IC701有故障....
為L1117....於是買了這顆L1117....
不知道對不對....
換上去後....發現....變成完全不能開機了....按電源完全沒反應....
拆原本那顆時又手賤沒拆好....原本那顆已呈解體狀態....
整塊PCB板目視完全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買錯IC....
請大家指導一下....

高壓板是狼大前面有說到的另一版本的....
底下是借狼大的圖修改的....

紅色圈起來那一圈....
由上到下的線顏色與電壓分別是....
黑--1.47V
棕--0.01V
紅--0V
橙--0V
黃--0V
綠--0V
藍--5V
紫--5V
(空)
灰--1.49V
白--1.49V

网友:
也許您的原本不是用可調電壓的1117
看到狼大貼的背面圖後,可以想像沒有熱風槍要拆這東西時的慘烈
另外覺得應該是固定電壓的,找不到多餘拿來調整電壓的電阻

楼主:
嗯..我剛剛又去翻了一下PDF檔....
發現....
果然如小龐所說的....
我買到L1117-ADJ....
昏倒了....只好重買了....
然後拆焊部份....
熱風槍用的不太好....可能我耐心不夠吧....
我大多用烙鐵拆....
所以拆到解體了....
以後要練習使用熱風槍了....

等我買正確的L1117回來再來報告....

网友:
網友能提供的大多是經驗,維修時最好還是,先做動態與靜態測試,對元件多少了解一些,,不然真的會換到吐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要拆這種的也不一定要用熱風槍,烙鐵照樣可以拆呀!兩支烙鐵就能輕鬆搞定(至少有一隻烙鐵要達到40W以上的功率)烙鐵的基本功很重要,一定要練到駕輕就熟的境界(雖然小弟的焊功不怎麼樣),拆MOS也能像熱風槍一樣乾淨俐落.....(小弟發現自己用烙鐵拆MOS的功力增加了,拆得好漂亮喔,好高興!)。

小弟也有買錯L1117的經驗,要3.3V的買到5V的,還裝上去,還好沒燒壞,結果又換回原本的(其實原本的沒壞,只是看它外觀感覺壞了,想說乾脆也順便換新好了)

看大大您標示的電壓,小弟發現....好像沒有跟12V相近的電壓耶!是改良後不用12V了?

网友:
因為AD只需3.3V/5V,所以高壓電路用電源不用送到A/D。

目前修理過的還沒遇到該穩壓IC異常的,大多是受熱變色而已。

网友:
進入黃燈應該是a/d版有異常吧?應該跟p+i沒什ㄇ關聯

楼主:
嗯..感謝大家..
會想換那個穩壓IC是因為在另一個狼大開的討論串..
有人說是它有問題了....
但最近實在沒有時間去慢慢查那裡壞了....
所以就先換起來試看看....
等3.3V版的L1117穩壓IC到手上換下去再來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的講解!小弟給他沒想清楚就發問了。
渾然沒想到AD板一般是沒有用到12V那麼高的電壓(也不知道有沒有AD板有用到12V的狀況?)。

网友:
(也不知道有沒有AD板有用到12V的狀況?)
有功率放大器時

网友:
早期有些大尺寸面板吃12V時也會有一組12V電進入A/D。

网友:
有些a/d板的audio電路時也會用到12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