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P800-SE的USB故障原因

楼主(2009-08-29):
最近因連續收到2塊華碩P4P800-SE的版子都是USB故障,在某大陸維修網發現這篇文章不錯提供大家參考。
1、通過調查發現南橋燒毀基本上是一種隨機和偶然的現象,比如使用USB裝置引起的,平時使用沒有問題,不一定那次使用就出故障,燒了南橋。引起這種隨機毀壞南橋的禍首只能是靜電放電(ESD)。靜電對PC的危害,以前常見的是當機,重新啟動等現象。到現在的USB2.0系統,出現了燒南橋的現象。因為現在各種USB介面的設備很普及,如DV,攝像頭,抽取式硬碟,USB光碟機,MP3,印表機等等。USB的優點是可以帶電熱插拔,但也正由於USB的熱插拔,使用者會經常地接觸USB系統,於是就可能出現很強的靜電放電(ESD)。根據IEC 61000-4-2測試標準,人體與金屬等物品接觸,產生的瞬間電壓可達到7000伏。此電壓足以燒毀有關的電子元件。而USB控制器和USB-HUB就在南橋內,所以表現出南橋燒毀。
  2、國際上有關USB數位式消費類產品和USB外設的標準要求必須有ESD防護功能,必須符合EMI標準的規定。就連機箱的前置USB插口也要有ESD保護裝置。但是國內市場上早期的USB裝置、USB外設基本都沒有ESD保護。這是導致南橋燒毀的根本原因。有時也會導致USB設備燒毀,據調查,確實有DV燒壞的。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各方面的重視,開始設計和生產有關ESD防護的裝置,用於USB數位式消費類產品和USB裝置,以及電腦主板上。我們微星也將給主板加ESD保護措施。
  3、USB1.1時代為什麼幾乎沒有這種情況?
  一、那時USB介面的數位消費產品以及USB裝置很少。二、USB(1.0/1.1)是低速傳輸,簡單的EMI抑制電路就可以了。USB2.0是高速的資料信號傳輸設備,原來USB1.1的技術不能適用了。至於USB2.0用的EMI抑制電路和ESD保護裝置正在開發中。Intel在有關文件中也是提出設計和測試建議,沒有指定那種電路和裝置。
  4、為什麼燒南橋的集中在ICH4和ICH5南橋?
  ICH4和ICH5南橋有USB2.0。Intel在他們的865和USB2.0設計指南中說ESD保護裝置放在機殼的前置USB的PCB板上,可是我們的機殼前置USB的PCB板不是主板廠設計的,是一些小廠(或機箱廠)設計生產的。從來就沒有考慮ESD這個問題。這也不能怪前置USB的PCB板設計,因為Intel沒有指定用什麼樣的ESD,僅僅是說要經過測試不影響USB信號才可以。
  VIA的南橋對USB2.0控制器和HUB設計的比較好,防ESD能力強。所以很少有VIA的主板燒南橋的現象。所以,我們也不要迷信Intel。
  5.主板南橋短路導致南橋燒毀
  首先我們要檢測的是PCI 上AD14的對地阻值,晶片級維修高手都知道,所有的AD信號對地阻值都是一樣的,如果AD14的信號對地小於80歐姆,則可以判斷為南橋壞。插上電源排線的時候,假設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工作,南橋周邊沒有短路的狀況。檢測USB的兩條資料傳輸線信號+usb 和 -usb,如果對地為0,則判斷為南橋短路。如果以上兩個過程無誤,檢測BIOS晶片周圍的CMOS跳線,如果中間的跳線對地阻值為0,則判斷南橋壞。 這一步就看1117了,1117引腳的電壓是3.3V,如果1117無電壓,則判斷為南橋壞。
   三、對使用者的建議:
  1、告知使用者插拔USB設備時,最好先釋放靜電,辦法是使用USB設備時要小心,插入前接觸一下接地的金屬釋放靜電,然後觸摸USB插頭的金屬部分通過人體釋放靜電。
  2、儘量不要購買低檔的USB設備、傳輸線、USB數位消費類商品。現在高檔次的一般有ESD保護功能。低檔的都沒有。有ESD的會標明:工業級防靜電保護技術(PLL)。
  3、對於長期使用比較固定的USB設備,如印表機,儘量不要經常帶電插拔。
  4、電源線路最好有連接地線。就是三芯插座的中間那個插孔的接線最好真正的接地,可以洩放機箱內由各種原因產生的靜電。

网友:
謝謝大大您提供的資料!
的確!當時865北橋的時代,當初的確有很多燒南橋的事件發生,各主機板製造商更是叫苦連天,intel更是跳出來為自己辯白,強烈表明產品設計並自身並沒有問題,是主機板等廠商未依照他們(intel)提供的datasheet去設計完善的電路!算轟動一時吧!

网友:
ICH4時代燒南橋時常耳聞,當時做電腦維修,收到不過電的機器,只要是ICH4的,一大半接上5VSB後就開始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