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舊筆電會常常自己關機重開機是什麼有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8-30):
一台用了六、七年的 TOSHIBA 3490CT 小筆電,這陣子突然出問題了。
這台現在雖然跟不上時代但是還是我的最愛,日系品質穩定可靠,體積重量小巧跑業務最方便,即使電池已經用壞兩顆,我還是捨不得更換一台。

症狀是在 XP 環境下給她待機,常會不定時(約 1 小時)的突然跑出藍底白字畫面,再來就自己關機又重開機了。
以前的經驗告訴我這應該是電腦硬體的問題,但是這台是筆電所以沒辦法像台機有介面卡片可以換換看。

我有先行處理想辦法排除的方式有:
0. 底部加上專用扇熱風扇,這台 CPU 慢以前都不太會熱所以也不需要特別散熱。
1. 拆開所有的機版清潔除塵,在 CPU 散熱處清出一大團像棉絮的汙物,然後風扇運轉聲變大了,但問題依舊。
2. 重灌 XP,重灌後果然跑的很快,問題也依舊。
3. 測 RAM,RAM 金手指也擦過了,到 DOS 下跑測 RAM 程式,跑了半天也沒測出有問題。
4. 會不會是機板上頭的電解電容有老化問題,又拆機一次,發現完全沒用到電解電容,用料全是方塊狀的鉭質 SMD,所以這個顧慮也不存在。

請問各位先進們,根據您們的經驗還有可能會是什麼地方有問題?或是要再作什麼樣的測試?
現在擔心的可能是晶片組或 CPU 底下的 BGA 焊點不良,需要移除與重焊,我手邊沒有這類工具與經驗,是否有方法能夠判別是這問題?
老婆已經叫我不要再搞了,去買一台新的來用,可是我看的上眼的筆電都不便宜,舊的修好還能用就能再省上一筆錢或者拿去買別的。

這兩天我會試著再拆開外殼,用裸機的方式讓她開機工作,再來摸摸看是哪個元件的工作溫度比較高。

网友:
版主您要不要把鉭質SMD的電容給換新好試看看。小弟給您小小的建議。
硬碟掛彩也是有可能;版主您看要不要先把硬碟卸下來,然後直接用XPE之類的開機救援光碟開機,然後燒機測試,看還會不會重新開機。

CPU熱掛的可能性並不高,小弟手上有一台我的老師送給我和其他同學一起使用的ACER tablePC的小筆電,不知道跟版主您這台是否一樣,是使用P3 M圖拉丁的CPU,沒有散熱風扇,燒機溫度高達60幾度仍是活龍一尾,到現在還很耐操。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鉭電容以我以前修電路板(非電腦)的經驗,要就全壞有短路現象,還沒碰過要壞不壞或是容量變小的問題,所以鉭電容非常適合會高溫工作的電路板。
她只怕突然的過高電壓(突波),甚至我看過許多講究的電路上還特別使用鉭電容來降低電源內阻,並利用過壓馬上短路的特性來保護昂貴的 IC 零件。
所以在這台機器上我不會懷疑其鉭電容會有問題。

硬碟我也有掃過倒是忘了說沒有壞軌,現在這顆硬碟不是隨機來的是三年前自己換上,也一直沒發生怪現象,手邊還有一顆相似的找時間再來換上試試。

這台電腦我沒辦法讓她使用光碟開機,因為光碟是使用 PCMCIA  介面的,雖然是原機附贈的但非 TOSHIBA 原廠的,我找不到此 PCMCIA  介面卡的 DOS 驅動程式,機器有附還原光碟是 WIN 98,要用兩片專屬磁片開機後才能用 GHOST 程式來還原。
當然也不支援 USB 拇指碟與 USB 硬碟開機,只能從 USB 軟碟機來開機,要安裝 OS 我只知道最簡單的方法是將 I386 檔案放在此硬碟的另一磁區用硬碟對硬碟的安裝方式。

PC 電腦真不是我能搞的,以前就是覺得 PC 太過煩人才改用  MAC 電腦的,我只想簡單用電腦而不想當電腦工程師,所以用了多年 MAC 電腦後幾乎變成電腦白痴了,如果蘋果現在有出真正的輕省筆電我就會放棄這一台。現今我看的上眼的只有 PANASONIC 與 TOSHIBA 日廠的,對國貨實在沒信心。

所有的電器包含電腦一定要用超過五年才算值得,以前搞的 DIY 電腦是有比較便宜,但是就常常半途上給您出問題消耗您許多精神與戰鬥力,還不如多點錢買個大廠產品相對穩定可靠的多。
多花一點錢買好品質的以長期來看才是划算且值得的。又如果大家只想買低廉堪用的產品,這些大廠也只會做出這類品質不佳的產品,最後受害者還是消費者,也製造了許多垃圾危害自己居住的環境。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插個非技術的花。
人家說, 錢要花在刀口上, 問題是這把刀是誰的???
答案是: 老婆的。

您的太座大人都首肯您花這個錢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個非技術的花。
人家說, 錢要花在刀口上, 問題是這把刀是誰的???
答案是: 老婆的。

您的太座大人都首肯您花這個錢了....哈哈哈.

可是太座只願意給萬把元買個 NetBook,我要的不是這類型,要就買好的不然就不要是我的堅持。

网友:
你意思是他會自動RESET?

這症狀很多情況都會有...例如過熱....導熱膏有重抹嗎?...既然灰塵你清乾淨了

還有風扇轉速正常嗎?..轉太慢=風量不足=過熱

如果是自動RESET可以檢查I/O晶片...可是你的有藍白畫面....

硬碟換測過沒?

网友:
K大要不要試試不要裝電池來使用,看是不是也是只能撐一小時

网友:
回复 网友C:

netbook是很便宜,萬把塊就能入手,不過效能不是很好,拿來跑一般業務是很方便,但是要cpu進行大量資料運算的程式,慢給你看!

沒辦法光碟開機實在很麻煩,小弟覺得現在頂多只能把希望寄託在硬碟上,最好只是單純因為硬碟引起故障原因。

楼主:
回復 6# 的帖子:

CPU 都清過了但是看散熱膏沒有硬化就沒有換掉,好吧!再來重新塗一次。
風扇還是正常的轉速會變化,只是聲音稍大了一點。
這台是 P3 700 溫度以現在的筆電來比較算是很低了,又給她加上底部導熱風扇,摸起來溫度也只有四十幾度。

回復 7# 的帖子:

電池已經不行了只能撐 30 分鐘,平常使用與測試時都是電源供應器與電池一起上電池拿來當 UPS 用,如果電源變壓器有問題而短暫斷電再加 UPS 電池就應該不會有問題了,所以問題不在電源供應器。

回復 8# 的帖子:

如果只是硬碟那就簡單了,這兩天會換一顆來試,只是有疑問。
藍底白字重開機時都發生在待機硬碟沒運轉之時,這樣子會是硬碟的問題嗎?
再去找個程式讓電腦很忙,忙個半天看會不會也會自己重開機。

网友:
其實懷疑的是電池充放電電路倒不是變壓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協助,總算找到問題了,還好跟機器硬體沒關,這台電腦又能繼續服役了。

這兩天先找出另一顆備用硬碟再找出原先機器附的 Win 98SE 還原光碟來安裝測試機器。
經過幾次的更換硬碟與系統安裝交互測試後才發現原來是 "昏到死 XP SP3" 的問題,只要一升級完 SP3 就會發作。
網路找了一下 SP3 真有這類問題,最多出現在 AMD 的電腦上,而我這台是正牌 P3 的難道電腦太舊也不支援上 SP3?
在還沒找到這台的解決方案前還是先不要上 SP3。

本來以為是主機板硬體的問題,沒想到還是 "昏到死" 產生的問題,再次感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難道.這又是 Wintel 的陰謀???

网友:
有些太舊的電腦在新版作業系統上的確會有靈異現象。

楼主:
應該萎軟會繼續補這個 SP3 的破洞吧!不要再叫人去升級新系統,市面上還有許多舊電腦還在默默的工作中。
這台舊電腦這幾天這樣搞一搞對其硬體還很有信心的,新的筆電如果沒有三年保固或是過了三年都會很擔心其主機板掛點。

電池也掛點了,我已經拆開一顆故障品的外殼準備去換電池芯了,自己換電池芯可以自選好的電池品牌,不再去買不知名電池芯的副廠電池組。
許多副廠電池都是採用最爛的大陸電池,一年不到就掛了。

再下一步要將硬碟換成 SSD 或 CF 記憶卡,查了一下 SSD 價錢目前還不夠親人,而 CF 卡比較便宜選擇也多但擔心不耐用,即使終生保固也會擔心資料不見了。
有人有此換裝的經驗可以分享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保存資料..
燒到DVD光碟去..是小弟目前使用的最心安的方式..雖然4.7G不夠我用QQ"

网友:
http://uk.computers.toshiba-euro ... p;FID=TRO0000003d0a

26/11/07   Portege 3490  Version 1.90 給Model No PP349E用的,德英法的網頁都只有這個
http://support1.toshiba-tro.de/t ... -20071126170405.zip

這台官網是寫有支援SP3
最新的BIOS是1.90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也掛點了,我已經拆開一顆故障品的外殼準備去換電池芯了,自己換電池芯可以自選好的電池品牌,不再去買不知名電池芯的副廠電池組。 ...

請教K大 電池芯要去哪買阿 也想自己來換
不過還有個問題 電池不是都封死的 要怎麼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小龐連結的告知,BIOS 也升到 1.9 版了。昨晚我也找到真正的元兇,現在回想起來先前所做過的努力都是蠢事一樁。

昨天向同事借了新版內建 SP3 的 XP 光碟,晚上又安裝 OS 一次,結果這次很順利好久一段時間後也沒有重開機現象。
再拿出 PCMCIA 無線網卡插上去,安裝驅動程式到一半就又給我當機重開機了,現在只要這塊 SMC2635W 在機器上頭,XP 就沒辦法正常開機。
上網找解決方案才發現 SP3 對某些無線網卡真的無法支援,這些卡也都有些年代了廠商應該不會再出新的驅動與支援,就看萎軟有沒有良心再出新的驅動。
現在回想這些問題的發生與處理,自己真是蠢豬,浪費了許多時間與精神。

這台電腦沒整理前已經裝好 SP3 用了好久,原先都是使用有線網路埠來對外連接,一直沒有在用無線網卡。
突然有一天需要用到無線時就插上了這張卡來用,也用了好一段時間後才發生重開機的問題,當時不以為意認為這 XP 的活命時間到了得要再重新安裝才行。
我原先的安裝光碟是 SP2 版本的,安裝完後就用 Live Update 的方式讓她更新,這時這張卡就一直在機器上了,所以只要更新完 SP3 後不久就會發病。
這張卡用了很久一直很穩沒出過問題,根本沒想到她會與 SP3 不合,測試機器時如果有將外接卡拔掉試試就不會有這些烏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電池芯在光華新大樓內有幾家,可以去問問,要帶整組電池芯給他看(免外殼),選 SANYO 的如有 PANASONIC 的更好。
容量不是最重要的品質才是,容量號稱很大壽命用不到一年也是白忙的。
最好先做好功課找好原廠包裝圖片與判別方式才不會買到仿冒貨,電池的新鮮度也很重要您也可以問老闆看他怎麼說。
電池芯旁邊有 IC 板自己要好好的拆下換好新電池後再焊回去,還有溫度保護開關或限流元件都給老闆換新,舊的不要再用了。

拆電池殼是有技巧的,筆電的電源供應器也是這樣拆。
要先準備好塑膠榔頭(橡皮頭)與一片又厚又硬的木板或厚電木板做底墊。
對準四個角落敲擊(中間不要敲要等角落開後用手扳開),力氣由小而大(太小裂不開太大會震傷內部元件),要多練習再上場(拿不要的先練習),外殼完整內部不壞是最高指導原則。

電池殼與電源供應器塑膠殼是利用結合處開模預留的超音波線與超音波融接機靠自我融化來連接,超音波線做的長或超音波融接機的功率大就不好開,這有運氣的成分在(我拆過無計其數還是有碰到沒法完整的敲開)。
電池組裝好後要黏回去可以用普通塑膠用的膠水,或是模型膠,還是用氯彷,強度都不同。不要用三秒膠,乾後變白霧狀很醜。

网友:
喔耶~~~

這篇真的值得收藏起來

好多人的心血啊~~~

小弟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