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偷笑!不知誰還有這張板子?_CUV4X-E

楼主(2009-08-30):
拜讀了P大的開機電路篇,這裡剛好有兩張老舊的P3板子。

CUV4X-E是按SW無動作,想說可能是書上所說ASUS的獨特的開機復位晶片出問題。

另一張CUV4X只是PS2無動作,於是!便將兩張的晶片焊下,先焊CUV4X-E時,實在不熟手,也無適用的夾子,週邊的SMD元件被我搞的亂七八糟,想說不知那位大大還有珍藏此板,能不能幫個忙,拍幾張這晶片週邊的圖照,以便能恢復它,進而得知是否為此晶片故障而引起?

我已有將CUV4X-E的開機復位晶片焊入CUV4X上,得到的與CUV4X-E是一樣的問題,就是不知是沒焊好,還是晶片真的故障了?

网友:
本來想幫你的.可惜我的是CUV4X-V.而且還是差很大

网友:
大大您好,小弟手頭上也有一片CUV4X,CUV4X-E這塊小弟倒是沒有,可惜沒辦法幫到您!建議大大您先將您CUV4X的華碩專屬的IO晶片先補焊好,確認沒有空焊!
小弟建議大大您,遇到PS/2故障的狀況,千萬別貿然拆IO,應該先確認PS/2 port到IO之間的線路沒問題再拆IO,大大您先將下圖黃色圈起來的C151排容先拆掉,看PS/2能不能正常動作。(因為之前PS/2故障,小弟已經拆掉了)
PS/2的問題,在板上已經有很多大大們討論過了,請大大您先爬文了解為什麼故障、故障怎樣排除,這才是重點。

楼主:
謝謝樓上n大與s大

CUV4X我是有將那個排容拆下了,PS2也有動作,也有安裝OS,確認都沒問題,所以才將好的晶片焊下,再焊上CUV4X-E上的我認為是壞的晶片再等一、二天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大大有此板子。

楼主:
在手癢的情況下

小的又將原來好的晶片焊回去,還好沒被我焊壞,現正試裝os中。
不過!若有大大們有此型板子,煩請通知一聲!等你喔!

网友:
悍的的好漂亮,手工精細咧@@" 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異狀。
可惜我的是TUV4X。

网友(2009-12-18):
小弟剛好有這板子,先PO上二張照片,希望對您一點幫助!

楼主:
謝謝啦!

真正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