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主機板的擋片(I/o Shield)

楼主(2009-08-31):
想請問版上的先進,小弟有一些主機板,但都沒有機殼擋片,而且蠻特殊的
型號有3種,各是3片是否可以訂作,我有原來的擋片1:1影印的圖,
不知在台北何處可尋,請大家幫幫忙,謝謝

I/O Shield - C94236 For 945GTP

I/O Shield - C94236 For 945GTP

网友:
這好像是華碩某板子的配置....

這種I/O擋片外面應該沒的買的...

因為這種東西有時候廠商設計的比較不"標準"所以共通性低..

你這種配置的我看過華碩945P主機板配置過..

楼主:
它是Intel原廠的D945GTP,我買過很多種來合,但都不行,
所以才詢問看看是否有那種加工廠可以訂作,謝謝

网友:
應該是卡在有1394接口的部分的吧!
大大您看要不要用此圖詢問有拍賣IO擋板的賣家,看有沒有這樣的擋板。
或是大大您可以找大致相同的擋板就好了(沒有1394),再來自行加工就可以了!不過就比較麻煩了。

若要自行使用,其實不加檔板也沒關係,使用上注意一些,小心一點就好了。

請人家訂做,要費不少金錢,開個模具等等....據小弟聽父親講有些做機械的(模具),是不太喜歡做這樣的東西(因為量少,一定要提高價格,但一般非大量生產的委託人,請他們作量少價格又要被拉低的東西,他們寧可不做)

网友:
網拍有人賣

网友:
那就上網找與自己主機板同型號的擋板來用吧?

這玩意大多是專屬搭配的,單買實在不好找..

請廠商訂做如上述,量大人家才願意否則大多沒辦法..

网友:
有電鑽的可以去搞一片透明壓克力板鑽洞使用...沒電鑽的拿塊厚紙板割一割....也是省錢又好用的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問此擋板何處可尋??,是否可以給個聯結??,
並感謝回應的先進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問此擋板何處可尋??,是否可以給個聯結??,
並感謝回應的先進們.

奇拍或露拍 搜尋 擋板 就有一大堆  希望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可以去 技嘉 或華碩 維修站 ,但必須是她們的主機板,可以跟他們購買 價格約 50 ~80元。

楼主:
它是Intel原廠的D945GTP,我買過很多種來合,但都不行,
所以才詢問看看是否有那種加工廠可以訂作,
而網拍裡面相近的小弟買過不下20-30片,都是合不攏,
所以才朝向訂作一途,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既然買那麼多了,您要不要嘗試自行加工,將買來類似的檔板,綠色框起來未挖空的地方,將它加工挖掉,這樣是比較快的做法。
考慮到大大您可能沒有比較容易加工的機械這方面,大大您看要不要找認識的從事機械加工的朋友幫忙。
要不然只能先用鑽孔的先鑽一個洞然後用粗挫刀慢慢研磨,磨出想要的形狀。

网友:
http://www.cpu.com.tw/kh/tool/02/ht-204.html

這東西不錯用. 可以參考看看. 電子街才賣180元一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實不相瞞...,小弟有買了一組4件式的粗挫刀,
但還有各I/O Port間的間距問題,還拿了2片到仿間的鋁門窗店家用剪鐵的剪刀剪開,
但擋板很硬,一剪下去原本的外框凹槽變形,無法放到機殼裡...,想要求完整度好一點的外觀,
因為有家中親戚需要電腦,總不能後面有個洞吧,唉....,看來只好先擱下吧,等好一點解決方案再向大家報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要用剪的是不太可能剪得好,最好是能夠靠機械來加工比較好,最好能找到會使用铣床朋友來幫忙;其實這些檔板的製作,廠商都是先製作模具,然後再用鑄造的方式生產。
要不然就像raymond69大在7#所說的,只好搞片壓克力來挖洞好了。

网友:
你可以先在擋板上描好位置...在擋板下方墊塊木頭(厚一點..因為可以防止擋板變形)...用鐵鎚跟鐵釘..沿裡面一點打洞(像郵票邊邊那種可以撕的洞)..打完大概的洞再用銼刀慢慢挫...也是一種方法
以前機殼側版挖洞我也是這樣..:)

网友:
C大您好
不知您是否有查詢此賣家~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5468979
或是買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17410692
回家自己改音效部分的接頭
供您參考喔^^

楼主:
感謝17" S大,此擋板小弟都有買過,不只音效部份不合,連USB都會擋到...,
不過還是萬分感謝您的提點,謝謝

网友(2009-10-24):
回复 网友E:

看那間板子的 照篇拍下或是實體大小的照片拿覷維修制中心購買
在不然去資源回收處翻寶

网友:
去美工用品店買洞洞板.是樹膠材質的要切什麼孔就有有什麼孔.可以自由發揮
小弟都用它 用美工刀裁沏
1片如課本大小約30元   (台北的中和復興高中那買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告知主機板型號,這樣比較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恐怕找不到...,它是intel原廠的板子,不像那些堅若磐石的公司有皇家般的俱樂部.
回复 网友G:
因為14#有說明過了,此板子還有商業用途,沒辦法有天馬行空的創意.
回复 网友H:
請參考11#的帖子,謝謝
以上感謝各位的關切,我已經在國外的網站訂購到原廠的後擋板,待我星期日拍好照片再跟各位報告,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