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GT PCI-E顯卡上的一顆

楼主(2009-08-31):
小弟6600GT PCI-E顯卡上的一顆(外貌八腳 IC 小晶片)
上頭印刷字是
IOR 442N
4A9H
F7811AV
燒毀
請問可用什麼替代 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應該是這顆沒錯吧!
看它datasheet,這顆只有封裝一顆MOS;假設大大您買不到、找不到的話,可從廢板拆一顆特性相近的MOS,然後按照原本IC各腳位所定義的G、D、S分別接到換上去的MOS的G、D、S,同樣也可發揮同樣效果。
假設真要這樣改線路,千萬要注意焊接正確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