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721 按鍵控制失效

楼主(2009-08-31):
小弟有台ACER 1721五鍵按鈕
有四鍵無功能,只剩電源鍵有功能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這大概是甚麼損壞
是否能修
對ㄌ
液晶螢幕其餘功能均正常,只有控制鍵有問題
感謝各位

网友:
先把所有的按鍵所使用的開關全部換新,若問題依舊,再往下查!
小弟先給大大您這樣的建議!

楼主:
ACER 1721 按鍵控制失效

謝謝 小弟來試試看

网友A:
先用三用電表嗶嗶檔接觸開關二端
按下開關
看三用電表是否會嗶嗶叫
有叫~沒壞
沒叫~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三用電表嗶嗶檔接觸開關二端
按下開關
看三用電表是否會嗶嗶叫
有叫~沒壞
沒叫~有壞

了解
謝謝教導
本來要去買開關ㄌ說
謝ㄌ

网友:
按鍵開關用歐姆檔量一下,ON-->0,OFF-->無限大,
一顆大約4-5元全部換掉比較好!

楼主:
ACER 1721 按鍵控制失效(已解決)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台ACER 1721五鍵按鈕
有四鍵無功能,只剩電源鍵有功能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這大概是甚麼損壞
是否能修
對ㄌ
液晶螢幕其餘功能均正常,只有控制鍵有問題
感謝各位 ...

謝謝各位教導 問題已處理完畢
把開關全部換掉就完成ㄌ
不過小開關還真難拆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