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MEL FX-81傳真機一直暖機

楼主(2009-08-31):
這台是2002年買的,之前的故障狀況,是他會無緣無故有時吐紙出來。

我以為是不是有個感應的有問題,我把它拆開來,拿去用氣槍噴一噴。

噴完後,接上市電,螢幕顯示《WARM START》暖機?

可是暖一個小時了,還是一直這樣子。不曉得哪裡出問題了。

我上網查沒看到線路圖,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有前輩能給我個建議嗎!

网友:
傳真機是數位邏輯電路與機械的合體,要修並不難。
拆機時要注意零件不要裝錯位置,主機板的故障大多是電源電路與電解電容的不良。
有傳真機整體方塊觀念的人不需線路圖也能修。

會一直顯示 WARM START 應該是有什麼組件被您拆開後接頭鬆脫或接觸不良,請再仔細檢查。

楼主:
因為這台是傳真+影印+電話。
他有5塊板子。
那如果說我在插著電的情況下,去搖晃接點,會有燒晶片的危險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機械故障,造成電路偵測錯誤,才會一直暖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過唷,我量他的電壓,插槽黑線處是正電。
這樣子算是正常嗎?
我問我公司的人,他跟我說不一定黑線就一定要負電。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在慢慢摸。
然後我用我的萬用表,來量測電解電容,我用RX1K量1000uF35V,指針不會向電子電路裡面教的,那樣子作動。所以是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看它的邏輯狀態是怎樣表現,可以量當使所連接到的機械開關ON或OFF時,電壓的變化,看暖機的狀態是否會消失。
大電容用小量程,這樣才看的到電容充電的暫態現象。
電表紅棒接電容負極、黑棒接電容正極。

网友(2010-12-25):
是不是你的氣槍壓力太,大把有些接頭吹脫落了,還是感應器的問題

网友:
一般傳真機不會沒事warm start,會不會你一直處於copy模式,不然就是溫度sensor接頭問題,來些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