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熱風槍使用問題

楼主(2009-08-31):
請問一下 熱風槍使用問題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我想使用898D 熱風槍拆主機板mos
也有爬過文了- -
溫度從300調到380   該mos 始終固定在那- -

請問一下怎麼會這麼難拆  旁邊都烤到爛掉了   囧

是否有什麼技巧

可否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台機子的溫度顯示都是參考值,如果380度還無法解焊可以往上調到400度,

之前有對岸網友都調400多度來解焊,我都會上點焊油免得乾烤,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句話"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你拿張癈板拆焊幾次就會有心得。

网友:
此類有關"手感"問題真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可能要多試幾次,並注意有些板子是無鉛製程,那焊點的溫度又更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無鉛製程
請問怎麼知道板子是否為"無鉛製程" 呢?
3Q

网友:
看焊點.
亮亮的是有鉛的.
霧霧的.是無鉛的.
這是比較容易的判斷方式.

网友:
怕旁邊烤焦 可以黏耐熱紙膠帶  只是會有紙燒焦味道
或用烙鐵把錫全部吸掉 在用熱風槍吹吹看

网友:
除了調整溫度,尚要調風量,風量要開大才會傳熱.單單調高溫度時晶片可能會損毀.

网友:
這種傳感式熱風槍 風速都要調到最大, 溫度 330度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