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GM-V PCI-E 槽神奇的問題

楼主(2009-08-31):
型號:MS 7228 K8NGMV

情形~  裝上顯卡POST 會停在D3一陣子
        都沒顯示~~ 最後POST 會停在02 訊號確從內顯出來了
        檢查顯卡供電都正常~~

請問有大大遇過這種神奇的問題嗎@@?
難道是~PCIE槽旁邊的小零件??
搜索沒有類似的文章>"<
不會是北橋吧~~
大大門給我個方向~~

网友:
應該是BIOS會先偵測是否安裝獨立顯卡,但是由於有內建顯卡的關係,BIOS又沒有調整為由獨立顯卡輸出,所以訊號便由內建顯卡出來了。

最好先進BIOS調整為獨立顯卡輸出信號。

网友:
http://linux.chinaunix.net/bbs/a ... d=ok&aid=223338

P.49~52   PRSNTX#(X=1,2) 當顯示卡插上後應是低電位,請先檢查此處
         PERST# 是RESET信號 應該與DEBUG CARD RESET有相同的動作
         最後 如有可能的話  再來確認REFCLK+/-是否為100MHz
                  由於PCI-E 槽的電源為12v,3.3v 跟3.3vaux都是開機 會用到的
         所以能跑DEBUG CODE,以上電源(主機板上)應該是好的(除非插槽接觸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現在應該往插槽方面下去找??

電源都正常有量過~~

來打阻值測試一下>"<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738&extra=page%3D1
可依據此腳位圖  測量PRSNTX#(X=1,2) ,PERST#
如有示波器的話  可再來確認REFCLK+/-是否為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