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30吋液晶電視DV3070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楼主(2009-08-31):
最近接了一個CASE,是一位同廠同仁30吋液晶電視故障-->有聲無影。
電視故障狀況:開機後電視畫面一閃即滅,電視聲音訊號正常,指示燈正常。
判斷為高壓電路異常,拆開外殼測量高壓電源供應24V正常,ON/OFF控制3V正常。
這塊面板為奇美V296W1-L14 Rev.C1  介面為LVDS 30PIN 16燈中口。
高壓板為DARFON V14448.V1448.001 /F 16燈中口。
目視高壓板零件外觀無異常,將高壓元件所有銲點加錫補銲一遍,測試無效。
再來就用電表測量保險絲、高壓元件等...最後發現8個高壓變壓器(編號:4009A409026)其中一個(T4)有一組線圈抗約3K歐姆-->太高。
正常線圈阻抗約1K歐姆
異常線圈阻抗約3K歐姆(2K檔顯示無限大1)
拆下T4測量
正常線圈阻抗約1K歐姆
異常線圈阻抗約3K歐姆(2K檔顯示無限大1)
買一塊故障板拆換後OK,新品中國大陸那邊有賣最低出貨量200顆。
電腦畫面
電視畫面
T-CON
型號

网友:
內容精彩, 謝謝分享!

网友:
好樣的!
要趕快找資料學好如何量高壓線圈的好壞了.

网友:
謝謝分享精彩的維修實例,非常的實用
很難得的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网友:
不錯!感謝分享.........

呵~~我還一直以為benq 只會用友達的板子咧........原來如此呀

网友:
技術高超!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粉詳細的~...更讓人\容易的了解~
感恩囉 ~..

网友:
又學一招.真是謝謝大大

网友:
十分感謝您的維修心得分享~

网友:
真感謝你的維修心得.
從中得益不少.

网友:
水喔~ 感謝大大辛苦的教學!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精彩的技术文。

网友(2009-10-02):
利害

利害

网友:
多看多學,增長見聞,學習經驗,很詳細的圖文解說。

网友:
wet大大真是太強悍了,液晶電視都很大台,看起來就覺得好難處理說.

您好威呀~~~~

网友:
很厲害
直接維修高壓版而不是更換整塊基板
替客戶省下一筆費用

网友:
我也以為BENQ只會用友達的版子
原來也有用奇美的阿~~
感謝大大的精采分享阿

网友(2010-01-09):
感謝分享原來變壓器也常出問題可以從阻抗看出故障的端倪~~~感謝詳細的維修文~~~

网友:
謝謝分享!!超贊圖解....

网友:
高壓電路(板)故障的特性 幾乎都是一閃即滅

网友:
WET大這篇又被推上來了~~~~~(之前沒跟我說有這篇的時候我還不知道...)
不錯的維修
我最後發現~~這線圈很容易掛點耶~~~
修了兩台...都掛線圈....

网友:
阿六零件最大的通病不耐用,樓主維修能力超強.

网友:
感謝分享!!內部用的都是奇美的,線圈很容易掛點,可能還須注意推動級MOSFET是否受損,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很詳細的圖文解說

网友:
找到故障點真是不容易
找得到更換的線圈也是不容易
謝謝心得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精彩的維修實例,非常的實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wet大大您好:我正在修理一台歌林30"LCD TV,高壓板正好跟您一樣,發生的毛病也一模一樣,不知您是否還有多餘的變壓器可以割愛一顆給小弟,價格好說,謝謝!

网友(2010-06-22):
感謝你的維修心得.
從中得益不少

网友(2010-07-22):
很棒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BENQ DV3070跟DV3080 燈管高壓板的變壓器的確容易故障.
感謝大大教授判斷好壞的方法.也替我省下900元的維修成本.
有空來去翻出之前換下的壞品,好好的整修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很詳細的圖文解說精彩的維修實例,非常的實用
很難得的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网友:
好珍貴的資料.謝謝分享好資料

网友(2010-10-28):
回复 网友B:

請問你需幾顆?
4006/4007/4008/4009可以代用
4009有貨.

网友:
增長見聞,學習經驗

网友:
真的厲害,可以多學學

网友:
這篇 挖出來 是好的
可以增加功力增廣見聞

网友:
感謝您的維修心得分享

网友:
正常線圈阻抗約1K歐姆是適用所有的嗎?高壓線圈故障若目視無異,每次比對正常的好像測不出端倪(大多正常),我都是同型號新品或良品比對法,而且都是解銲後來量測它阻抗比較來判斷,正常的抗阻多少約K歐姆,不知是否有大大可教一下小弟,如同從型號直接知道數值?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在板上量測即可,數值差異大的再解焊下來確認。
每一種型號高壓變壓器阻抗都不同,網路相傳阻抗相近的可代用(我還沒試過不知穩定性如何?)

网友(2011-05-24):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看到頭暈,還好有受益,如果我要修也不知從何下手.
謝謝分享!

网友:
讚!!又學到了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有2台colortac 30"高壓板發生的毛病也一樣,4006A的線圈掛點.

网友:
高手,
直接查出故障點,
更換故障零件,
不是整片換新,
掌聲鼓勵。

网友(2011-07-29):
好詳盡的維修文,值得學習~~感謝版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