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筆電A3000 南橋無振盪問題

楼主(2009-09-02):
大家好
狀況說明一下,這台筆電接電無短路,開機無反應
拆開量測南橋供電ICH4有1.5V正常
CLOCK腳位量測,發現有電池來的直流電壓(約1.6V,另一腳0V)
拆掉電池,直接接電源也無振盪,但用手碰著腳位則可正常開機無異常
請問有前輩有電路圖嗎..
想跑一下電池電路

依板上爬文得到的電路圖相似,上面的元件都拆下量過無問題

网友:
大大您好,您先量看看紅色這兩個圈起來的地方,分別對地電壓是多少,兩個電壓要一大、一小,這樣石英震盪器才算有起振。
小弟建議大大您若要動手術前注意到這邊,再做下列的動作,不然絕對會後悔,到時災情絕對擴大到要換南橋。
焊接石英晶體、諧振電容時,務必要將筆電的主機板上所有的電池卸掉,除了主電池外(大顆的,就是負責主機板所有電力來源的電池)
、還要卸掉負責供應南橋CMOS電力的電池(小顆的,不好找,一定有這顆,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它,並把它拆掉。)

若沒有壓差,先換綠色圈起來的石英震盪器,若更換後還是沒改善,再換藍色圈起來的諧振電容(請拆廢主機板南橋旁的晶振所使用的貼片電容,它的顏色會跟其他的SMD電容有差異,很容易辨認,千萬不能換錯。)

楼主:
S大謝謝你的意見
你說的我都有注意到,也換過零件了
接CMOS電池及外接電源  RTCX1→1.6V  RTCX2→0.02V
接CMOS電池無外接電源 同上

無CMOS電池及外接電源  RTCX1→0.65V RTCX2→0.02V

另外32768及諧振電容都換過問題同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石英震盪器有壓差出來,應該是沒問題。
若有示波器,就可進一步判定波形是否出現。
較怕的是南橋可能有受傷。大大您要不要找看看站內類似的帖子。小弟記得有看過,不過忘記那時候那位PO文的大大是怎樣解決的!

网友:
請問您的crystal是這種的嗎??
這種的有極性喔...方向錯誤是不會動作喔!!

楼主:
R大你好哇~~
不是這種定頻的,是RC振盪式的...
筆電用這設計也滿怪的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一部A3000,按開機鍵無反應,電源電路初步查驗正常,南橋也沒內部短路,1.5V/3.3V待命電源都有,使用傳統兩腳晶振,在拔下與裝上CMOS電池的初期可以開機,也可以進系統,但進入OS後幾分鐘內就會當機(游標可移動,但無回應),電源鍵失去控制功能,直接RESET後電源便OFF,又回復按開機鍵無反應的狀態。
在下是推測是南橋ICH4M內部RTC電路的問題。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a3000 也是按電源鍵無反應
一直還沒有拆開來看.
上電源 電池的充電燈也不會亮.
這是目前初步的觀察.

网友:
若是拔掉CMOS電池充電燈就會亮的話,大概又是南橋附近迴路的問題....

网友:
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要拆這台有沒有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還是說只要把螺絲拆完就可以打開了

我也有一台A300 想把它給拆開來研究研究

网友:
要注意的是外殼螺絲有分長短,拆下AB蓋總成(螢幕部分)時記得先脫離排線及無線網卡信號線,要把C殼掀開時先脫離觸控板/前方指示燈連接軟排線,主機板是固定在D殼上,CMOS CR2032電池座在主機板背面靠近電池接腳處。

楼主:
狼大的問題跟我滿像的
電池電路有問題,我的板子是把電池拔掉
用電表電壓檔位當clock,主板可正常開機,但一移開就無振盪了(卡碼)
所以依狼大的解釋,要更換南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或許還不用!先把南橋周遭的貼片元件、包括電容、電阻、二極體、電晶體都巡過一遍,將有問題的揪出來,看問題還是否存在。
就下圖來說,紅色圈起來的元件、連接出去的電路,可能是造成這樣問題的元凶。
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或許是華碩電路設計上有瑕疵所造成的(看到這麼多位熱心的大大提供案例都是同一機型,類似問題,小弟這樣猜測的。)

很抱歉小弟沒辦法幫到大大您什麼大忙,無法幫您把問題處理掉,可能是小弟的思路有錯吧!

楼主:
S大你好
你紅圈上的零件我一開始發問時有說都量過OK的
除了南橋的VCCRTC接腳量不到之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真抱歉!小弟沒注意到大大您說的狀況,那現在就真的很有可能要把南橋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裡有張圖,你比對看看...

ASUS A3N A3L_01.rar (837.8 KB, 下載次數: 361)

楼主:
各位好
這台A3000我把C3的電容換容值較小一些的
目前已正常使用
但需較長時間測試才知問題有無解決
謝謝上面幫助小弟的大大們

网友E:
如果是手碰才會開,OSC換一顆,大部份都會解決的.
OSC都會有老化問題.
有做過實驗,一片跑的慢的板子,再換上新的OSC後.
速度會跟新的一樣喔.

网友F:
A3000有2個機種(A3N)&(A3G)
A3N是沒有獨立顯卡一般遇到是C225漏電~~拆掉就可以了~~拆了還不行的話就是南橋重做~~
A3G是有ATI9700顯卡的如會過電不顯視或有線條或~~一般8~9成都是9700重做就可~~
這A3000的通病~~下次遇到可以試試看~~

网友:
請問要怎麼重作...?

引用 网友F:
A3000有2個機種(AN3)&(A3G)
A3N是沒有獨立顯卡一般遇到是C225漏電~~拆掉就可以了~~拆了還不行的話就是南橋重做~~
A3G是有ATI9700顯卡的如會過電不顯視或有線條或~~一般8~9成都是9700重做就可~~
這A3000的通病~~下次 ...

我手邊正好有一台A3500G,他的狀況是LCD顯視有問題
我也猜想是ATI9700故障了,但關於你說的重作,
可以請你再多做些說明嗎?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大您好,阿彰大說的重作應該是指gpu加焊。
有預熱台、熱風槍會比較方便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手碰才會開,OSC換一顆,大部份都會解決的.
OSC都會有老化問題.
有做過實驗,一片跑的慢的板子,再換上新的OSC後.
速度會跟新的一樣喔.

這顆32768名稱不是OSC(oscillator),是石英晶體X'TAL(crystal)
OSC是有IC在包裝裡面的喔~不需要其他線路通電即可起振

這32.768KHZ我猜應該是圓柱型3*8 OR 2*6的TYPE...

网友:
畫圈圈那一棵漏電~~c225換調8~9成ok

网友:
回复 网友G:

9700拆下來~~直接植球~~在焊回去~~因該就ok了

网友(2009-12-09):
今天也拿到一台A3000 情形也是無電源反應 ,
雖然完全不懂筆記型的維修方式 , 線路圖也完全看不懂
但是上網看一下大家的討論  就決定死馬當活馬醫
電池先拆掉 上電確認不是電池問題 , 然後量變壓器確認無故障之後 ,
就拆機了 找到C225後(找好久)把C225拆掉 ,
因為手邊沒有只好換上683的陶瓷電容 , 竟然就OK了 ,
playx大提供的資料顯示C225是0.047U的電容
C225在無線網卡的旁邊很小一顆
必須全拆才看的到 , 上面有類似電池漏液的痕跡 ,
清潔過後還是不能用 , 所以把他換掉 ,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像此系列的都是這樣
再次感謝大家提供的資料
可惜沒有拍下圖片
好討厭拆筆電 因為裝完發現螺絲又多一顆了n_098|

楼主:
想不到小弟這篇文救了這麼多台a3000
就感心耶啦

网友:
回复 网友H:

幾個星期前終於有時間把手邊的a3000拆開研究研究
一開始無任何電源反應
拆下電池後可開機
心想.就這樣子.可開機.就好了.
不要裝電池.最多每次開機都設定一次
就在快全部裝回去時.最後測試開機.有順利進到 xp 就當機後就又罷工了.
不過這次有進步. 充電燈號有亮起
又要拆開了.也是在找 c225 找了很久.
最後還是又收回手提袋裏.因為就是找不到
看到這盏 明燈
明天到公司一定把 c225 的位置把它拍的美美的.
回饋一下本站各位無私分享的大大..........不過要先讓我能夠先找到
希望明天可以順利的找到

网友:
A3N(A3000)一般遇到是C225漏電~~拆掉就可以  位置在MINI PCI插槽的左上側 要揭開黑色的貼紙才能看見

网友:
這個是A3000的通病

网友:
就是這顆老鼠屎
挖掉.沒有補上
有上電池便可正常開機.
取之於本站.回饋(充實內容)於本站
真怪..最後全部裝回去.
也是多了一顆鏍絲.

网友:
果然多爬文,才是增進功力的不二法門,受教了!
感謝各位前輩無私奉獻!

网友:
請教各位大大 ,那個c255要怎麼補上,那叫什麼零件呢?
從那裏拆有這樣的零件?

有極向嗎?

网友:
請問?我的A3000開機風扇會動,但一下子就停了,沒螢幕,這是什麼原因?

能教一下嗎?

网友(2010-05-31):
若直接拿掉C225不補上的話是不是不能充電

网友:
C225不補上,只有時間會跑掉~不影響操作!

网友:
可是我的C225沒補上時間也沒跑掉.已經試了很多天了.而且是移除所有電源在接上開機的.但就是一定要用外接電源才能開機.而電源燈(充電指示燈)在剛開機時會亮一下(綠色)就熄滅了.使用都很正常.不知是不是C225沒補上的關係導致無法對主電池充電.

网友:
抱歉.是開機電源燈一直亮的但充電指示燈閃2下就滅了.是否是C225沒補上的原因.

网友(2010-07-19):
謝謝大大....大家提供的方法按圖施工...已經讓我的NB恢復了....謝謝

C225換陶片473....(0.047)

网友:
感謝阿彰大大
今天遇到一台A3N
狀況是 按開機鈕完全不過電 也沒反應
可是裝上電池 充電燈是亮的 量開機鈕有無過電 也是正常
看到阿彰大的說明後
把c225給拆了 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目前燒機測試中
c225位置在無線網卡的旁邊 把黑色的塑膠片拿開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