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錶怎麼選?

楼主(2009-09-03):
三用電錶該怎麼選?
我的老電表摔壞了,要重買一台......做了些功課後有下列幾項問題請教

1.電錶的品牌哪個好?

2.規格...
基本的電表都具有AC、DC電流、電壓測量,電阻、電晶體、二極體、峰鳴等檔位
某些比較貴的"多功能電表"甚至有電容、頻率、溫度這類的額外功能.....

有些人說...電容功能可以捨棄,用專門的電容表比較實在,電表上頭的量測範圍很小
形同雞肋。而頻率也是..溫度就還比較實用...請問各位前輩是否認同這種說法?
再來就是那些基本功能,只要量測範圍在自己使用範圍內即可,無須過度追求更大範圍?

3.表筆的替換
請問大家,替換表筆時要注意哪些細節?
有共通嗎?還是得針對自家品牌的錶筆做採購?

网友:
如果預算許可的話建議買 fluke的產品準確反應也快保護也比較好.

网友:
Fluke.
夢幻品牌, 上萬元一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牌子好像很貴厚......

那還有其他推薦的牌子嗎?

网友:
如果在意功能不在意品牌的話,
大陸牌的VICHY  VC9808+該有的都有,
溫度,頻率,電感,連電容都能到2000UF
價錢又很便宜,大概台幣800之內
可惜據說旋鈕接觸面鍍金層比較薄,
太常操很容易接觸不良,聽說連勝利92,98系列都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這小地方應該不好找到ㄝ....

网友:
VICHY  VC9808+ 是深圳希維特
VC  VC9808+ 是勝利牌
兩者是不同製造商

网友(2009-10-11):
用過Fluke才知道它真的很棒,我用的那兩台擋位都自動跳的

剛接觸時我還很菜(雖然現在也差不多),還以為數位電表都像Fluke

維修東西工具真的很重要,有好工具跟正確熟練的用法,可以事半功倍...

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要花1k去做一個電容表了

网友:
個人認為,不要管電容可以量測到多少,最好是沒有電容檔位,因為電容無法量至10000uF的都沒什麼用
當遇到主板常見的2200uF、3300uF都無法量測時,會很鬱卒的...
電容還是買電容表吧,至於少了電容,你可以看他有什麼其他的檔位..如溫度..
就算沒有其他的功能,至少價格應該還可以再down一點...

楼主:
嗯...行家也是這麼說...電容用LCR表去測...

專攻需要用到的檔位...沒有一個表可以包山包海的..

就算有也很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