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我把電視機放電完就不能看了

楼主(2009-09-03):
請問各位大大 我家的電視機, 畫面上方5公分處會出現一條橫線,有的台會,有的不會剛開機或轉台不會
爬完大家發的文後, 我就打開機殼 剛好看到 垂直IC 發現先前有給人家修理過
也是再垂直IC 旁換了電容 不過我很好奇 他怎麼把兩個電容串聯起來 搞不清楚為什麼
兩個 25v 2200uf 串聯,原本應該是 25v 2200uf 還是 25v 1100uf
因為旁邊有一顆是 35v 1000uf , 後來我去買了 25v 2200uf 也是串聯換上去
結果沒作用還是一樣 一橫線 不過畫面有比較清析耶
想說是不是還有其他電容要換,又再度打開機殼
這次拿來吸塵器 跟 毛刷 把機板刷了一翻 還雞婆 拿了根導線 照大大教的 一端碰CRT管旁的螺絲
另一端 插入高壓帽 ,結果 問題來了 裝回機殼後 不能開機了
電視機是 SONY 29" 插電開機後 顯示燈 有亮 不過 會有一閃比較亮 就又暗下去了
我查知識家 SONY 有自我檢測功能 不過閃兩下是高壓 沒有說閃一下是什麼
大大有人知道
1 放電完 需要有哪些動作 才能再開機嗎 ? 之前我也一台電視跟電腦螢幕 放完電 再裝回去 就沒辦法開機了
  電視後來送修回來我拆開也沒看到它動到哪裡 有換高壓帽 跟反馳變壓器旁的電容 不過上次是畫面 模糊掉了
2 電視之前送修 看他都把電容串聯起來 有比較好是嗎 還是跟先前的一樣 只是他串一顆補強用的
麻煩會修電視的大大幫幫忙 送修的話 又貴 東西搬起來也很重 真的是划不來

网友:
兩個 25v 2200uf 串聯通常目的是要增加耐壓
這是維修人員經常使用 方便行事法
翻動電視主機版 造成無法開機是常有的事
1.線脫落
2.零件空焊

网友:
小心呀 修電視可不比液晶喔 印象管的高壓是會電死人的

网友:
我家一台三洋的電視,之前也有像大大一樣的狀況,搬動電視,振動、撞到,結果裝上後,開機無畫面,但是電源燈有亮。父親大人拆開看並無異狀,後來請三洋的維修工程師,也找不到問題,工程師往所有的接線、排線查起,全部巡一遍,發現有一條通往映像管的接線鬆脫,重新插好後,可正常開機了。

放電時,高壓帽不要隨意拆,以免將高壓帽拆壞,可直接將電表的探棒拆一條下來,探針的地方伸進高壓帽,另一端接地,就可完成放電的動作了,不一定放電就要拆高壓帽。

网友(2010-03-23):
回复 网友A:

1 放電完 需要有哪些動作 才能再開機嗎 ? 之前我也一台電視跟電腦螢幕 放完電 再裝回去 就沒辦法開機了
  電視後來送修回來我拆開也沒看到它動到哪裡 有換高壓帽 跟反馳變壓器旁的電容 不過上次是畫面 模糊掉了

沒事最好不要隨便放高壓帽裡面的電,怕是你亂放電,把高壓導入電路板上,傷到一些零件和IC,
結果要花更多時間和金錢,要放電是你要換反馳變壓器或擦拭高壓帽才要放電,而且有一定危險性,別亂來!
而且高壓帽那邊沒處理好還會高壓漏電,電視畫面會不穩定,嚴重一點打壞其他零件=.=

2 電視之前送修 看他都把電容串聯起來 有比較好是嗎 還是跟先前的一樣 只是他串一顆補強用的
麻煩會修電視的大大幫幫忙 送修的話 又貴 東西搬起來也很重 真的是划不來

我記得垂直那附近有一個電容是無極性的,你要注意看他串聯是不是正跟正或負跟負端接在一起,
是的話就會變成無極性電容!!不然就純粹增加它的耐壓。

----------------這是分隔線------------------

過了20分鐘我想起來了...你不開機可能是你偏向線圈的PIN那條線鬆掉了,插緊後應該就好了!!
我之前也有一次這樣的經驗,SONY它設計成這樣,會不開機,可能是你翻基板脫落!!
不過現在講好像太晚了,如果你還沒拿去修插緊後還是不開機,那你可能真的中獎了,零件被你亂放電打壞
最後一個可能性,那些線和PIN你拔起來清潔時又插回去時,位置插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