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對地短路

楼主(2009-09-03):
想請問1.8v對地短路是怎樣判斷出來的,
還有請問記憶體如果沒反應會是哪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哪個零件外了呢?
可以用電表量測出來嗎?
我公司是記憶體廠,記憶體測試都會超頻測試.

我維修的板子有P5Q DELUXE.P5K3 DELUXE.P5E3 PREMIUM.
由於維修儀器只有電表,又沒有電路圖,
所以很多都需要靠經驗,
請各位大大有知道都跟小的我說說喔!

网友:
短路了..電錶歐姆檔.二極體檔.會逼逼叫的那個檔...都可以量到短路
一端接1.8V一端接地(GND)
記憶體沒反應..如果主版是OK的...量記憶體電壓...阻抗...有無斷線...交換SPD(ROM)
沒有電路圖...上網載datasheet配合腳位圖...一樣可以畫出電路圖(datasheet裡面都會有顆粒的接法)
想要得到經驗的方法就是...拿條好的記憶體搞壞他再修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