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台sony 40吋液晶電視指示燈閃紅燈

楼主(2009-09-03):
一台sony 40吋液晶電視指示燈閃紅燈,一直閃閃滅、閃閃滅,無法開機,將電源拔掉重插就正常,關機後隔天還是一樣,請問各位達人這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先檢查內部各電路板上元件有無明顯異常狀態,另外觀察燈閃滅時內部電源電路電壓及有無其他聲響。

楼主:
已完修~原來是一顆電容漏電造成的

网友:
可告知是那一顆電容漏電造成的?機型是?或是電路板代號?

网友(2009-10-29):
SONY 液晶電視故障自我診斷

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自我診斷
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自我診斷:
液晶面板電源燈周期性閃爍顯示故障位址:
閃爍 1次→AU電源.閃爍2次→ 5 V. 9V電源.閃爍3次→ PENEL電源.閃爍4次→背光.
閃爍5次→MAIN POWER.閃爍6次→SPEAK電源.閃爍7次→ TEMP
僅供參考

网友(2010-12-28):
回复 楼主:

我現有一台 95年購入之 Sony KDL2000 40吋液晶電視開機無影像、無聲音, 指示燈閃爍4次似乎是背光的問題,.請問樓主是在那裡維修的? 能否介紹一下商家??

网友(2011-04-28):
原來看燈閃幾次.就可以大概判斷幾 v 故障

网友:
感謝大大資料分享

网友:
猜測 電源板上的電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