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 除錯不跑碼偶而跑00

楼主(2009-09-03):
在下是新手,懂的很少,會做的更少,求教各位大大
狀況:
1:通電,CPU轉一下即停
2:按SWITCH 開機不跑碼,一兩次跑00
3:量測開機引腳,正極如圖片所示,負極指針不動
4:量測BIOS 22腳 指針不動
5:CPU 附近 MOSFET異常高溫,北橋也是.南橋似乎沒什溫度
以上就是我能力所能做的,若有做錯地方.虛心受教 :)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下是新手,懂的很少,會做的更少,求教各位大大
狀況:
1:通電,CPU轉一下即停
2:按SWITCH 開機不跑碼,一兩次跑00
3:量測開機引腳,正極如圖片所示,負極指針不動
4:量測BIOS 22腳 指針不動
5:CPU 附近 MOSFET異常高溫,北 ...

PS:三用電表型號 YF-303B 適用於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指針形電錶也可以修主機板,數位電錶直讀性較好,看個人習慣,不過修主機板通常

會使用數位電錶,最近發現許多新同學都會量測BIOS 22腳,不知為什麼原因?記得要

測BIOS 22腳有無跳動電壓前,cpu必需有復位...切記..

你可以把atx 4pin 小插頭拔掉看會不會再短路,往cpu供電方向學習(北橋短路也有可

能),這部份有點複雜,不急著修主機板,但沒做功課鐵定修不好..

网友C:
大大您好,小弟也都是用指針式的電表啊!小弟覺得指針式不太容易操壞。沒像數位式的可能會把內部的單晶片給秒殺。
「通電,CPU轉一下即停」--------------->這是有插ATX 4Pin 12V電源嗎?看您PO的圖,除錯卡有亮,跟您這句好像互相矛盾。
復位燈都恆亮了,為何要急著量BIOS 22腳,先讓復位燈能夠在開機時閃一下然後熄滅,該有的P、R、C都OK了再管BIOS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形電錶也可以修主機板,數位電錶直讀性較好,看個人習慣,不過修主機板通常

會使用數位電錶,最近發現許多新同學都會量測BIOS 22腳,不知為什麼原因?記得要

測BIOS 22腳有無跳動電壓前,cpu必需有復位...切記..

你可以把at ...

謝謝p大的解說,剛剛把 ATX 4PIN 拿掉,依然短路,
我並不急著修好板子,我知道基本功的重要性,所以才把這篇放在新手區,:)
看過Wish大在主機板維修有篇文張,提過 P.C.R.我爬過很多文想要暸解其意義和方法
但還是很模糊,似懂非懂.不過我想對於新手這是必須經過的一段路
P大,能不能教我如何測量CPU複位,以及CLOCKn_0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小弟也都是用指針式的電表啊!小弟覺得指針式不太容易操壞。沒像數位式的可能會把內部的單晶片給秒殺。
「通電,CPU轉一下即停」--------------->這是有插ATX 4Pin 12V電源嗎?看您PO的圖,除錯卡有亮,跟您這句好像 ...

S大,謝謝你的解說.讓我暸解其間的差別,等我熟練了,再買一個數位式的
這是有上4pin 12v 電源沒錯.可能我詞意表達不明確,造成你的誤解.
狀況:插上電源,cpu風扇會自轉一下即停,接著按啟動按鈕不跑碼...及上述狀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不接4 pin 12V仍然會自動斷電,先不要上電,三用電表打歐姆檔 X10或X1,紅棒接地(接在USB接口的外殼或背板IO接口的金屬外殼皆可),黑棒量ATX電源接口有無短路跡象。若確定沒有短路的話,嘗試換一顆power試看看,再來就朝playx大所說的,往CPU供電下手(因為您說CPU附近的MOS異常高溫),看哪顆MOS掛彩!
小弟這邊提供些小建議給大大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不接4 pin 12V仍然會自動斷電,先不要上電,三用電表打歐姆檔 X10或X1,紅棒接地(接在USB接口的外殼或背板IO接口的金屬外殼皆可),黑棒量ATX電源接口有無短路跡象。若確定沒有短路的話,嘗試換一顆power試看看,再來就朝pl ...

S大你好:你太客氣了,你的說明對於我這種新手無疑是茫茫電子海的指南針^^
動作:1歐姆檔打X10,做歐姆檔歸零動作.
    2:紅棒接I/O接口金屬外殼,黑棒觸 ATX接口 分別接9PIN 14PIN.都有相同數值 指針停在 AC6VG數表4.5處
疑惑:1能否請教S大.這樣的動作,它的意義和原理是什麼
     2:我該如何測量MOS,EX電表打檔,探棒觸接位置...
PS:對於D.S.G 及B.C.E 目前認知依然"霧霧".有待加強.
   IF,問的問題太白痴,要大聲給他說出來,不可以偷笑

网友:
大大您好,您好像還不太會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小弟PO張圖給大大您先暫時惡補一下如何看三用電表的刻度。
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紅色圈起來的區塊,它的數字是由右邊往左邊遞增,一般來說它是歐姆檔專用的刻度;接著換看到綠色區塊的地方,它的數字是由左至右遞增,這是電壓、電流的刻度(一般皆是如此);
下面小弟暫時先講這兩個就好了,其他的就請大大您先爬文做功課。
先講歐姆檔好了,一般我們使用歐姆檔時,每切換使用一個檔位前都會先做歸零校正的動作,以免量測時得到錯誤的數值,如何做歸零校正呢?首先將電表的兩支探棒互相接觸,這時會看到指針往右偏轉,這時轉動電表的歸零調整旋鈕,調整使指針正確的停止在0的位置,這時就算完成校正的動作了!
看下圖,就是歸零過後了!小弟這台的調整旋鈕就是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當我們量測電阻值時,看打在什麼檔位,指針跑到哪哩,然後將刻度讀出來的數值乘以檔位上的單位,就可知道電阻值是多大了,假設我們打在歐姆檔x10的位置,指針停在刻度100的位置,那麼電阻值就是100x10=1000歐姆=1k歐姆。
至於電壓、電流的檔位,就看打在什麼檔位,以下圖為例,假設我們打在DC 50V的檔位,那麼刻度上最大的量程就是看電壓電流刻度右邊50那圈了,最大量程為50V了。
一般我們指針式的電表,在歐姆檔時紅棒所連接到的是電表內部電池的負極、黑棒是正極,也就是為什麼小弟要大大您將紅棒接地,黑棒接探測位置,這樣量測,可量測出電子電路中含有半導體元件時,可觀測出順向導通時,是否阻值過低的狀況(有點類似短路了),這樣才能把有問題的地方揪出來。

電晶體分為BJT和FET兩大類,BJT有基極(B)、集極(C)、射極(E);而FET則是閘極(G)、源極(S)、汲極(D),有關電晶體的知識,請大大您先爬文學習。

修理電子的東西,最好先對電子元件有個基礎概念,很多非本科班出來的,為求速成,基礎的電子元件都搞不清楚。電路原理不懂沒關係(小弟我也是,高職電子學混太兇,電路都亂分析),至少要了解基本的電子元件的特性、基本工具的使用(如三用電表),這比較重要。

不接4pin電源仍會自動斷電,很明顯的,跟CPU供電暫時是沒有關係,先查ATX 20pin接口,找看看有哪部分的供電是短路的!
確定沒有短路,再往下查下去

楼主:
S大你好:再次說明已詳細讀過,並存檔隨身碟(目前有相關於電子元件特性,量測方式,電子工具使用的文章均存檔)
       有的列印方便隨身攜帶閱讀.
      剛剛把唸書時的電子書本:電子裝置及電路理論上下兩冊都翻出來,從頭再來^^,希望有用:)
在下會朝著你建議的方向,一步一腳印來做,在下也明嘹自己不做功課,而一眛想走捷徑是不實際的,對於想忙幫的人也不尊重.
對於你說明的三用電表使用,我會先熟練,其餘的先爬文做功課,再請教:)
另外一問:FET則是閘極(G)、源極(S)、汲極(S)
        汲級是 S還是 D
      電晶體在板子上和拿下來量測有何不同
       在板子,通不通電量測有何不同

网友A:
P大,能不能教我如何測量CPU複位,以及CLOCK

一般有2種,一種是上假負載,一種是找478 cpu座腳位圖,但是上cpu後該如何量?就是要從cpu座裡跑線路到cpu座外的某

一點或零件上,如果你要問我478 cpu座腳位圖去哪找?那就表示你從不爬文,也就是都不尊敬論壇上的人,相信也沒人理

你吧!目前請務必確定atx電源是好的,再往下查..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您言重了。真的很抱歉,小弟不小心筆誤,沒注意到,汲極是D沒錯,而源極則是S。
看大大您所列出的書本,小弟猜想大大您應該是本科班出來的吧!似乎是大專以上的程度!
說實在的,小弟電學方面僅學過電子學、基本電學、數位邏輯、基本微處理機,這些都是高職學的,加上小弟上課不是很認真,歲月真的很容易令人忘記這些東西(也才畢業一年,就忘了大半,該打屁股),上了大學後,都在寫程式,這些又更容易忘卻了,也是最近為了興趣只好惡補一下了,小弟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不能幫到大大您什麼大忙,盡量榨乾自身能力互相討論學習好了.......好像離題了!

任何電子元件在電路上測量跟拆下來單獨測量多多少少都會有差異的(IC就一定要在電路上測它的動作了,拆下來還能讓它動作嗎? ),影響因素很多,包括暫態、串連、並連、各電子元件特性互相影響、電路的設計狀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2種,一種是上假負載,一種是找478 cpu座腳位圖,但是上cpu後該如何量?就是要從cpu座裡跑線路到cpu座外的某

一點或零件上,如果你要問我478 cpu座腳位圖去哪找?那就表示你從不爬文,也就是都不尊敬論壇上的人,相信也沒人 ...

P大你好:你說的那兩種,在論壇上我都有看過相關文章,也都有下載存檔,原本不知道那到底有什用途,現在才知道.
       晚上把它找出來思考研究
感謝P大指教,先做功課,有心得或不懂的再提問,望不吝賜教:)
另外一問:"目前請務必確定atx電源是好的"是指電源供應器還是主機板上20PIN電源插PIN
如果是前者,可確定,是的(兩顆POWER都是全新的.七盟420,COOLMASTER 390)
若是後者,在下再另行做功課,補足這一項確定工作.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您言重了。真的很抱歉,小弟不小心筆誤,沒注意到,汲極是D沒錯,而源極則是S。
看大大您所列出的書本,小弟猜想大大您應該是本科班出來的吧!似乎是大專以上的程度!
說實在的,小弟電學方面僅學過電子學、基本電學、數位邏 ...

S大大:你真的客氣了,哪怕是隻字片語,都是經驗之談.
      有件事你還真的說對了, 我確實是在78年逢X機械畢業,當時電腦正處於風起雲湧的年代.
      但對於機械人而言,每天應付機械材料,機設,熱力,流力,機械繪圖(當時已有CADR9R10,PRO-E)高等工數就已經精疲力盡,
    對於電工學,電子學,電路理論必修但不一定必要的科目也是混過關的(事實上真要在社會上應用也拼不過電子系).
    開過工廠,景氣不好,虧了幾百萬-歇業.現在當現代農夫(帶藍芽,PDA下田工作)---見笑了
    會碰電腦是因為偶而幫人家換換舊主機零件,裝裝新電腦.賺點小錢
    手上自然而然會有客人留下的舊POWER.主機板.液晶螢幕,想說丟了可惜,想嘗試看能不能修好.
    也是在網路上爬文爬很久,才發現這個天地.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太厲害了,對於40幾度的人來說真是震憾教育^^
    anyway,還是要謝謝你的幫忙
  ps:你貼洋葱頭說的那件事,我看了也想笑1

网友:
請問你有試過強開嗎? 如果沒有你試試看 在強開狀態下

量測 南橋旁的晶振兩隻腳的電壓多少,可以往這方向跑.

還有CMOS跳針是否有接觸不良的狀況或插錯?
電池的電壓是否充足?

以上的情況,都有可能造成不上電.

网友:
回复 网友F:

根據你的筆述,初判本應短路保護,一旦短路保護全板應該無法上電,但是你拍的照片可上電

就更顯示這問題的複雜性,我只能根據你的筆述來給個思路未必是問題核心,因為板子不是

我在修.....

既然有短路現象,就應該朝哪些地方短路查起,可先從atx 座做對地阻抗(阻值)檢查,也是一個習慣養

成,有短路現象發生就不要強制開機,免得問題點擴大...

假設,如果,萬一真有短路情形發生,我列出一些檢測點給你參考...

ps:每到一個論壇總是有人在討論指針型好用還是數位型好用,本論壇也不例外(電源區),不要把時間跟精神花在無聊的話題上,應看要修的對象而論,我就以主機板來說....
   例:
   ddr 記憶體供電 2.5v~2.7v ,在這個範圍內都可以開機,一旦超過2.7v可能就會出問題,假設是2.8v好,2.7v跟2.8v
   這2個電壓用指針形電錶是無法精準顯示出,其它有些晶片也都需要精準的電壓,在電阻並聯迴路裡,數位都比指針
   來的精準,一般不鼓勵買多麼貴的電錶,但要搞維修各有指針跟數位會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tony大大 :感謝你提供的判斷資訊.這張板子cmos跳針為兩pin  開路:normal
                                                                                                    短路:clear  cmos
                 所以應無插錯或接觸不良的問題
                 電池是全新而且made in japan  所以應該可信賴
                能否提供在下  在強開狀態 晶振正確量測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playx大大:對於新手而言,您提供的資訊,既是方法也是功課(看了一早上的感覺)^^
                 需要好好內化一下,練好基本功.
               還有一個感想:看著你標示框框的主機板,腦筋浮現的是P.C.R:)
               不知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大大您好,建議您在維修時,cmos電池大可拆下來,可避免不少問題發生。

tony大所講的強制開機,必須在p大所說的ATX電源確定沒有短路的問題方可這樣做,不然整塊板子的災情絕對會擴大的,這點p大也有為您說到。
強制開機的方法,在論壇內有提到,請大大您先去爬文了解一下,會很有幫助的,小弟這邊先賣個關子!

p大貼的主要是P的部分,會將IO圈起來,是因為有可能IO有短路。

网友:
這板我手上就有一張,只不過它死狀悽慘電路板都破裂了,所以被用來器官移植用....

當你拿到一張主機板應該先.....

1.清理主機板上頭的灰塵
使用很久的主機板如果沒有保養過上頭都會有很多灰塵,甚至積土(灰塵太久沒清硬化)
,清除掉這些灰塵可以避免檢測過程中的鳥狀況鳥問題..
建議使用工具....廢棄的牙刷與乾淨的油漆刷

2.目視檢查電子零件
如果有明顯的故障,如電容鼓包\零件燒毀等狀況先排除..
使用工具...放大鏡輔助

3.打對地電阻
確認ATX主電源插座與ATX12V電源插座的各路電源沒有短路
使用工具..電表的峰鳴檔..不該B的就絕對不能B

以上均確認了才可以接上POWER嘗試開機測試..

如果可以順利開機啟動得趕緊測量CPU核心電壓確認PWM供電正常,
避免核心電壓異常燒毀CPU..

以上是我在這打滾後的小小心得..

楼主:
回复 网友J:

S大大你好:對於拆CMOS,目前我還不能清楚知道其間的差別,對你的建議, ..收下:)
                  P大圖示的圖,剛剛比照測量,各測點均有電阻值.應無短路現象.
                   關於強制開機比較不好意思, 目前還沒找到相關文章.不過慢慢找總會讓我找到^^
                  另外一點,看著P大給的圖,自己突發奇想:  POWERW通電,從10PIN ,14PIN(綠線)
                  各拉一條引線,觸接ATX電源對應腳,發現CPU風扇會運轉,DEBUG卡只亮-12V
                  不知道這算不算強制開機,還是殺主機板第二次n_071|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大大您好,如何強制開機!答案在連結文章內!目前小弟暫時找到這篇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6&extra=page%3D6

有關您說.....
POWERW通電,從10PIN ,14PIN(綠線)
                  各拉一條引線,觸接ATX電源對應腳,發現CPU風扇會運轉,DEBUG卡只亮-12V
                  不知道這算不算強制開機,還是殺主機板第二次

這可能會讓主機板掛給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L:

a471大大:感謝你提供一般像我這樣新手,容易忽略的前置動作.
                    清潔工具部份.我常用空壓機接風槍直接清主機板.
                    兩支超大放大鏡,歐吉桑專用n_043| (曾看過論壇上有篇文章.有位大大提到過
                  想弄台顯微鏡來跑線路),說實在話,我在想等我熟練跑線路,也許真該買一台二手的
                  對於量測CPU供電,目前還在吸收內化階段,未到發功階段,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扼殺
                  你的好意:) .希望大大有機會還是能給在下提點維修觀念技術^^

楼主:
回复 网友M:

S大大你好:謝謝你的解說及連結訊息,剛剛又重新上電,觸接開機引腳,CPU風扇運轉,除錯燈
                    還是一樣狀態,如直接綠黑短路(14 13)則不過電.,是否意味著強制開機是失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大你好:謝謝你的解說及連結訊息,剛剛又重新上電,觸接開機引腳,CPU風扇運轉,除錯燈
                    還是一樣狀態,如直接綠黑短路(14 13)則不過電.,是否意味著強制開機是失效的. ...

依你提供的圖是有過電啊 !!! (還是只有瞬間有) ??

只是有可能 cpu 不工作 或其他的問題造成無法順利開機 !!!

如果你直接將 atx (黑) 線 與 (綠) 線直接短接  , 不應該會失效的 (主要目地是跳過主機板的起動電路)  , 這是強制啟動

power ,   除非是主板有短路 , 造成 power 保護作用 !!!

你可以將 atx 不接主機板試試 , 短接 (黑) 跟 (綠) , 這時 power 應該可以順利運作   (可參考有關 power 維修文章) !!

楼主:
回复 网友N:

jeanshyen大大你好:謝謝你的說明,這板子狀況如下
                                      1:接好所有裝置(硬碟除外)
                                       2:打開power後面開關,cpu風扇會轉兩三圈即停
                                      3:觸發機板引腳開關,cpu風扇開始運轉,除錯燈如圖,蜂鳴器無任何聲音
                                      4:綠黑短路,無法開機(拉 13 14引線接atx相對應接腳)
                                      5:power通電,(不接主機板),綠黑短路,power啟動(power全新七盟 420
                                         ps:   (主要目地是跳過主機板的起動電路) 這段說明,記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大大您好,照您的分析筆述看來,初步主機板並沒有短路的問題啦!可以正常觸發,表示並沒有嚴重短路的狀況發生。小弟發現您的問題點了,power強制開機,大大您短路接錯線了,應該是向下圖這樣短路,將PS_ON#對地短路,PS_ON#所使用的線不一定就是綠線(一般都是綠線,不過小弟到有看過廠商不是用綠線)
playx大這張圖是屬於24pin power的接口定義,而20 pin的則是少掉藍色框起來的那四腳。

現在回歸正題,有注意到除錯卡的復位燈恆亮,這時我們就要往P、R、C三步驟下手了(其實小弟也了解不多,有錯的話,請了解的大大們幫忙指正,讓小弟知道自己的盲點)。
第一步先查P(power),所有的供電都要正常,包括Vtt、Vcore、記憶體電壓、南橋電壓、北橋電壓等等,這些都要正常,就麻煩大大您要動手做囉!
這是小弟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大你好:謝謝你的說明,這板子狀況如下
                                      1:接好所有裝置(硬碟除外)
                                       2:打開power後面開關,cpu風扇會轉兩三圈即停

其實主要是因為你的問題不清不楚的所以才想弄清楚 !!!

1. 建議裸板測試 (不加記憶體 顯卡等等介面卡 ...)

2. 你這板已無關起動問題 , 如果你想了解有關強制起動 , 可參考 s 大提供的資料 !!!

3. 最好有 478 假負載 , 方便測試 P . C . R  !!!

至於如何測試使用請自行爬文囉 !!!

在下也算新手啦 !! 也在研究中 ~~~

楼主:
回复 网友P:

S大大你好:剛剛反覆好多遍看了你的說明,有幾點想法請你幫忙指正^^
                   1:我知道短路圖上13 ,14(對power而言)可以讓power啟動.
                      但我以為要強制主機板開機,不就是各拉引線接到機板atx相對應
                      接腳,使板子通電,跳過機板開機電路,迫使機板開機.
                     2:若單獨只是短路power那兩條你標示的接腳,啟動power,用意何在
                     3:   P .C.R 跟P.R .C..供電正常是先決條件,然後應該是先有Clock
                          (頻率)正常,才有Reset(復位),S.B才會向BIOS發出訊號
                          還是先有R才有C
                       PS:20跟20+4這我倒是知道出^^
                             你提及的自我功課,目前應是我著手的重點,記下了:)
                         另外在專業調查篇,你有寫到令尊是從事零件代工
                        不知是代工那方面零件,無刻意窺探個人隱私,純屬職業毛病
                        若有唐突之處,請包涵.且可不于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Q:

jeanshyen大大:你客氣了,謝謝你的再次說明,和建議.
                            CPU假負載好像真的很方便,改日在網拍買一個.來練功:)
                             對我來說凡事都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任何幫忙的資訊`都心存感謝
                             一起腦力激盪,共同阻礙資訊發展,做環保

                            .

网友:
回复 网友R:

大大您好,我標示的那兩條就是站內提到的強制啟動所短路的線。
其實在將power接頭裝上主機板後,強制開機就是直接拿條電線將我標示起來的那兩個pin腳短路起來,這樣就是了。其實您的板子可以正常觸發,那就不用這樣做了。這樣做有一定的風險在。
P、R、C三步驟指的是主機板整體啟動架構的最高指導原則步驟,P(power)-->R(reset)-->C(clock),任一環節有問題,那下一個步驟就絕對走不下去。
但南橋一定要先有電源、clock(南橋旁邊的石英晶振提供)這樣它才能對其他裝置下達reset的指令,才會有後續的一連串動作(礙於篇幅關係,無法一一列出整個動作),這點它比較特殊;站內有不少主機板開機流程講解的講義,可以參考,看完後了解之後,就知道為何要照P、R、C這三個步驟去檢測了。
些講義小弟也還沒消化完,可能沒辦法幫到大大您什麼大忙

大大您問到家父從事的職業,這點小弟並沒介意啦,大大沒關係啦!家裡是開個小工廠,只有兩名員工(就是家父及家母),我們這些小孩子有時會幫忙,我們主要是台中精機的協力廠商,做的是CNC、中心加工機的零件加工製造,以前還有塑膠射出機的零件(後來被轉移到其他廠商生產),偶爾幫其他客戶開發(他們拿圖,我們製作)。金融海嘯影響,整個機械業都叫苦連天,我們這些下游小廠商也不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S:

S大大你好:其實你已經幫"歐吉桑"我很大的忙.重點不在於這板子能不能修好:
                   在於你幾次說明裡,幫我建立的思考方向及維修架構.單就這些意義遠比
                    修好一塊主機板來的好.
                    你這樣客氣還真"歐吉桑"有點不好意思^^
                     改天如有在論壇提出其他問題,而你剛好路過,還是希望你能不吝賜教.^^
                     PS:念書時教授都說 機械為工業之母
                     感想:母親依舊.年輕不再
                     信念:雨過天青 ,風華依然
                       與令尊,令堂 大人 共勉

网友:
我想到了,妳試試看不裝CPU觸發開機看看.

如果觸發的起來應該就是CPU的部分短路,有些故障直接打對地阻抗的量測會無效.

北橋短路也會這樣喔~量12V那端會量不出來.

還有你可以把你的狀況在說明的清楚一點,你所謂的短路是你自己說還是有確定觸發不起來?

妳照片中除錯卡點量是瞬間嗎? 還是觸發起來顯示D0? 我本以為你是觸發不起來,看了其他大大的回覆似乎不是= =

网友:
回复 网友T:

大大謝謝您!
上面tony大也提到另一個想法,大大您可以參考一下囉。
現在只要大方向抓好,就可以沒有顧慮的往下查下去。

小弟想到一點,大大您可不可以不裝CPU上電,看會不會短路保護。如果不會的話,應該就是CPU供電的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U:

[如果觸發的起來應該就是CPU的部分短路,有些故障直接打對地阻抗的量測會無效.

北橋短路也會這樣喔~量12V那端會量不出來.]

T 大你好 !! 這個意思是不管主機板任何廠牌 ,  只要有上述情形 !!!

就是這樣子嗎 ???  還是只針對某些機板型號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V:

大大您好,的確,不管任何板子,只要有類似的狀況(觸發後power短路保護),故障狀況也不是一成不變,故障點可能直接打對地阻值會查不出來;維修思路要依各種狀況要變通,並不是死記。

楼主:
回复 网友U:

tony大大你好
    { 如果觸發的起來應該就是CPU的部分短路,有些故障直接打對地阻抗的量測會無效.
          北橋短路也會這樣喔~量12V那端會量不出來.}
           這種狀況.倒是沒想過.其間的道理,還未能理解,先記在筆記裡^^
          燈號是在開機下長亮,非瞬間
          用一句通俗的說法:可開機,不顯示^^
          謝謝你一再提供資訊

楼主:
回复 网友W:

s大大你好:
               OK,有空就不上CPU,測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X:

這2帖的意思差很多,所以才會造成大家在雞同鴨講...

希望m大能詳細筆述主機板開機情形以及你做了什麼檢測?

例如 : 全板的mos供電已檢查...
              除錯卡上的reset燈是先亮後滅或先滅後亮或長亮、長滅....等

ps:當cpu風扇都已正常啟動,試想atx電源正常工作嗎?
   假設atx電源已正常工作,為何cpu不工作呢?
   可以往這方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