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7 無劃面

楼主(2009-09-04):
上電 觀察後 好像沒接vga線會從藍燈變橘燈 如接了 會一直藍燈不滅 連ad板的插針圖片從下算起 第二隻 3.3v

 第三隻5v其餘都0 這樣子好像是不正常吧  測試燈管是正常會亮 真不知 要往那查起 請大大指點方向 謝謝

网友A:
是白屛還是黑畫面? 測試燈管是用原PI版測的嗎?

楼主:
量了一下pf751 ??這個是保險絲嗎 用蜂鳴檔量 都無窮大 都為1 是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白屛還是黑畫面? 測試燈管是用原PI版測的嗎?

是黑的 不是 是用外面賣的那種檢察燈管的 再接4燈小口的高壓板測的

网友:
燈管沒問題,那問題點還是在p+i上的高壓電路部分囉!
pf751是保險絲,板上此款討論很多,多參考幾篇,不難處理的

网友:
BENQ系列螢幕均好發升壓電路異常,加上您的保險絲已經熔斷,代表同樣有高壓電路內部短路問題,請檢查燈管接口處附近的升壓電路。

楼主:
安安 想請問那4個高壓線圈 是那幾個為一組 是 1,2+3,4 還是 1,3+2,4 或是1,4+2,3 同一組應該對地阻值會差不多吧 想從這檢查看有沒有線圈是壞的 謝謝

网友:
上方兩顆為一組,下方兩顆為一組,每組共用兩顆C5707/C5706電晶體、兩顆0.15uF振盪電容、兩顆1.5K電阻。
請檢查四顆C5707/C5706電晶體是否正常,電容器容值是否正常。

楼主:
目前進度  己拆下4個 c5707 檢測有一個三支腳都通 等買回零件裝上 再向各位大大報告結果

网友:
別忘記檢查電容外觀,並把該區電路各焊點進行焊接補強。

楼主:
今天到光華商場買了c5705(一個25元) 3a保險絲 回家裝上後 通電 量了3a保險絲的腳 已有16v出來且不會再燒掉了 但還是沒劃面 暗暗的 連閃一下都沒有 自己感覺好像沒高壓出來 下一步 看換掉高壓電容(450v100uf)和高壓線圈 會不會好

网友:
有一種情形是高壓電路前端控制輸入開/關及電壓的P-MOSFET故障,也會導致無背光。

楼主:
請問那顆是P-MOSFET?  如果真的壞了買的到材料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狼大指的應該是這兩顆。

楼主:
今天買回了高壓電容 看來是白買了一個50元好貴喔 本來還要買fu9024n 但只有irfu9020(也是一個50) 不知可用不可用 昨天有照狼大的說法用數位電表量了fu9024 但不知是否方法錯誤 感覺是好的呀 所以今天也買了一台指針電表 回來再測量一次 結果好像是壞的 是不是紅針接d 黑針接s電表不動 紅針碰一下g 再回接d 應該要有讀數 是不是這樣子 我照這樣方法去量 電表都沒反應 是不是這個晶體就是壞的

网友:
benq 的通病通常是錫裂的問題 導至c5707 or fu9024燒毀,
這兩棵零件c5707约4-7 元fu9024 约7-9元  fuse 7-9元,有心要修就一次多買幾個
yahoo ruten拍賣都有賣家便宜賣

楼主:
benq fp757 無劃面(已完修)

今天買回了fu9024 高壓線圈 和0.15u電容 因為不確定是都壞的 所以先裝fu9024 上電測試 已能點亮 但我疑惑的是 買回的fu9024我也有先測量過 和我拆下的差不多 只差在數值(用指針電表 rx1檔 停在歐姆值8的地方) 新買回的數值停9.5 為何舊的fu9024就無法點亮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回了fu9024 高壓線圈 和0.15u電容 因為不確定是都壞的 所以先裝fu9024 上電測試 已能點亮 但我疑惑的是 買回的fu9024我也有先測量過 和我拆下的差不多 只差在數值(用指針電表 rx1檔 停在歐姆值8的地方) 新買 ...

表示內部有輕微漏電,導致失去控制能力,所以測試數值會略有出入。

网友:
爬文是不斷學習的道路 看看熱鬧

网友(2011-02-19):
我也是碰到有綠登亮..但黑畫面..可以趙大大的方法試看看有沒有用..
謝謝大大為我開路..
謝謝辛苦囉..

网友(2011-05-03):
感謝樓主分享實例和清晰的圖片,有親如現場的感覺,即使無機會實修,但也能從中了解一些基礎性經常引起故障的電子零件.可作為非專業級人士初步試修很好的階梯.
經驗不佳是試修者的通病,幸好論壇上有大師級和經驗非常豐富的専家協助及熱情的成員加油打氣.真的 適宜的加油是試修者的最佳原動力.
真高興樓主 完修

网友:
最近剛好同事也有一台BENQ故障有聲無影
這一篇是很好的借鏡,感覺上可以幫上忙了
感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