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源元進yangq 17"TFTvga接觸問題

楼主(2009-09-04):
小弟手上有台Yang 的17"TFT LCD
  TF-175 700XLY   當初朋友重網路買來  它有個問題vga線接觸問題
  就是線跟LCD接頭 隨意接時  會不顯示好像壞了
  於是我叫朋友送回去修  結果隔週送回那人員教我朋友說要怎麼接 但奇怪是我來接時都不行
  現在那台我朋友升級不要送我    我想說這應該是一般所謂接觸不良
  請問大家 一般這樣是要怎麼修  希望有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
如果是訊號線接觸不良,應該是出現變色或"無訊號"訊息
不顯示時,電源燈是亮橙燈或黃燈或異常閃燈?
詳細敘述故障情形或po圖,比較好幫您判斷

楼主:
狀況是  隨意裝時   營幕有時是一條條線  第一次看到時嚇一跳 是我弄壞了嗎
      結果我朋友用送貨員教的方式重裝螢幕又是正常可用
     燈號是正常綠燈
      若調螢幕仰角 有時會看到正常畫面  有時是變型的畫面

         我也拿過其他正常的vga線去接也是不成功  真是奇怪
       .

网友:
有圖可以看嗎,本人覺得應該不是線的問題,LCD我有遇到一條線的,那是PANEL壞了,
可是依你寫的,好像又不是這個問題,所以還是要看你的圖才會知道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