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爆電容,有沒有比較好換的方法

楼主(2009-09-04):
小弟之前換過不少電容了,今天算踼到鐵板
拆是沒有問題..我用堆鍚的方法順利拆下來一顆
另一顆的正電那支腳就一直無法下來
最後..只好用堆鍚加熱鉻鐵再追加熱風槍..算算是下來了
現在問題來了..我的新電容..是怎麼就是上不去
我用吸鍚槍怎麼吸..就是沒辦法弄出一個洞
不知道各位有經驗的大大是怎麼換的...在這先謝過了

网友:
大大您好,當舊電容拆下來後,盡量能把錫清乾淨,若無法清出接腳的孔,盡量把四周堆積的錫清掉就好了,不要堅持一直要把洞內的錫弄乾淨,反而這樣會把焊點弄壞。
舊電容的腳一定要從主機板上卸下來,不然絕對是自討苦吃。
施工時使用的工具,小弟建議使用60W的烙鐵,用它拆電容非常好用(尤其是CPU供電部分,馬上看到差異)
裝上新電容前,先把電容接腳用斜口鉗先剪齊,預留0.5cm的長度,然後用烙鐵將焊點的錫確實軟化,先電容上一腳,再上另一腳,兩腳交替,要進哪一腳,烙鐵就跟到那腳的焊點加熱,慢慢推進,就可以裝上去了。
這是經驗上的問題,要慢慢體驗,言語上很難表達,小弟只能大略這樣說明。

网友:
樓上提供的經驗非常實用,如果您一定要清孔內錫的話建議用0.8-0.85mm直徑的鑽頭用手慢慢旋轉可將孔內清除.

我有cnc的鑽頭柄是3.175mm您願付郵資我可送您10-20支,想要的朋友不必客氣,
另外電容要買low esr的不單是105度最好買壽命有2000或4000小時的(可能體積較大或較長)
修片主機板也不過多10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 什麼是鑽頭柄?

网友:
大大您好:想要拆主機板上的電容其實也不難..先把要拆的電容全 部拆下.再來電容有  + . - 之分.
把主機板 - 端接腳以吸鍚槍吸乾淨.原因是 - 端接腳的錫比較好吸. + 端接腳就不吸.在這時你會想說.一手要拿烙鐵一手要拿吸鍚槍那主機板呢?以我的經驗直立最順手.並且固定主機板.施工時 + 端接腳加熱再慢慢推進,裝上後 -端再補鍚。
2摟大大說的很好.這是經驗上的問題.也是基本功.選擇適當的工具.也會事半功倍.拆電容使用烙鐵就足夠了.

ps:如果有誤導還請大大們指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60W的是一般木柄的嗎
我目前用的是和熱風槍一起的那種
看來要買專明一支拆電容的鉻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您指的是風槍和烙鐵整合在一起的機器嗎?如果是的話,其實大大您大可不用再去買烙鐵了。這樣就很夠用了。只要注意溫度的調節,同樣也可輕易施工。
可拿廢板多練習,就可抓到訣竅了。

如果真的想買60W的烙鐵,小弟家裡的是木柄的沒錯,小弟沒有很重視牌子,想說能用就好了,保養的基本功多注意一下,也同樣可以使用很久。購買時注意瓦數的標示。
小弟不建議買那種有開關可以控制的二段升溫的烙鐵......我有嘗過苦頭,還好是跟同學借來用的,不好用。
有關烙鐵的選購,小弟這方面的比較沒在注意,沒辦法提供什麼比較好的方案給大大您參考,選購上的細節可以請大大您詢問其他前輩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cnc的鑽頭柄是3.175mm您願付郵資我可送您10-20支,想要的朋友不必客氣,
我想要,如何寄郵資給您,謝謝

网友:
用溫控烙鐵轉450度應該很容易焊下來

网友:
您好,換電容難免會有焊錫卡在焊點那個洞裡的情況,如果焊錫吸不起來,補錫加熱新電容還是放不上去的話,小弟我是利用吸錫線加上助焊劑把洞裡的焊錫給先淨空的,真的是挺方便好用的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有摳摳可以考慮這台
我已經換過數百顆電容
真的很耐操
吸錫器烙鐵頭已經換過數次(廠商提供不用錢)
玻璃管破過一次(廠商提供自己花錢買的)
台灣製不怕沒零件...

网友:
這台是熱風槍+恆溫烙鐵的組合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想買這台喔!這麼棒的機器!摳摳要花多少銀子?當學生身上的摳摳實在有限,想買的東西好多!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是恆溫烙鐵+恆溫電動吸(吹)錫器

FOR 14#
多忍耐一點...
這台會在這邊是拜LEO所賜
當初就是因為本公司一大批主板出問題才買的
我光求熱風槍就求了兩年為了換MOS(ASUS所賜)
上星期才到貨(總公司那邊有一台二十幾萬的我搬不動)
感謝我有這麼多資源
吸錫器要一萬多非常不便宜
可是服務真的沒話說
如果有需要我給你電話(公司在中和遠東工業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恆溫烙鐵+恆溫電動吸(吹)錫器

FOR 14#
多忍耐一點...
這台會在這邊是拜LEO所賜
當初就是因為本公司一大批主板出問題才買的
我光求熱風槍就求了兩年為了換MOS(ASUS所賜)
上星期才到貨(總公司那邊有一台二十幾萬的 ...

上萬元可得要有"規模"才能投資阿,總不能因為喜歡打幾槍就搞座軍火庫麻..

网友:
簡單
既然你有熱風槍 就拿熱風槍加熱你所要吸的焊錫點在拿吸錫器就ok啦
無鉛也行

网友:
有那麼難嗎?
要清灌孔的鍚,只要熱風槍風量小一點,對著灌孔吹.
再用手動的吸鍚槍,吸一次到二次就好了.
如果有一腳是接銅片大一點的,熱風槍在銅泊多的地方,
繞著圓圈多吹幾次,再對著灌孔吹個三~五秒,
看到鍚熔了,就可以用手動吸鍚槍一吸就好了.
一支才2~400的東西就粉好用了.
吸鍚頭多買一點就好了.

网友:
其實解焊電容比較安全作法,就是拿廢板練習。
我的作法是將解焊電容焊點用香蕉水把汙垢清乾境...
從來都沒失敗過,也可以利用在其它地方...^ ^

网友:
其實不是大量更換零件也不需要投資那麼多
我們單位那時候一天要換三四塊主機板的電容才會買專業的機器
只是公司體恤我們員工還有提高成功率才出此下策
而剛好又圖利到我的週遭親朋好友...
練習真的很重要喔(剛開始時我有把爆漿可開機的主板玩到不能開機說)
我也有遇到電容孔塞住烤都烤不下來的狀況
隨然是少數
遇到真的是火都上來了(尤其USER還在等要用電腦的時候)
至於那台二十幾萬是因為早期版子都要上萬元時代投資的
之後都拿來烤便當

网友:
我都是用牙籤,用焊槍加點焊油,錫溶了用牙籤一戳洞就出來了,記得牙籤買好一點的不要買那種便宜軟軟不然很難用

网友:
請試試"螺旋電容器"

网友:
既然有熱風槍就好辦了..之前看過大陸教學影片先加熱孔位的錫..差不多時再把風槍拿近用風壓把錫從背面吹出..超乾淨的..我第一次試時也是吹不出..調整溫度和風量後就成功了
總歸一句還是要多練練

网友(2009-10-07):
說說自己拆電容方式...請參考指教
1.卸除主要零件...如風扇..記憶體...顯卡...處理器...滑鼠接頭....螢幕接頭...鍵盤接頭...排線等
2.主機板翻面平放維修桌上(775腳位cpu座要加保護蓋...避免損壞)
3.把烙鐵放在要拆除電容2個針腳上......加上焊錫加熱後.....左手把要拆除電容左右搖一搖.....這樣很容易拆除
4.避免腳孔及接點及線路受損.....用自動吸錫器加熱後吸出殘餘銲錫......或用熱風槍對準腳孔加熱後用吸錫器吸出
5.若沒上述2種工具......把烙鐵放在2個腳孔上......多加些焊錫....加熱稍微久一點後....再用吸錫器吸出

网友:
原來還有這些召可用
我也適用60W才勉強用好的
看來要拿廢板來多練習才可以

网友:
看了很多大大都說拆焊解零件很困難 或有些拆下來pcb會受傷  ,小弟獻醜在此分享這一招
這招是我日籍師父教我的,他是在全球各地跑的機器設備修繕工程師,聽他說幾乎常年在外很少回家(日本)
不過他應該已退休了,只是不知隱居何處?好了廢話少說:各位瞧瞧步驟順序
1.先將壞掉的零件引接腳剪斷(ic'電晶體'電阻'電容等都一樣)
2.拿一支小的尖嘴鉗,一手拿烙鐵,一手拿尖嘴鉗,烙鐵碰觸接腳焊錫處,等焊錫熔化了,用尖嘴鉗將接引腳拔除
3.將接腳焊錫孔處周圍的焊錫用烙鐵稍微抹平(孔應該會堵住),如錫很多就用吸錫器稍為吸掉
4.拿氣槍或用吹吸的吸塵器也可以(要接小管子),再不然就自己用力吹也行
5.拿氣槍,一手拿烙鐵,一手拿氣槍,烙鐵碰觸接腳焊錫孔處,等焊錫熔化了,烙鐵稍拿開馬上用氣槍往焊孔處吹下去(氣壓要稍微控制一下不用很強),保證焊孔開開很漂亮
6.再來就用烙鐵稍微將小噴散的錫渣集合清理一下
以上說明如有他人介紹重覆請見諒  ,不然就等我 螺旋電容器 量產時,各位就不用如此辛苦了:lol

网友:
如果處理不好 我是怕銅箔斷裂
那就麻煩了 所以要學習 是需要 發一點點(成本)
工具好壞 是會影響(工件)的成敗 所以省吃簡用(買好點工具是值的的)

网友:
來此學到很多各位先進寶貴經驗收穫好多感謝您麼再感謝

网友(2009-12-30):
我的方法是:鍚溶了以後,趁熱震一下就下來了。

鍚越多就越乾浄。有時候鍚不夠多,還補一點,有點重量會更好震。
板子是用震的。另外,零件的話,就是趁熱輕輕的丟一下。
很乾浄的。

對了,不要浪費了震下來鍚(特別是剛補上加重量的)。還可以回鍚來用。並且砸在地上圓圓的一片,要多少補多少,滿好控制用量的。

网友:
建議烙鐵用60W 否則可能會"黏住"

网友:
我是先把腳拔起來後用電鑽鑽洞後就可以換新的電容了= ="   主機板很厚 要吸習用長型的如果落鐵太早收手 溫度無法擴散很容易就冷了  用太久用太傷版子 或損壞旁邊零件   所以我用0.8鑽小洞也剛好符合腳的洞大小  <<用這種方法小心  焊錫最好是平面再鑽洞  如果凹凸不平最好是補錫上去  避免鑽洞時發生滑針 去壞傷線路  就玩完了= ="<<練就了就不會禿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拿一根針 先用焊錫焊在電錶探棒上 再用烙鐵先接觸銅箔上數秒 再用裝在探棒的針把在銅箔的錫挖穿過去就行了 不需花太多錢買設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 .怎麼附上郵資?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用震的, 不過遇到製程不好的板子就苦了
震完後I/O 晶片出問題, 原因是原廠焊接不良. 害我問題點找好久

网友(2010-01-29):
如果說真的用不下來~起馬烙鐵加熱時在用吸錫器把錫吸點凹洞出來~~不彷可以買個鑽洞機八~~鑽洞~~不過使用上要小心點別把銅環用掉了~~一般很少用烙鐵和吸錫器用不起來的~
+U

网友:
孔錫用烙鐵和吸錫鎗清不乾淨大都是經驗問題多試幾次慢慢就熟了,
我的經驗提供你參考,烙鐵只要能拆下電容,瓦特數都夠用,最多用到60W的烙鐵。
吸錫鎗吸力不夠:1.老吸錫鎗清錫渣時定期(半年左右)上內部和象皮圈上一些牛油(薄薄的就行了)
2. 吸嘴加套管(最好是剪一段CRT 高壓帽線端的矽膠管,拿不到高壓帽的話用水泥工在量水平的透明的水管),套上時要留5mm右左。
以上在電器上一定可以解決問題.

我遇到最難清除的是大電力大散熱or八層板以上的小錫孔,上述方法無法解決時就用老師父送我的氣球方法,就上一層薄薄錫(確認孔內的錫渣能被熔化),板子水平架空(PAD向下,避免吹氣時錫渣造成短路)一手烙鐵,一手捏住吹飽氣的氣球(接一小段上述的透明的水管避免被燙傷),加熱熔化後直接對著錫孔向下吹氣,一定可以清乾淨的。
氣球真的很好用,不太站空間,尤其是一個人在室外OR對大電力系統的維修時。

网友:
比較難處理的孔我都是先用吸錫線將表面弄平就好
然後將剪好腳的電容放到定位用左手壓著電容輕輕頂住孔
然後右手在主機板背面用烙鐵加熱到熔化自然左手就可以將電容推進去
說真的有時太執著的想要清出一個洞反而會弄壞銅箔的
而且對於沒有熱風槍的朋友
還是建議先用吹風機將主機板整個預熱一下處理時就會更順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機器! 謝謝分享!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用 60W 烙鐵直接更換:

拔除法: 用烙鐵直接吃多點錫在電容的兩隻接腳焊點上, 尖頭烙鐵用 45 度角用側面積大面積加熱於兩個焊點上, 直接用手拉出電容!

吸錫法: 一樣用側面加溫, 待溫度夠錫軟化後, 吸錫器靠在烙鐵頭旁直接吸掉.

強裝入法: 錫吸不掉時, 至少保留一孔暢通, 另一孔直接加錫與烙鐵加溫, 另一手直接插件將電容從零件面插入即可, 成功後, 再將錫補好即可.

网友:
哈,又多學了好多招~~改天來去試看看!!

网友:
蠻多不錯的建議

順便請叫單純想練習  買一隻60W的烙鐵+吸錫器 就可以嗎?
還是買溫控烙鐵比較好?
烙鐵是蠻長使用的 只是溫控烙鐵實在太貴 學生沒那個錢買

网友:
用吸錫器就很好處理了呀 ,重點是溫度要控制好而已
不然用 熱鐵也可以呀 重點還是 溫度要控制好 @@

网友:
提供淺見   (土法煉鋼專用法)
小弟只有烙鐵  跟衛生筷+縫衣服的小針金剛組合
烙鐵在上小針土製工具在下(上邊溶解  下邊小針選轉就搞定了 )
提供給你參考   大家都說到很困難= = (還要鑽我們又不訴老鼠^^)
其實山不轉路轉
試看看吧

网友(2010-03-05):
小弟我上面把鍚溶掉下面邊把它鑽過去後
在來處理過多的鍚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可以跟你拿鑽頭嗎?如何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