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黑屏求助....

楼主(2009-09-04):
小弟在偶然的機會發現了這個網站
發覺真是高手如雲阿!!!!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無私的分享

在一個月前小弟自己胡亂摸索自己修好了一台放在倉庫許久的17吋液晶
發現原來液晶的構造大約分成5大樣
面板.燈管..高壓板.驅動板.電源

小弟第一台液晶就是因為高壓板壞了
為何小弟會知道高壓板壞了呢!!
因為一拆開就發現一顆電晶體燒焦啦!!
所以小弟就上網買了一片雙登大口的高壓版
沒想到一換裝上去她真的就好了
用了1個多月都沒異狀
真是又興奮又高興
之後對液晶維修越來越有興趣
正好大哥也有一台IBM15吋的壞液晶
他也想說拿來給我修看看
我一拆開來看到跟我之前那台不一樣的構造
因為他高壓跟電源是作在同一片的板子上的
小弟當場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
這台液晶問題出在黑屏
小弟用LED燈照射面板還是隱約可以看到畫面
小弟初估因該是高壓版無法點亮燈管所致
不過這是高壓跟電源的板子
實在是無法得知哪邊出問題
所以小弟可否請板上的各位大哥幫小弟看看
我因該先重哪邊下手檢查呢!!!!!
另PO高壓電原版照片

网友:
大大您好,可不可以麻煩大大您確認到底是高壓無輸出,或是燈管壞掉。
用三用電表,打AC交流電壓檔,轉到最大檔位,黑棒接電路板的接地,紅棒接燈管接口任一pin腳,量看看有沒有電壓出來。測量結果如果有電壓出來的話,那就應該是燈管老化無法點亮,就換燈管(要非常小心,站內有不少前輩們有PO更換燈管的實例或求助文,可爬文學習一下)
若高壓沒輸出電壓的話,就開始查高壓板的部分了,先將紅色圈起來的電晶體拆下來測量,確定是否燒毀。
小弟這邊提供小小的建議給大大您參考。

楼主:
首先先感謝你提供這麼棒的測試方式
請問打AC交流電壓檔,轉到最大檔位,黑棒接電路板的接地,紅棒接燈管接口任一pin腳

以上這動作需要插者電測試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囉!要量電壓當然要給它電。
這是在沒有燈管的情況下,只好這樣做,要非常小心,燈管接口的兩個Pin腳絕對不能短路到,不然整塊板子絕對掛給你看。
有燈管測試可以是最好。

楼主:
小弟剛剛測試過了
無電壓輸出.....
這樣因該不是燈管的問題了
現在正在測試大大提供的4個電晶體
還有是否一定要解銲下來測試

不過小弟可否問一個很笨的問題.................
請你不要生氣

電表檔位要調到哪阿......
顯示多少才算壞掉或好的
小弟非電子科系畢業....所以對電表很陌生
希望大大能指點一下小弟這個電表白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小弟建議您,這台螢幕暫時先丟著不要修理!先打好基礎嘗試練習。若急著想要修好螢幕,當練完基本功後,有相當的知識、技能後,再來嘗試修理。
準備好囉!先練基本功!
先練三用電表如何使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9%8C%B6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9%8C%B6
再來認識電子元件(將下列連結所有的帖子,有關電子元件的測量、認識、特性介紹,好好讀過一遍,做個最基本的認識,了解):
http://bbs.pigoo.com/forumdisplay.php?fid=151

既然非本科生,從來沒碰過電學,那基本功就非得先學習不可,要不然其它的前輩們對大大您提供的維修建議也是鴨子聽雷。小弟只是提供個學習方向給大大您參考。
維修這種東西跟組裝電腦是不一樣的兩回事,現在組電腦....零組件丟給小學生也能湊出一台電腦;而維修就不一樣......要有相當的電學基礎,要不然根本就是胡亂一通。大大您加油!剛開始會學電學會比較枯燥些,若您有興趣的話,可買些高職的電學教科書來自修,會更有心得的!

小弟維修功力上沒那麼厲害,只是憑著高職讀電子所學的知識,學到的只是皮毛而已。

网友:
另外也要注意電容,這款之前的維修經驗是,上面的HERMEI/ELITE電容常常外觀無異狀,但其實已經損壞,這也會導致電源迴路輸出異常,並影響到高壓電路運作。

网友:
可以先將 C922、C924、C925、C926、C929、C930、C932。全部换成1000UF/16V 試試, 此P+I 板與 HP f1523 相同

楼主:
小弟已經將電容全部換新
還是一樣黑屏.........

目前繼續研究中.....

网友:
保險絲應該燒斷了.........先用蜂嗚器檔位測看看

网友(2009-12-18):
我的修理心得

這應是L150的螢幕,我把5706這2顆換成5707,就有光了,不知是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