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pm2054n或可代用零件購買的地點(台北)

楼主(2009-09-05):
小弟的的P4P800-SE很不幸的也出現開機沒畫面

BIOS的22腳無電壓 我不知道腳位是不是W附的圖一樣 照著量是沒電壓

爬了依下舊文章看到有幾位前輩的例子都是AGP下面那2個MPSFET掛點

我的版子那2個的溫度也很燙手 所以想試著自己換換看

但是跑遍了光華跟西寧都找不到有店家賣

所以想跟各位請教可以購買到零件的地點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請問您有沒有廢板,找特性相近的MOS,拆料!
買主機板上的零件會很頭痛,往往電子材料行會找不到!
大大您若有興趣往維修這條路走,準備個幾塊廢主機板,小弟認為這是有必要的(拆料方便),至於來源在哪....資源回收場或網拍上壞掉的主機板,價格一般一塊大多在300元有找。
您也可以將apm2054n的datasheet印下來,拿到電子材料行找看看有沒有類似規格的MOS,這樣也是可以。

网友:
真巧小弟前幾天才去找過,的確買不到一樣的,店家幫我翻遍他們店裡,連顆規格相近都沒有,
建議您,手邊沒廢板的話,直接上網拍找,參考DATASHEET找規格,直接搜尋找合適的就可以了,
小弟是買了這款 NTD85N02R 85A 24V 5.2mΩ (TO-252),規格比2054 好,25元一顆,
昨天把朋友華碩主機板爆掉的那兩顆MOSFET跟一堆電容換掉後,目前測試是正常開機使用,給您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624300882

网友:
您好
基本上用"2054"在露天拍賣上搜尋就可以找到有賣家在販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21133470
您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可以用3055L代替
我試過。。換上去就好了

网友:
找一找報廢的板子拆來用....
用9915或9915H可以代用.....2顆一起換....技嘉或華碩板子478規格比較有
PHD45N03LTA TO-252 25V 40A 0.021Ω 可以代用.....2顆一起換....微星板子478規格比較有

网友(2009-10-09):
回复 网友A:

高雄市不知道那兒可買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小弟今天才在ic955買而己,一支15元

网友:
60 N02一個6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04326547
我買過.換過OK啦!

网友(2010-08-30):
請問樓上的大大NTD60N02 工作溫度和2054N 比較起來如何?
如果工作溫度比較低以後都用NTD60N02代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