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50 橘燈亮三秒 (已解決)2010-07-06(又壞掉了)

楼主(2009-09-05):
2010-07-06  新增
又是橘燈亮三秒
上次的焊油沒清掉電路板已經有黃黃的痕蹟?
還是電感被我弄壞用短路的方式替代的影響?
有空再來練功看看

想請問板上的維修達人
電源指示燈亮  橘燈  三秒
電路板上只有中間偏下一點點  A3WC這顆有點焦黃,觸摸有點燙手
想說是不是這顆有問題,若有不知有無替換的型號
通電後  中間的腳有5v的電壓另二根無電壓
關閉電源對地阻值  B為零  E大概在1.1~1.5歐姆  中間那根為大概5K
從電源那邊的12V,5V,3.3V都是正常

网友A:
檢查AD9884周圍SMD MLCC電容是否有對地低阻抗現象。

网友:
AD9884 50/120/128 三Pin 是否有 DC3.3V

楼主:
測試的結果如下圖
藍色電容的對地阻值
紅色是這三個pin腳的電壓輸出

楼主:
查了它的資料
下面這三個腳位只有 Digital Output Power Supply是正常的

Main Power Supply 3.3 V 128pin 無3.3v 只有0.5v
Digital Output Power Supply 120pin  正常3.26v
Clock Generator Power Supply 3.3 V 50pin 無3.3v   只有0.5v

所以一開始我想是不是電流過大而啟動保護電路
現在我在想有可能是某位穩壓ic掛了
不知道這個想法對不對?

附近的電路也照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穩壓IC掛了也是有可能,穩壓用的濾波電容故障也有可能會將電壓壓下來,造成輸出電壓不正確。
小弟今天幫父親修一台電風扇的微電腦控制板,檢修出IC所需要的電源電壓不足,原本以為是穩壓用的基納二極體掛了,但是經測量是正常的,後來發現有一顆470uF的濾波電容有問題,經更換過後,輸出電壓正確了,控制IC也能動作,整體完修。

其實這只是個小經驗給大大您參考,您可以將AD板上的濾波電容都巡一下。
原本您說會發燙的那顆貼片電晶體,大大您可以拆下來,量看看有沒有壞。

网友:
I004穩壓IC 先拆下來check是否好的,也順便Check 一下後端AD9884是否短路(100Mhz最高跑到XGA/75Hz的畫面,掛掉的機率還是有)
I004看外觀應該是AP1117-3.3。B/C/E對映實際腳應該為 G/Out 3.3V/In 5V

楼主:
I004這顆A3WC
我拆下來了但它要如何量?
我切換到歐姆檔 自動換檔

b e 雙向174 kΩ
c b 單向4.3 MΩ
c e 單向4.3 MΩ
補充說明:
原在板上的時候 量電壓 中間有5v 其它兩腳無
ad9884旁的電容好像有 對地低阻抗 的現象

网友:
1. I004拆下來
2.再剪二根電解電容的腳,一根銲在pcb板B腳部跟穩壓ic第一Pin
  第二根銲在pcb板E腳位跟穩壓ic第1Pin。就是把穩壓IC的第2Pin騰空不接意思(包含上端散熱的Pan)
3.上電用電錶測量穩壓IC第2Pin的電壓

有3.3v 就是後端AD9884的問題,無3.3V的話最好找一棵穩壓ic(最好有800mA)換上去.

网友:
電源線路上濾波用SMD電容擊穿時,也會導致該迴路電壓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檢查AD9884周圍SMD MLCC電容是否有對地低阻抗現象。

請問版主~~
您說的對地阻抗電錶應該要如何操作?

錶筆一端接地一端測MLCC非接地的那端嗎?

煩請版主賜教..

网友A:
一表棒接地,另一表棒一一檢查各濾波MLCC電容,找出阻抗明顯異常者並標記,之後開始嘗試逐一卸下並觀察阻抗是否恢復正常。

下圖是另一款螢幕維修後照片,同樣也是AD9884A旁的穩壓IC發燙無輸出,無影像,最後查出一濾波用MLCC擊穿,將其拆除更換後恢復正常(黃色的為更換上去的電容)

對了,建議原發文者可以嘗試解下穩壓IC附近,編號L002的SMD電感,那是穩壓IC輸出端連接往IC電源的通路,通電後看看是否有3.3V輸出,就可以判斷是否是穩壓IC異常。

网友:
知道如何測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表棒接地,另一表棒一一檢查各濾波MLCC電容,找出阻抗明顯異常者並標記,之後開始嘗試逐一卸下並觀察阻抗是否恢復正常。

下圖是另一款螢幕維修後照片,同樣也是AD9884A旁的穩壓IC發燙無輸出,無影像,最後查出一濾波用MLCC擊 ...

請問一下各位大德

我把L002電感拆下後  通電後I004的E腳還是無3.3v 但中間那根腳還是有5v
關掉電源量L002原本焊在板子上的那二端的對地阻值也是大概2歐阻左右
這樣的話應該有短路?

MLCC電容擊穿是會開路還是短路?又或者是二者皆有可能?
剛解焊掉了一顆MLCC請問 我可以從其它的板子上拆來用嗎?

PS:看來只能開始慢慢拆MLCC電容了吧

网友:
擊穿多為低阻抗或短路。
若是穩壓IC單獨接電仍無電源,表示已經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呈現地阻抗的話,有可能有零件有問題囉!
W大那招在這裡就可派上用場了,不過須在「爆破」前紀錄各位置的零件是什麼東西。

楼主:
可以請問 「爆破」 那篇的連結嗎?

我先慢慢拆焊,看看。

楼主:
感謝archie大
我只有一台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最大電流不大
應該沒辦法「爆破」

楼主:
今天下午跑去台中電子街買了一顆LM1117-3.3v
裝上去結果還是開不了

原本那顆穩壓ic(我也不確定它是不是穩壓ic)我拔下來量第一腳跟第三腳電阻為零
這樣的話應該是壞了吧

看來用wish大的大電流爆破 試試看吧
我的那台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不知夠不夠力?

网友:
如果沒辦法,就把測量為低阻抗的SMD一一解焊吧,通常最靠近穩壓IC的,因為首當其衝,最有故障可能。

楼主:
好消息
感謝各位幫忙
終於找到了原來是C033 ( 在AD9884A 第6腳下面 ) 這顆SMD電容短路
換上了一顆104的電容就OK了
開機後發現
居然是 「白屏」看來這下我頭大了

楼主:
想請問狼大
我原本拆L002的時候把它弄斷了
現在只用銅線接起來而已
會不會有問題!

補上圖片
就是這一顆作怪
拆下的時候它也碎了沒辦法量電阻值了

楼主:
更正上面

原來是我屏線沒裝
誤會一場
感謝各位的幫忙
現在總算修好了

网友:
這是個少見的故障,感謝分享.

网友:
SMD電感在非交換式電壓調整電路(圖中為三端子線性穩壓電路)是可以用短路方式取代,不過最好可以找個相近的補上去。

恭喜維修完成~

网友D(2010-06-02):
那麼久的帖子被我翻到了,目前也碰到這台ve150開機橘燈亮約2-3秒後熄滅,在AD9884A旁的穩壓ic中間腳量到5V,但會發燙,但拆下量卻又正常再回焊,量測AD9884A旁的貼片電容數據皆和wywe大的差不多,在沒頭緒時將AD9884A拆下,發現開機可正常由綠燈變為橘燈的待機狀態,並且不會斷電了,再測試插上訊號線,它也會偵測有訊號進入並亮綠燈,可以確定為AD9884A故障,找到露天,一顆要價440元......沒搞頭囉= =

网友:
如果內部已經短路的話就只能換新一途囉~可以找比較舊型螢幕的廢板,通常可以見到這顆蹤跡~
另外此穩壓IC是供應3.3V,若是可以在輸出端量到5V表示穩壓IC也有問題,且可能是破壞晶片的元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因為此顆穩壓ic發燙就很不正常囉,但我查不到A3WC這顆的datasheet耶,不知如何代用???

网友(2010-08-29):
引用 网友D:
那麼久的帖子被我翻到了,目前也碰到這台ve150開機橘燈亮約2-3秒後熄滅,在AD9884A旁的穩壓ic中間腳量到5V,但會發燙,但拆下量卻又正常再回焊,量測AD9884A旁的貼片電容數據皆和wywe大的差不多,在沒頭緒時將AD9884A拆下,發現開 ...

jackchen681大:
今天我也處理了一台,也是中間C腳5v,E腳0.377v,AD9884A附近的0.1u小電容阻值跟版大的也都相近(蜂鳴檔量小電容兩端會叫,剩下1.x歐姆.
於是將會叫的小電容一一拆下來量,拆到第八顆C034時量板子終於不會叫了,再用歐姆檔量有問題的那顆小電容發現阻值只剩下42歐母左右,用電容表量一下容值只剩下0.02xUF,別顆都有0.1UF左右,因此確認短路應是此顆小電容所引起的,從廢板上拆一顆替換上,量板子原會叫的各個小電容也都恢復正常了,於是上電測試電源燈正常了,畫面也出來了,完修了!

我的穩壓IC是A3X3:完修後B腳GND,C腳5V,E腳3.28V給您參考!
另外請教您這顆IC要如何測量好壞,我拆下來用量電晶體方法去量它,一般不是BC及BE會有偏向電壓,其他不管怎麼量都應無反應才對不是嗎?
可是我測量時除了BC及BE有偏向電壓外,其他交換腳位測量也會有偏向電壓,我是覺得這顆IC應該是壞的,但我完修並没換IC是原IC回焊的WH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麼久的帖子被我翻到了,目前也碰到這台ve150開機橘燈亮約2-3秒後熄滅,在AD9884A旁的穩壓ic中間腳量到5V,但會發燙,但拆下量卻又正常再回焊,量測AD9884A旁的貼片電容數據皆和wywe大的差不多,在沒頭緒時將AD9884A拆下,發現開 ...

jackchen681大:
今天我也處理了一台,也是中間C腳5v,E腳0.377v,AD9884A附近的0.1u小電容阻值跟版大的也都相近(蜂鳴檔量小電容兩端會叫,剩下1.x歐姆.
於是將會叫的小電容一一拆下來量,拆到第八顆C034時量板子終於不會叫了,再用歐姆檔量有問題的那顆小電容發現阻值只剩下42歐母左右,用電容表量一下容值只剩下0.02xUF,別顆都有0.1UF左右,因此確認短路應是此顆小電容所引起的,從廢板上拆一顆替換上,量板子原會叫的各個小電容也都恢復正常了,於是上電測試電源燈正常了,畫面也出來了,完修了!

我的穩壓IC是A3X3:完修後B腳GND,C腳5V,E腳3.28V給您參考!
另外請教您這顆IC要如何測量好壞,我拆下來用量電晶體方法去量它,一般不是BC及BE會有偏向電壓,其他不管怎麼量都應無反應才對不是嗎?
可是我測量時除了BC及BE有偏向電壓外,其他交換腳位測量也會有偏向電壓,我是覺得這顆IC應該是壞的,但我完修並没換IC是原IC回焊的WHY?

怎麼重覆回覆了,可以刪除嗎?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要三腳先放電一下再量測呢?我也是這樣量,BC及BE用2極檔量約500~700,紅黑筆對調都為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要三腳先放電一下再量測呢?我也是這樣量,BC及BE用2極檔量約500~700,紅黑筆對調都為1。

有啊!可是量起來就是怪怪的?
另外量了一個LD1117AL33AUG 也是一樣.

网友:
穩壓IC不是電晶體喔!所以不能當成電晶體量測,穩壓IC除了短路、開路,可用電錶量測出來,接著,需要實際送電,然後觀看它的輸出電壓有沒有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