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173V不定時雜紋或花掉

楼主(2009-09-05):
不久前弄來一台不是很正常的三星173V, 有時開起來正常, 看幾個小時都沒問題, 但有時沒多久就像下面圖片那樣的雜紋,嚴重時整個顯示都花掉, 關掉或拔電再開也無效.

上方會有雜紋

上方會有雜紋

有時水平會跑掉, 但嚴重時畫面全花

有時水平會跑掉, 但嚴重時畫面全花

請教各位先進, 應該從何處下手?

以下是他的P+I板及AD板:

三星173V P+I板(全漢代工)

三星173V P+I板(全漢代工)

三星173V AD板

三星173V AD板

网友A:
重燒 MCU 換上試試, 圖 4 左下角 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常聽人說三星的MCU問題很多, 但.....影響會有這麼大啊??

网友:
我會先清潔屏線接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問個白痴問題: 要把面板拆開嗎? 還是只要把排線接頭拆下清理?

网友:
直接將排線抽出來就可以看見接點.(圖片四貼黑色膠帶那一端)

网友:
可以測量看看顯示正常與異常時供應給A/D的電壓。

楼主:
向各位大大報告:

在清潔屏線接點後, 長時間開機測試幾次尚未發現異常情形, 持續觀察中.

网友(2009-12-03):
引用 网友A:
重燒 MCU 換上試試, 圖 4 左下角 IC

請問一下大大 關於從燒MCU 是該如何做阿???

是把EEPROM拆下來 從新燒錄嗎?? 那如果有燒錄器 那他的資料要如何找到??

ROM檔或BIN檔之類的。??

還請大大指教。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719&extra=page%3D4

跟我之前POST  修理的很像 ~..........我用工業酒精擦的
那顆之後都OK囉 ~

网友:
我也修過一台!!我不是用工業酒精!!而是醫用酒精

這酒精還真好用!!不僅可以消毒還可以清潔

只能說GOOD啦!!家裡有錢的話一定要買一瓶來放

网友:
wd-40真的很好用.電扇束心一噴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