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設計

楼主(2009-09-05):
在電源供應器設計中,以主動式PCF與Fairchild的Green Mode PFC/返馳式PWM控制器降低開關雜訊
Fairchild用於電源供應器的SG6905內含升壓PFC與返馳PWM電路。該元件所需外部零件數量非常少,卻提供了多種保護功能。它採用了專利的交織開關功能使PFC與PWM級同步,並減少開關雜訊。

网友:
目前CM6800系列PFC/PWM Combo在近期電源中使用頻繁,且對FAN4800系列可以PIN to PIN相容。

网友: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佛心來的~

网友(2010-06-23):
真是受教了~~

可惜我還在用低價POWER~~

沒機會碰到這麼好的東西吧!

网友(2010-10-25):
目前CM6800系列PFC/PWM Combo在近期電源中使用頻繁,且對FAN4800系列可以PIN to PIN相容。 ...
引用 网友A:

    請問港都狼仔是不是就是說CM6800系列PFC可以代用FAN4800呢.那FAN4800是否也可以反過來代用CM6800系列呢.謝謝指揮.

网友:
應是說針腳定義及編號均相同,但詳細的週邊電路元件仍需參照資料手冊,依需要改動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