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TX PR705F暗屏

楼主(2009-09-05):
我有一台CTX PR705F的CRT,此台螢幕在開機後會"ㄆㄧㄚ"一聲,之後螢幕會由清楚變成黑,之後會再慢慢變回來,請問這是壞在哪一部份?它會一直重覆這個動作...可否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導,謝謝!

网友:
 應該是AC輸入處有一顆黑色四方形約1~1.5CM三隻腳元件,主要是開機時做為CRT消磁作用,或是你消磁線圈接PIN拔掉先try try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