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1暗屏維修成功報喜

楼主(2009-09-05):
因為在宿舍撿到一台BENQ T701想說拿來玩玩看跟著找資料就來到快樂嗎咪,也找到類似的案列就是狼大精闢分析的那一篇文章還有專業的指針型vom量測教學,所以小弟就將c5707*4即fu9024和保險絲解悍後量測發現編號Q751的FU9024掛點,以及編號Q760的C5707掛點當然還有編號PF751的3A電阻式保險絲燒毀,於是小弟就去買了4顆C5707及兩棵FU9024和玻璃管式的3A保險絲來安裝/

雖然說只有壞一顆C5707和一顆FU9024,但是位保險起見我是連.15的電容都買了只不過後來我是C5707全換和FU9024也全換以及更換保險絲,接著就是試爆時間了,想不到一點就亮了,真是開心,有痞酷網真好~~~

補充說明;C5707有4顆 FU9024有2顆

掛點的電阻式3A保險絲

掛點的電阻式3A保險絲

掛點的編號Q751之FU9024電晶體

掛點的編號Q751之FU9024電晶體

掛點的編號Q760之C5707電晶體

掛點的編號Q760之C5707電晶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這邊恭喜您修好了!
其實benq這一系列的高壓幾乎都壞那幾顆零件,主要都是因為錫點因電路運作時產生高溫破裂,進而接觸不良,導致打火擊穿晶體。
維修完後,最好除了將電晶體補錫之外,自激振盪升壓變壓器的所有焊點也都補錫一下,以免除再度返修的機會。

网友:
恭喜維修完成,建議注意後續使用時內部電容有無異常。

楼主:
關於高壓變壓器補錫方面小弟覺得有些困難
因為元件位置靠太近了小弟的焊槍是很低階的小地方根本補不到錫
不知大大有無什麼密技阿
還有因為那個接點我錫也都熔不掉ㄟ是因為我的焊槍W數太低嗎
我用40W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其實40W的烙鐵用在這邊,其實蠻足夠的,焊接上多注意上錫的問題,不要一次上太多,要保持烙鐵上的錫的新鮮度(觀察他的顏色),焊接的基本功多練習一下就可掌握技巧了。
有必要的話,其實也可準備一之60W的,針對大面積的焊接點、鋪銅,焊接上可事半功倍。

楼主:
那我應該要多多練習才對
這樣或許焊工會進步

网友:
變壓器卸下後,會比較好替接腳加錫。

楼主:
也對~~
感謝狼大的指教~~!

网友:
買支60-80w的控溫烙鐵, 可提高工作效率, 又不會燒傷板子和零件.

网友(2010-07-05):
謝謝分享難能可貴的維修經驗。

网友:
我在想一個問題,這個故障原因幾乎是設計不良的問題了..

那麼,有沒有什麼改良的方式.. 例如加風扇..

网友:
其實也不一定要風扇,只要焊點補強,注意元件品質,就可以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