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743A橫紋一直往上跑不完液晶螢幕維修成功報喜

楼主(2009-09-05):
因為同事的奇美743A有橫紋一直往上跑不完的現象有時會並發白屏現象,所以就把它分屍檢查一下,發現有四顆電容器爆漿,分別為1000uF25V 2顆以及220uF25V2顆,本著實驗的精神就去買了電容器我還特地買了日製電容喔,順便連沒爆漿的2200uF 10V及1000uF10V得也ㄧ起買了,雖然沒換上~~~
接著我就換上新的電容器後試爆,神奇的是它變好了~~總算不會一直有衡紋了,所以應該是成功了
但是我有幾各問題要請教大大,就是這塊P+I版我報電容的那依部位算是電源供應還是供應A/D板電源的部分又或者是A/D版信號濾波還是震盪的電容,還有謂何她爆漿了會有衡紋最想知道的是他會併發白屏的症狀嗎?
因為我不知道他還會不會白屏,因為我修好現在正熱機中目前沒有異樣~~
還有2個問題,這塊P+I版也是4燈2小口的是吧?若是的話那為什麼左邊紅白 藍白的線比較粗而上面兩組黑白的線比較細
第二各問題是為什麼版子都會有膠黏在電容器或一些電子零件上是為了不要讓他搖動固定用嗎?我和玩電容器也再黏住固定但是我是用(矽利康)不知可以嗎?那他們用的是專用的膠嗎?
真不好意思問題很多~~感恩

就是橫紋往上跑不完阿

就是橫紋往上跑不完阿

電容爆漿的P+I版

電容爆漿的P+I版

爆漿的電容

爆漿的電容

更換完成的新電容

更換完成的新電容

P+I版拊視圖

P+I版拊視圖

A/D版

A/D版

解悍的爆漿電容

解悍的爆漿電容

維修好試機中

維修好試機中

网友:
看你的圖 壞的電容都在ad板附近 應該是給ad板濾波用的 ad板的作用是和訊號有關 所以才會有訊號不良 至於粗的線可能它對應的是比較大的高壓線圈 細的是小顆的線圈 這是我自己想的 不知對不對 只供參考

网友:
大大您好,爆電容的部分應該是提供AD板電源所使用的濾波電容,當電容失效時,AD板得到的電源便會不穩定,同樣也會有雜訊,而雜訊便會影響到整體訊號、資料傳送的穩定性,自然會有條紋出現。AD板所需要的clock,是由紅色圈起來的石英震盪器產生,爆掉的電容是跟AD板的clock根本沒有關係(大大您指的「震盪」)
是四燈小口沒錯,線材的粗細可能根燈管的瓦數有關(這點小弟是猜測的),線比較細的燈管應該是輔助背光用的,瓦數就會比較小;其實不用太在意這小無關緊要的問題。
電容器會塗一些膠,一般是固定用的,其實小弟我覺得,在維修後那些膠大可全部刮掉,那些助益不大。塗矽力康也是可行的,到是沒啥差異,也大可不用塗那些東西,焊接的牢固,焊點沒假焊才是實在的問題!

這些是小弟的小小想法!給大大您參考。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應
原來是給A/D板電源做濾波用的而不是震盪用的

网友:
閱    原來換電容 可以改變橫條紋囉!

网友(2009-10-31):
"左邊紅白 藍白的線比較粗而上面兩組黑白的線比較細"
線的粗細,只是用來辨識CCFL燈管的高壓與低壓
粗線的是高壓端;細線的是低壓端
CCFL燈管,有分高低壓側,但就算不小心接反了也是會亮的.

网友:
一般面板每組燈管接口一定會有HV高壓端(較粗)及RETURN返回端(較細),構成完整燈管電流迴路,不過奇美此種L燈管設計,燈管的高壓端與返回端是採分開接線,所以高壓板上有兩組高壓端接頭(斜線區域)及兩組返回端接頭,這是為何兩接頭線較粗(HV),兩接頭線較細(RETURN)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