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 acer AL1916AS閃爍~狼大幫幫忙!

楼主(2009-09-06):
大家好!

這台的狀況是.電源插上會自動閃爍(沒看到acer畫面).指示燈一樣會閃.畫面也會!

已經排除為開關問題!

確定為P+I板的問題!

打開之後.量電壓有12V.也有5V.但5V有點低差不多4.8幾.而且會跳動.就是跟閃爍一起變動!但12V不會跳動!

還有元件右下角灰色也會有聲音.可是那是個很像繼電器的東西.聲音好像是那裏出來的!那個編號C903 0.47uF 250V~270V 也是搭配閃爍!

請問現在該檢查哪裡!

附上P+I的圖!

狼大我也確定不是AD板問題!

P+I板子中真不知如何查起!

狼大會不會是高壓包漏電所引起的.我的高壓包兩個有生鏽ㄝ.我來照個像!

狼大高壓高壓包生鏽你會如何處理!

這次可能又要找不到零件換ㄌ!~

狼大我還想問要如何量DC電壓!我把板子拆下來送電.不會量!

接地在哪?

如果裝在面板.我是量110V的的接地.就量的到!

可以單獨拔開板子送電.卻都量不到DC電壓!

我已經把高壓包生鏽刮除.在裝上去還是一樣問題!

現在真的無方向ㄌ!

网友:
若是5V會隨著跳表示電源電路部份的回授有問題或是PWM電路異常,也可能是A/D內有異常導致輸入電流增大,超出電源板所能供應的容量。

网友:
看看空載時電壓正常嗎???
很多閃爍''  開的起來或開不起來  電容檢查一下就解決了

网友:
因為5V會跳,所以這時要看電源電路一次PWM端(PWM IC、開關晶體)以及二次側回授端(光耦、431可控穩壓二極體)
另外二次側濾波電容也要檢查一下。

楼主:
開關晶體K2645換新的 症狀一樣!

二次側回授端=>光耦PC123也換過症狀一樣!

431可控穩壓二極體=>用TL431代替症狀也一樣

另外二次側濾波電容也要檢查一下=>電容看的到全換症狀一也一樣!

剩最後一樣PWNIC 203D6

打算再去買這顆來換.搞很久我想應該是這一顆壞掉啦!

買來測試後在跟大家報告!狼大謝謝你!你的指點真的很珍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其實有些半導體元件(二極體、電晶體),拆下來測量結果正常就可不用換,才不會像瞎子摸象一樣,埋頭苦幹的一直換一堆沒有壞的零件。
IC先不要急著換,在PWM周遭的貼片電晶體最好先巡過一次,確定沒問題再把腦筋動到PWM IC上面。

网友:
偶有一台跟您型號一樣,也是閃爍,5V會上下跳動.查過許多元件.都沒問題.到現在還查不出原因..

网友:
必要時可以斷開高壓側電路來看看電源迴路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2009-10-11):
今天把203D6換掉!P+I版已經有正常12V跟5V.但是還是沒修好.當把P+I的輸出線接到驅動版時.12V會下降到9V.5V下降到2V.狼大這樣是驅動版有問題嗎?

网友:
這時A/D上是否有元件發熱?若有元件異常發熱表示有存在短路情形。

网友:
我的acer AL1916AS斷開高壓後,電壓回覆正常,直接以高壓公板取代,已完全修復.感謝狼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