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主機板內建網路插孔怎麼維修呢?

楼主(2009-09-06):
請問主機板內建網路插孔怎麼維修呢?
網路線接到HUB時 , HUB無燈號
但進入XP卻可以抓到 , 但若用標準步驟安裝XP時卻會卡住
是那裡的問題呢?
有用過一般網路測試器測試過內建網路插孔8P信號都正常也順序OK無亂跳的狀況

网友A:
進xp抓到啥...是抓到硬體還是可以偵測到網路但無法連線呢
裝置管理員裡的硬體圖示是否有驚嘆號呢
網路卡是哪個型號的呢
接口的線路有斷線嗎...電感阻值有異常嗎(需查詢電感datasheet微小的阻值異常也會造成連線異常)
提供的越詳細越好...

网友:
有抓到硬體但無訊號
可先查T/R線路是否有斷線導致,我有遇過情況相同
查線路發現是脫焊,補一下錫就正常了
給你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xp抓到啥...是抓到硬體還是可以偵測到網路但無法連線呢
裝置管理員裡的硬體圖示是否有驚嘆號呢
網路卡是哪個型號的呢
接口的線路有斷線嗎...電感阻值有異常嗎(需查詢電感datasheet微小的阻值異常也會造成連線異常) ...

XP抓到是VIA網路卡(內建網路卡晶片) , 也可以順利裝driver及改TCP/IP
用XP看無異常現象 , 也沒軟體可實測內建網路卡晶片是否有問題@@"
內建網路孔插上網路線無燈號亮起
但有用過一般網路測試器測試過內建網路插孔8P信號都正常也順序OK無亂跳的狀況

网友:
可以先測內鍵網路卡的好壞

開始->執行->輸入"cmd"
進入DOS命令畫面
輸入"ping 127.0.0.1"
看有沒有回傳訊號,如果有,那可能就是RJ45的PIN腳氧化了
用小刀刮一刮就好了
若沒回傳值,那就可能是主機板上網路晶片電路的元件故障了
先確定問題再繼續研究吧

网友:
在下認為..

1.先確認網路線的RJ-45頭與主機板上RJ-45孔有無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2.確認上述無氧化再來針對主機板網路功能做檢測..

控制台還看的到網路卡代表晶片應該有運作,只是有元器件故障
導致晶片==>RJ45座之間電路沒通....

网友:
回復#6

有些網卡故障時,在裝置管理裡查看,卻依然是正常運作
可是PING自己卻會失敗,
這是因為它無法正常在OSI上運作,或是正常發送封包等傳輸上的問題
但硬體偵測卻還是正常

网友:
有些軟體或病毒也會影響網路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阿....我知道了

网友:
借問一下...就是說..我的主機板網卡好像是打雷後就不能用...要怎處理..QQQ...:)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抓不到...直接換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