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斷電

楼主(2009-09-07):
大大好我有一片asus p5p800機板一上
cpu就會斷電請問是什麼會故障謝謝

网友:
量一下裝上CPU時4P的接點有無短路~~
拆下即正常
我用的測試CPU常常因為CPU供電異常導致CPU損壞(都是些老舊型號)...
就表示...它犧牲了

网友:
...機板一上 cpu就會斷電....

你是說不上CPU就不會斷電嗎?
把你測試的過程說清楚一點
這樣大家比較能幫得上你
但用回想的就好,儘可能不要再上電測試了
如果要上電測也先別上CPU
先用電表量一下CPU供電電壓
其他的部分等你結果出來再討論

网友:
我比較挑剔一點......希望你講的更詳細些

"一上CPU就斷電"....指不裝CPU就沒問題?

建議你先對ATX電源接頭打對地電阻,確認各路電源沒有短路先..

网友:
第一步先用除錯卡插上power4pin及24pin開機能啟動不會斷電...代表無短路....場效晶片暫時是好的
第2步拆下散熱片先用電表檢查場效晶片...然後再更換4只8pin(3110)電源ic再行測試.....此板故障很多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