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露天看到的新卡不知好用嗎

楼主(2009-09-07):
.  sky88867
產品名稱:
PCI-E診斷卡/PCI-E測試卡/筆電診斷卡/筆電測試卡
產品描述:

   筆電的升級換代也是很快喔!^^作為筆電電腦維修工!我們第一時間購入國際最新工具,今天拿到的是這款PCI-E接口的診斷卡,也叫PCI-E測試卡!準確一點叫LPC-DEBUG

此卡帶有一個RST復位燈和一個CLK時鐘燈,還具有仿真功能,真是難得的LPC-DEBUG工具!

   這款PCI-E診斷卡還具有BIOS仿真功能!何為仿真功能呢?bios仿真卡,顧名思意,本卡的作用是將卡載的bios仿真成主機板上的bios,使主機板能從卡載的bios來引導。一般用來判斷bios相關電路的故障和編寫bios的工程師用來調試bios所用。 下面對bios仿真卡作一個介紹,比如我們遇到過顯00的主機板,測量電壓,復位,頻率等基本工作條件都正常後,一般的維修人員想到的就是重新刷寫bios程序,以避免bios故障引起的不亮,具體操作就是用熱風槍吹下bios,然後放到編程器上,重新燒錄上正確的bios,然後再焊回主機板,以此來作為維修方法,但是這種方法是有著不足之處的。因為bios電路故障的故障點,不僅僅只是bios晶片本身,構成bios電路的基本ic有rom片子,io,以及南橋等,其間任一一個部分出了故障,都會導致cpu不能正確的向bios尋址,以至00。

    而且在我的維修經驗中,這種非rom晶片本體不良造成的bios電路故障率是很高的,而這個時候,一般的維修人員只能去換塊bios和重新燒寫內容,如果無用,就轉移維修思路了。現在有了bios仿真卡我們就可以使用這一硬件工具來進行判斷了。bios仿真卡的原理,是通過bios仿真卡的硬件設計,接管板載bios電路的控制權,使cpu由向板載bios尋址,改為向卡載bios尋址,以代替板載bios工作。

   舉一個實例一片廣達的主機板,代碼當00,各部分工作條件正常,於是準備作bios電路的排除,將一塊已經寫好與待修板內容一樣的bios晶片放到卡載的BIOS槽上,plcc32P的bios塊,安放好bios塊後,然後將卡插到待修主機板的pci-e槽上,然後加電,卡上的debug燈順利的跑碼,這樣我們就可以判斷為板子上的bios內容出錯,這時我們知道問題是板載的BIOS出差,重刷OK的BIN文件再焊回主機板,取下卡上的BIOS晶片,本卡的仿真狀態即取消,cpu正常的向板載bios尋址。debug卡開始正常的跑碼,主機板點亮,此板修復。

    現在有了這個多功能卡,直接插入PCI-E就能像之前的MINI PCI診斷卡一樣讀出準確代碼,這能給我們維修帶來方便!

   最近在聯想,HP,東芝,華碩,TCL K41等主機板上可直接插入PCI-E接口跑代碼!

   還有就是LPC接口功能,像IBM T60,PCI-E接口處沒有設計LPC信號,我們插在PCI-E上無法使用,這個時間只有通過主板南橋的LPC了!如T60上電不亮屏的機器,945平台不再有MINI PCI接口,而是PCI-E接口取代之,目前市上還極少有PCI-E接口診斷卡,也無法測得代碼,插入我們這塊診斷卡也是跑00,再查IBM T60主機板PCI-E接口沒有設計LPC信號接入,所以這塊卡插PCI-E是無法使用了,看電流有輕微跳動!此板曾在別的維修人員處修過,重新刷過bios,但無效,我們經過量測後,工作條件基本正常,我們打開T60圖紙,找到南橋LPC線,由於南橋LPC點不好接焊點,在這片T60主板上我們焊到了U31(AT97SC3203)上,用導線分別接上LPC_AD0-3,4根數據線,LPC_RST,LPC_FRAME,LPC_CLK和VCC3V及GND!上電開機,診斷卡立馬80起跑了,跑到38停止!用手輕壓主機板有時能跑4A,這樣就很直觀的瞭解這片主機板是前面一家維修的修到顯示卡壞無法再修下去了,問題找到,立馬上BGA返修台把顯示卡換掉,開機很快60-90開機亮屏!

由此看來,IBM T60主機板的PCI-E接口沒有設計LPC信號接入口,我們只有通過找點來搭接LPC信號了,有了代碼直接顯示,我們立馬知道故障點,也就很快修好別人家修不好的機器了!也因為上一家故障點定位的不對,而無法修好。此板作工精良,功能強大,並且有debug功能,是我們在維修過程中保證維修完成率的利器。有了它,我們就可以修好很多別人修不好的二手板了!
高雄的 longmao666(1) 更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09723921
ps 她有賣教學影片說 ( 主機板晶片  NB HD 維修等等)

新款二代775帶燈測試儀 產品簡介:

檢測BGA的開路,短路及CPU座,上拉排阻的好壞,,測試座一個,說明書一份

產品描述: 檢測BGA的開路,短路及CPU座,上拉排阻的好壞,,測試座一個,說明書一份

新款二代775帶燈測試儀特點:

二代775帶燈測試儀是一代775帶燈測試儀的升級產品,產品全面兼容775主板和各種電源管理芯片,可以測量到CPU電壓,以防損壞CPU。(一代產品和市面上的775負載只能兼容部分電源管理芯片)
注意:在檢測儀上只有標「775帶燈測試儀」字樣的產品為二代產品.

775帶燈測試儀是用來測試主板CPU座的各種電壓和各種信號(如時鐘信號,電源好信號,CUP的數據線,地址線,控制線,總線等)。是利用發光管指示的方法來代替傳統用萬用表人工測量的方法,也可當CPU負載使用,防止在維修中損壞CUP。且有準確性達到百分之百,使用方便等特點,使您的維修速度大大提高,是維修電腦主板的必備工具。

使用說明:

1.把CPU負載放在CPU座內,注意在負載的下部有二個缺口與主板的CPU座對齊且放平穩,壓下CUP座的壓桿,插上主板的電源插頭開機,把負載上的開關拔在向下位置,這時在負載上發光管應全部點亮,如有燈不亮可輕輕的動CUP壓桿,如還是不亮就應對照對應的原理圖檢查CUP座的彈片是否正常,檢查是CUP座和BGA北橋是否開焊。

2.當負載的發光管全部點亮後,用示波器測量CPU的時鐘,復位,電源好信號及CUP電壓是否正常,(在負載的左上角)。

3.最後拔下電源插頭,用萬用表測量CPU的控制線是否正常,即在負載的右上角,這幾個測試點的電阻大小相同,如無電阻則要檢查是CUP座和南橋是否開焊。

4.在測試儀的中間有一拔動開關,把開關拔在向上位置,既可對測試儀的電池充電。

注意事頂:
◦測試儀的各種信號,由於各產商的主板設計及芯片組的不同,有部分信號可能顯示不同,請維修人員用相同主板對照判斷故障。

网友:
看起來不錯的樣子!

有機會再試試,謝謝板大提供!

网友:
這個產品主要使用nb上面請參考下列網址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1/viewthread.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