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東元TECO TL3009FM 液晶電視黑屏的問題

楼主(2009-09-07):
上週朋友有一台 東元TECO TL3009FM 液晶電視
請問高壓板 HIU-550B 或 HIU-581 的接腳及規格

楼主:
不好意思, 問題沒寫完:
突然發生黑屏, 本以為更換 高壓板即可解決,
其高壓板為 HIU-550B , 網路上的廠商說可以用 HIU-581 替代.
換完後情況一樣. 而其電源板, 有 12v 及 24v 輸出.
請問如何確認其 高壓板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您要先確定燈管是好的,不然您換了再多高壓板......那絕對還是黑屏。(筆誤!液晶電視燈管不太可能只有一支燈管,在多支燈管提供背光的狀態下,就算壞了一支燈管,螢幕還是會亮的,這邊特此更正)
大大您可以PO圖上來,對液晶電視有研究的前輩們可以給您些建議。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 但是如何確認燈管的好壞呢 ? 是否掉一支就會全部不亮 ?
拍賣網站上查到的 HIU-550B 及 HIU-581 都說是 12V 電源, 但為何我量
到的是 24V , 保險絲也沒壞, 請問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確認.
照片可參考: http://www.3030.com.tw/Image/inv-HIU-550B-SAMPO-m.jpghttp://www.3030.com.tw/Image/inv-HIU-581-m.jpg
感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高壓板應該不可能因為一支燈管壞了,而造成整個黑屏,頂多螢幕某些地方比較暗。抱歉!小弟在3#的描述應該是錯誤的,沒想到液晶電視會有很多燈管,造成大大您的誤解。
如何測燈管是好的....這點必須要靠的高壓板能夠輸出電壓來測試燈管(跟我們換日光燈管是同樣道理)。
由於大大您筆述,換了高壓板問題仍然存在,那就應該是由電源板送給高壓板的電不正常。
可朝電源板尋找問題。

网友:
查一下Panel的型號,看看能不能把Panel的Datasheet抓下來確認就能確認Power是吃多少的電壓.
http://down.speclcd.com/

网友:
550b 12v  另一型號24v 控制訊號與台製達方不一樣

楼主:
感謝協助, 面板的型號是 奇美 V296W1-L01 Rev.C2 有上網查過去規格
只有寫到 燈管的電壓及電流值, 並沒有提到高壓板的輸入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這是您那塊面板的datasheet,它的Power Supply Voltage是5V。
其實整體問題應該跟面板沒太大的關係,要確認電源板送出來的電壓是正確的,才能談其他部分有沒有問題。

楼主:
感謝 9# 大大的協助, 電源板有 2組 輸出, 其輸出電壓分別為 12V 及 24V
而面版 datasheet 所提到的 5V , 應該是由 12V 於 AD 板上 轉成 5V 的
這一部分用電表量測的結果是 4.8V 應屬正常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電源板看起來供電沒問題、AD板送到面板的電壓也沒問題,加上大大您有換過高壓板,那有可能就是面板掛了。
要確認面板是否掛了,先將所有的東西再組回去,然後開機,用手電筒照射面板,看面板有無畫面,如果沒有畫面的話就有可能是面板問題。

网友:
附上Panel的datasheet [local]1[/local]
Inverter 所吃的電壓是24v

网友:
檔案太大傳不上來,附截圖: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大大您的指正,小弟這邊了解到我哪邊想錯了。
5V是提供面板上的邏輯電路所需要的電源。
而介於0到30V的backlight Vbl這則是面板液晶驅動電壓。

楼主:
感謝 B8302044 大大的協助, 是否可以確認一下您所取得的 datasheet
是 V296W1-L01 , 還是 V296W1-L14 的.
老實說, 因為我不了解其主要的差別, 但我所找到 V296W1-L01 之 datasheet 中都沒有大大所圈出的 Input Votage (Max. 30V) 的說明.
倒是在 V296W1-L14 的 datasheet 上有看到.
另外是否可以從其 datasheet 上有關 背光模組 的 Power Consumption
105W 來推測其應該是使用 24V,
(因為 105W / 24V = 4.375A , 而 105W / 12V = 8.75A 似乎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大您好,經由您上述筆述一提,小弟也再度翻閱了一下V296W1-L01 的datasheet,的確發現並沒有B8302044大所圈出來那部分的資料。這邊小弟也摘錄了V296W1-L01的部份內容,這是有關整個面板屏線的接腳定義,也同樣沒有24V的電壓。

网友:
COTEK大大你說對了,資料我抓錯了抓到L14的。
看了一下V296W1 - L01的data,無Inverter的資料,再看了一下3.2 Backligt section Unit Note (6)
panel 不包含Inverter,須由customer 自行設計:

网友(2011-09-12):
轉來轉去  還是沒找出HIU-550B輸入接口的定義
有先進能賜教嗎
thx

网友:
接口定義可以自己找,我不曉得為什麼這麼care輸入電壓是多少,最主要是燈管的啟動電壓跟頻率如果有辦法供給燈管啟動,就可以了,跟輸入的電壓沒有關係,有時候我很推崇老師傅們的嘗試的精神,經驗值是靠累積而來的,為了查一個datasheet查了三天,不如你花10分鐘把電壓接上去頂多就是燒高壓板保險絲(而且本來就是壞的),高壓板定義板上大大也提了很多次,跟保險絲導通的就是vcc,跟螺絲孔導通的就是gnd,剩線兩個就是adj(調光)跟on/off(觸發) 不管vcc是輸入12v或24v只要經過升壓電路
能達到dc  800-1200v就能啟動燈管這是一個重點

网友:
HIU-550B輸入接口的定義
Pin 1~5: Vcc(12v~14v)
Pin 6~10 : GND
Pin 11 : GND(調光)
Pin 12 : 5V(Power on)

网友:
這板子的C5707很容易故障,只要燒掉一顆,高壓板偵測到某一迴路異常,就會啟動保護,整個燈管組會點滅(閃一下就整個全部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