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CER 3100笔记本硬件问题 搜索不到触摸板

楼主(2009-09-07):
拆了一下机器 划了一下电路 之后装机测试发现笔记本触摸板不显示了。测试排线没有问题,触摸板拆机时没有碰过,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系统查不到触摸板,这是什么原因??
是排线接触问题还是排线连接主板的接口坏了 还是我划电路时不小心划到哪了 把触摸板的控制芯片或供电线路弄坏了? 按理说控制芯片在触摸板上 没道理有损伤啊?我只是划主板而已。 排线一端确实有2个脚有脱起的迹象,我用万用表仔细测试过,线路没有损坏。安装的时候我也是仔细重复安装了3,4次。如果是接触不良的话总该动那么一下吧?
备注:驱动没有问题,外接鼠标没有问题

求解!!!

网友:
你是指觸控板嗎?

觸控板並不須安裝任何驅動程式
所以只要確定安裝沒問題
那就是硬體的問題了
拆下來看看有沒有明顯的外傷再說吧

楼主:
对,是触控板

看来我该下个繁体输入法了。。
触摸板=触控板
硬件=硬体

机器没有外伤 就是排线有些卷起来,我用手指仔细压过。也用万用表测试过。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我现在就怀疑3处:1,触控板芯片损坏。
                 2,排线与主板的链接不良。可能是排线也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3,主板某部分供电芯片产生故障。

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請高手指點啊 我輸入法都弄好了就為了能多加深點交流的能力呵呵

网友:
有些NB有關閉觸控板的功能鍵(Fn+?),看看是不是被誤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其實打簡體字也無傷大雅,到不用太在意,建議大大您將觸控板裝上後,測量觸控板上相關電路是否有電壓,或量測觸控板至主機板的連線間是否斷路。若懷疑接座接觸不良,可用手輕壓接座,看是否能夠正常動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關注:這么簡單的問題我怎么可能忽視?Fn+F7 無反應。在設備管理器中搜索不到觸控板的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關注:呵呵還是繁體字方便你們看啊。我有個疑惑,為啥台灣沒有更新簡體字?繁體字筆畫那么多寫起來多累了。
感謝1024的提醒,我一會就拿去店裡測試一下,晚上回來做測試報告

网友:
我有個疑惑,為啥台灣沒有更新簡體字?繁體字筆畫那么多寫起來多累了。

哈哈..這是技術論壇,非技術性的話題就不研究不討論了,以免招來不必要的政治口水戰..

筆電我完全不懂也沒玩過,這款在台灣也不知有沒有上市?找一些資料給你參考,希望能幫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其實繁體字並不難寫,書寫上雖較簡體字繁雜,寫久了就沒什麼了,而且在文章的閱讀上也不會像簡體字有一個字變出很多通用意思,閱讀古文上也很容易了解古文的意境,在書法上也能體會到老祖宗們造字的真正意義及文字美。
同時學習簡體繁體就能感覺到差異了!
更新簡體字?指作業系統?

觸控板在作業系統底下並沒看到,那就是主機板與觸控板失聯了!

网友:
同意#7的診斷方向

先看有無工作電壓,再定下一步

不過說個題外話,我看多數人在用筆電時都不用觸控板
除非有必要經常用到,否則不如就讓它長眠吧.......

楼主:
故障解除!!

感謝樓上幾位的熱心無私大無畏的奉獻。我用了1024的分析方法,查得:在不通電情況下主板與與排線第4腳無連接。

解決方法:仔細清理排線和主板上的接口。剪短排線保證接觸良好。但是結果仍然是第4腳不通,且進入系統后觸控板無顯示。
後來因拆硬盤過程中不知什麽緣故,在裝好后無法進入系統和安全模式。重裝系統,問題解決。

我仍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過問題得到解決總是好的。 現在的問題是,爲什麽拆硬盤會造成系統文件丟失無法進入系統?拆裝過程我一直很小心保護硬件,沒有遭到磕碰。此為難解之謎,如有相同遭遇著,望詳告之,感激不盡。如果沒有。。。那就算了唄,反正是修好了 哈哈